有谁搞过FPGA与FPGA之间进行LVDS通信?新人求指导!

楼主(2012-07-04):
新人求指导,求相关电路或说明!

网友:
基本不太实用!

网友A:
我也在做这个,自己搞不定。再找人做呢

网友:
LVDS?考虑软SERDES吧。时钟最好也跟信号一起传送,然后在末端利用DLL锁相。建议用LVPECL了,比LVDS快。CML老片子不支持。

网友:
很多低端的FPGA都支持LVDS,电平做成2.5V,软件设置一下即可,时钟有可以通过LVDS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这个,自己搞不定。再找人做呢

能加好友交流吗?我的QQ:459246506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问厂家的FAE,上次来讲座的时候,他们提到了这个。

网友(2014-04-24):
不知楼主现在FPGA和FPGA之间有没有实现LVDS的通信呢?中间有遇到什么问题吗?我现在也需要实现两片FPGA之间的LVDS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