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G代码机架运行测试成功,上视屏

楼主(2012-07-04):
如题~~~当然G代码也是简化版的,只认G0,
还请 坛友ada1983 鉴定一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zMzQyNzIw.html

网友:
速度好快啊

网友A:
你的串口调试的软件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串口调试的软件是什么软件啊?

直接就是用STC的下载软件里面的串口助手呀,或者是用一般能发多行延时发送的串口调试助手就行了

网友B:
高手又来了,你的贴片机玩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又来了,你的贴片机玩的怎么样了?

呵呵~~~我倒是想成为高手
前段时间比较忙,没功夫理,放在桌上还给我老婆数落来着(都不知道你搞这个有什么用 ),于是就放在墙角好一段时间了...
再就是本来是想用从老李那里买来的吸头的,装是装好一个,可是同心度实在是看不着不顺,于是就叫我弟给了二个JUKI的高仿吸咀(也给他数落了一翻,异想天开 ,他用的贴片机都是过百上千万一条线的).现在想改用光驱丝杆来做,不过雕刻机主轴又是同心度的问题,好在阿莫服务好~~~ 现已解决,所以还没做好.
这不现在刚好有一点时间就想着在墙角的我心爱的机架了
现在下位机基本OK了,想用VC++6.0来编个上位机,可是以前买的VC++6.0装不上了,(谁有的话可否提供一下,谢谢了~~~ )VC++6.0也是不会的哟.只能照着书本慢慢学着玩了

网友:
感觉速度比原来快了。

楼主:
是的,之前的是直接MACH3用雕刻机控制器来测试的.
由于手上的MCU 2K的比较多,本想用查表来解决加速曲线的(但代码超过2K),现改用部分用查表,部分用运算去处理,又不想运算太多,所以运算加速就变长了,如果直接用查表加速的话更快(试过的)~~~

网友C:
下位机数据传递的很不错
是怎样做法,上面把步数传下来,STC负责x,y轴运行?

不得不说光轴滑轨好滑。。就是燥音太大
走几分钟我就会受不了,要用东西把耳朵塞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倒是想成为高手
前段时间比较忙,没功夫理,放在桌上还给我老婆数落来着(都不知道你搞 ...

吸嘴有没有现成的
不要用针头,
首先买的针头没有一个是直的
其次,针头插上用几次,位置就会歪掉了,
或者放几天都有可能歪掉,你拔下来再插上去,位置肯定就不对了,出现偏差
这时就要时常做全局性的坐标微调。。 软件上要加上这一功能。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位机数据传递的很不错
是怎样做法,上面把步数传下来,STC负责x,y轴运行?

串口115200的速度,接收到的是公制单位浮点数,单片机负责转换成8细分所需脉冲总数,然后运行,每轴单独MCU控制,并联接收串口数据

对了忘记跟你说噪音不大哟,因为用的是A3977,听起来感觉很舒服哟,比起TB6560来控制声音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嘴有没有现成的
不要用针头,
首先买的针头没有一个是直的

吸咀采用现成的JUKI高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倒是想成为高手
前段时间比较忙,没功夫理,放在桌上还给我老婆数落来着(都不知道你搞 ...

我觉得 同心度不需要去在意,
歪的就歪了,只要每次歪的距离都一样就行了

比如吸嘴旋转90度后中心点向左偏移了几个脉冲步(本来设定该处中心点坐标是100个脉冲步,旋转后中心点歪了,左移了相当于向前多走了10步)

我们只需要把原来的中心点坐标先全部减去10步(本来是100个脉冲步,减10步 修改为90步坐标),这样它旋转完就加上前移的10步,还是在100步的中心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 同心度不需要去在意,
歪的就歪了,只要每次歪的距离都一样就行了

嗯,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到实际运用过程中肯定会遇到的,届时也只能这样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115200的速度,接收到的是公制单位浮点数,单片机负责转换成8细分所需脉冲总数,然后运行,每轴单独MCU控 ...

两片单片机的串口rx tx 连在一起,接在PC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片单片机的串口rx tx 连在一起,接在PC串口?

嗯~~~要通过232芯片连接PC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到实际运用过程中肯定会遇到的,届时也只能这样来了  ...

其实也不用很复杂
直接先旋转90歪掉吸嘴, 然后移动歪嘴到 在目标上空 微调歪嘴对准焊盘中心点,然后保存步数坐标就完了。。按自已手动微调的坐标值保存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要通过232芯片连接PC机

厉害,
没想到这样做也行。。。

网友C:
电机是42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42电机?

是啊,还没有AMCNC-01雕刻机的步进电机长呢

对了,能负重300元的硬币的重量运行不丢步~~~ 速度没有变哟~~~

改天我再拍个视屏给你看看~~~

网友C:
先简单的做个上位机,
向前走多少步,向后走多少步,回到原点。。
再向前几步,向后几步,回到原点目测没差
那就完成大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简单的做个上位机,
向前走多少步,向后走多少步,回到原点。。
再向前几步,向后几步,回到原点目测没差 ...

这个我试过的,而且还是驮着300大洋硬币没事,能准确回到原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的,而且还是驮着300大洋硬币没事,能准确回到原点

恭喜,主要部分完成。。。^_^
后续就是完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主要部分完成。。。^_^
后续就是完善功能。。。。^)^

水平有限啊,上位机还没把握啊,刚刚装了VS2008速成版的,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限制,VC++6.0以前的装不上了,光碟读不了了,现在也不知道是用VB好?还是用VC好?晕啊,都不会的

网友C:
VS2008太大了,
这里可以下VC6.0  VC的资料应该算是最多的。

ftp://211.86.8.14/pvc6.r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VS2008太大了,
这里可以下VC6.0  VC的资料应该算是最多的。

哦,太感谢了,我都找了好久硬是没找到,找到的都是装不了的,你说晕不晕~~~

谢谢~~~正在下载...

网友D:
LZ是用笔记本连接雕刻机吗?请问你是用并口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用笔记本连接雕刻机吗?请问你是用并口卡?

是的,用的是笔记本电脑,我这个视屏是用串口传送命令的~~~这本本是自带串口的

之前的视屏也是用笔记本电脑控制的,那个本本是自带并口的,所以直接用MACH3+AMCNC01控制箱来控制的

网友E:
楼组,又有新进展了。我模仿你的机械部分图纸做完了。一直没时间出去加工。最近快有一个月没有上网了。换工作了。有点忙。还要装修房子。估计还得一个多月才有时间搞这个东东。你慢慢搞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组,又有新进展了。我模仿你的机械部分图纸做完了。一直没时间出去加工。最近快有一个月没有上网了。换工 ...

呵呵~~~本来还想问一下你的进展如何的,原来忙啊~~~

现在正在学VC6.0,感觉还行,资料很多的,也能看得明白,慢慢来...

有坛友提议用python来写上位机,正在了解这个...初步感觉这个软件是个很不错的一个软件...还是得慢慢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串口115200的速度,接收到的是公制单位浮点数,单片机负责转换成8细分所需脉冲总数,然后运行,每轴单独MCU控 ...

6560难道真的那么差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6560难道真的那么差劲吗?

也不能这样说哟,毕竟我不是太懂,可能是匹配性的问题吧.

步进电机是采用信浓:SST43D2166

测试时,首先采用A3977 (2.5A)能带得动的情况下来确定负重的.
由于6560只能调到(2.2A)或(3A)的档位,所以2.2A带不动属正常的,毕竟没有2.5A那么大,而调到3A时应该还可以负重再大一点没问题的.

我想说的差别-->>主要是声音的差别~~~无论6560调到那个电流档位,声音都要比A3977大,

另外发热量也要比A3977大,运转10分钟后6560散热片手摸不得,而A3977散热片随便摸

网友:
传几张商业SMT图给大家点启发
机头

吸嘴

网友:
坐等楼主曝光贴片机···

网友G:
很厉害啊,运行很流畅,不过噪声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厉害啊,运行很流畅,不过噪声有点大

噪音应该不大的,我这视屏是凌晨3点时拍的,那个歌在凌晨3点时分你敢开那么大声么(很小的)?

所以你听到的噪音是因为播放器把声音放大的原因哟.所以千万别给它骗了哟

网友H(2013-02-09):
这个速度够快呀!300个什么硬币?一毛or一块?多重?

网友(2013-12-20):
高手呵标记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速度够快呀!300个什么硬币?一毛or一块?多重?

一元的,没称多重.最近没有玩.因为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