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整定的另类方法

楼主(2012-07-04):
本来几天前要放上来的,下班后移动网一直不好,放不上,还是上班抽空放到论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帖子内容谢绝转载,谢谢(附件打不开已重新上传):

网友:
格式错误?

LZ压缩之后再上传吧

网友:
是啊,打不开

楼主:
   Sorry,从QQ中转站转了一下,没想到居然就出问题了,重新确认可用后已再次上传
   另帖子附件内容均为原创,如果阿莫认为帖子内容有料的话希望能加精,以更好地造福各坛友

网友A:
楼主,你好,最近也在调PID,以前没接触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你。
我的系统目的是控制气缸里面的压力稳定在我的设定值。
系统的结构是:气泵通过电磁阀连接到气缸,压力传感器也连接在气缸上,我通过压力传感器反馈的压力值,通过DA输出控制TIP122(三极管放大)控制电磁阀通断,(注:电磁阀有一个特性,通过控制通过电磁阀的电流,可以使电磁阀微打开)。请问,如果我用PID进行调节的话,反馈量与控制量怎么选择呢?

我现在反馈量是当前压力值-设定压力值(压力传感器的输入值,其经过AD转换,在通过变算到压力值),控制量是DA值(12位 3.3V),不知这样是否可以?
我在调试的过程中,I D不管,不管怎么调节P,都不能调整到目标设定压力值。

网友B:
谢谢楼主的理论研究,并分享给大家

我们也在搞温控器,说一点我的感受

对于加热系统,加热是主动的,散热是被动的
防止过冲则尤为重要,其次才是响应速度。
构造一个合理的模型,对整定速度和效果,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最近也在调PID,以前没接触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你。
我的系统目的是控制气缸里面的压力稳定 ...

    不用客气,大家一起讨论吧,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没有做过压力控制系统,其次也没有实际通过经典的方式(即PID参数整定的方式)做过PID控制系统,但是我文中提及的预测式负反馈控制方法我是实际用过的,使用软件仿真的结果也和实际情况接近,故此我对PID控制的研究都只是建立在软件仿真的基础上的。其次理论的东西其实是相通的,所以我就从理论上对你的压力控制系统提一些看法(文中的假设条件是控制周期等于采样周期):
   1)首先你要对你的压力控制系统的建立过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即那些是被控量,哪些是输入量,哪些则是控制系统的环境因素,被控量稳定过程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2)其次要注意对于一般内部相位延迟不是太厉害的系统,通常引入的反馈都是负反馈,如果反馈量弄成正反馈控制系统就调不出来了;
   3)因为我最近对位置式PID的增量形式研究比较多一些,就从位置式PID的增量形式的控制上对你的系统提一些看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a)  首先针对输入输出建立一个大致的范围,例如:需要控制的压力范围为0-100Pa,采用手工方式找到该范围对应的电流控制范围是5-100mA,假设对应的D/A输入为100-2000;
      b)  估计一个大致的控制系统内部延时,如100mS;
         c) 计算PID=Kp*E[n]+0.1Kp*(E[n]-E[n-1]);   注: E[n]为第n个采样周期时得到的设定压力-当前压力,而不是当前压力减去设定压力,0.1即预估的内部延时,Kp取值使得E[n]取最大值时计算得到的PID为pwmmax的3~5%左右;
      d)   如果PID>0 而且(pwmpointer+PID)<=pwmmax)   那么  pwmpointer:=pwmpointer+PID;
               如果PID<0 而且(pwmpointer+PID>=0) 那么  pwmpointer:=pwmpointer+PID;  (计算控制量对应的值)
          e) 如果pwmpointer<0  则 pwmpointer:=0;
              如果pwmpointer>pwmmax  则 pwmpointer:=pwmmax;(pwmmax越大,分辨率越高,控制越精细)
          f)  DAout[n]:=pwmpointer*(MaxDA-MinDA)/pwmmax+MinDA;  (MinDA即a)中的100,MaxDA即a)中的2000)
      g) 每一个控制周期重复c)-f)的动作,得到一个控制系统的响应,评估该响应情况;
      h) 根据评估结果调整Kp值和预估的内部延时(开始时内部延时可稍微估大一些,这样容易建立一个稳定的系统,建立后再逐步减小内部延时值,得到一个尽可能最快速响应的系统,另外开始时Kp值应该小一些,逐步加大到系统不稳定为止,将临界值*0.7~0.8即为理想的Kp值,然后再调整内部延时预估值)
   最后,根据你所说的先调比例部分无法稳定的情况看,你应该是用的增量式PID,而不是位置式PID的增量形式,请注意区分,如果对概念不熟,可以用PID温控仿真软件仿真看看各种PID控制下各个参数在调整中所起的作用 (增量式PID的公式是  PID=KP*E[n] +KI*Sum(E[n]) +KD*(E[n]-E[n-1]),其中Sum()为积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理论研究,并分享给大家

   我自己做了一个名为"PID温控仿真软件"的软件,自认为可以较好地仿真温控系统的各个方面,你有空的话建议用用试试看,我自己仿真了两张图片,分别表示反馈深度和预测深度对过冲的影响,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大家一起讨论吧,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没有做过压力控制系统,其次也没有实际通过经典的方式 ...

楼主,谢谢您的解答,我为我的问题开了一个帖子,期待您的分析与解答,谢谢!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5936-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一个名为"PID温控仿真软件"的软件,自认为可以较好地仿真温控系统的各个方面,你有空的话建 ...

请问楼主的仿真软件在哪里,能共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仿真软件在哪里,能共享一下吗

请参考我更早的一篇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928-1-1.html

网友:
mark留着为以后比赛调试用

网友D:
不开 文件已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开 文件已损坏

重新下载一次吧,我刚下载测试是正常的。。。

网友(2012-08-03):
想向ColeYao请教相关问题

楼主:
有问题直接提就好了,有空的话我会一起讨论的

网友(2013-01-16):
谢了,以后有问题了还请教你,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最近也在看这方面的东西,,,刚开始接触,可以看看呀,,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如云啊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2014-02-06):
发一下PID仿真工具的第三版(二次修正版):
  1)网页浏览功能改进;
  2)预测式算法补充说明!
希望大家能喜欢(不开新帖了,以免有人反对)!

网友:
果断收藏。第一次下载结果打不开,再次下载后解压成功。

网友E(2014-06-12):
lz能给我一份PID控制电机的程序吗,我弄了好久一直没弄出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能给我一份PID控制电机的程序吗,我弄了好久一直没弄出来 、

我还没有用PID做过项目呢,只做过温控,是预测式负反馈控制方式!

网友(2014-08-31):
感谢楼主共享,学习了

网友:
谢谢 楼主 。 楼主在温控方面颇有见解啊

网友F:
之前见过有人用 自整定的PID来调试直立车,不知道楼主对这有什么看法吗?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见过有人用 自整定的PID来调试直立车,不知道楼主对这有什么看法吗?请教。 ...

  自整定PID是控制算法中的一种,直立车需要实现行走功能可以采取各种控制算法,每种控制算法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只要实现了预期的控制目标都是可以的!

  预测式负反馈算法是我根据自动控制的特点命名的一个算法,它的算法是从自动控制的本质抽象出来的,符合了几乎所有的生物自动控制其行为的特点:反馈+预测+调节 三个环节循环往复,不断嵌套,实现生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目

的。反馈即获取物体的位移、速度、加速度等信息,包含了感知和记忆;预测即根据当前物体的位移(速度)通过计算(心算)得到物体在一定时间后的位移(速度),主要是运算;调节即根据物体在一定时间后的位移(速度)来调

节物体当前的速度(加速度)。预测式负反馈算法尽管从理论上分析是属于时间域的算法,而常用的PID控制算法是属于频率域的算法,但预测式负反馈算法的形式和增量式PID很像,应该算是殊途同归吧!

  我所讲的自动控制的算法都是通用的,没有说专门针对温控还是自平衡小车的,所以关键是理解,与具体应用无关,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一直对PID充满好奇,有时间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网友:
普通人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一下PID仿真工具的第三版(二次修正版):
  1)网页浏览功能改进;
  2)预测式算法补充说明!

谢谢,这个很实用呀!

网友G(2014-12-10):
楼主有木有这个软件的使用说明什么的?先了解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木有这个软件的使用说明什么的?先了解这个软件

软件内有简单的中文说明的!

网友:
有朋友再做气体打压控制方面的吗?

网友:
PID在电机控制这块也很重要,我正在了解如何利用PID更好的控制电机马达使转速达到稳定的设定值

网友:
有人对PID控制电机这块了解多的可以指点一下小弟,我会非常感激的,呵呵

网友(2015-01-25):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回复里有精华

网友(2015-02-25):
PID想做又快又好真不容易。

网友(2015-04-14):
今天试了一下,低温37度误差十一0.1左右波动,高温70度不容易到达波动大。

网友:
学习了,下载了试试

网友:
很好的资料 仔细拜读一下

网友:
一般实际应用的时候都是凑参数,有些传递函数太复杂啊,不好应用

网友H(2015-05-18):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大家一起讨论吧,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没有做过压力控制系统,其次也没有实际通过经典的方式 ...

楼主,最近刚触PID,看到你提到的这个公式: PID=KP*E[n] +KI*Sum(E[n]) +KD*(E[n]-E[n-1]),其中Sum()为积分,你称之为 ”增量式“,但是我在其它文章中看到,很多称之为 “位置式”,最近被这两种方式弄得有点晕,请问如何理解“位置式”PID控制算法?   盼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近刚触PID,看到你提到的这个公式: PID=KP*E[n] +KI*Sum(E[n]) +KD*(E[n]-E[n-1]),其中Sum()为 ...

PID=KP*E[n] +KI*Sum(E[n]) +KD*(E[n]-E[n-1]),其中Sum()为积分  这个是位置式,增量式是两边取微分,请参考PID的其它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KP*E[n] +KI*Sum(E[n]) +KD*(E[n]-E[n-1]),其中Sum()为积分  这个是位置式,增量式是两边取微分,请 ...

谢谢,楼主~

网友(2015-07-06):
顶楼主,昨天我测试了传统PID和楼主的方法,发现PID非常难调,总是振荡。楼主的方法调整3~4次就稳定了。比较好调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也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搂主好人,谢谢分享

网友I:
现在想玩一下温控~楼主是用什么设备加热以及检测的呢~手头上没有装备~楼主有好的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想玩一下温控~楼主是用什么设备加热以及检测的呢~手头上没有装备~楼主有好的推荐下 ...

加热用加热膜,交直流的都可以,温度检测用DS18B20就好了。

网友(2015-08-14):
学习了。很有应用价值。

网友:
整定pid参数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方法,但是目前基本都是用试凑法。
楼主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定要看!

网友(2016-05-17):
楼主看了你的软件说明 你的位置式PID和增量式PID公式一样只是增量式输出为增量,位置式增量式公式就是传统的增量式公式 ,这几个控温哪个效果好一些啊,还有我用你的软件仿真只能看到绿色线条其他颜色的都没有,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8-03-14):
没有说明,改了数据不动,收藏以后搞了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