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0问题点?

楼主(2012-07-04):
①TC0,普通模式和CTC模式。OC0输出只能50%的占空比吗?占空比不可以调节。
②TCCR0B.FOC0=0或者1,只要com0=1,都有输出?这样的话,TCCR0B.FOC0=0,1是不是没有用?

网友:
①:普通模式和CTC模式下占空比只能是50%,如果需要调节占空比,可以使用PWM模式。
②:FOC0位置“1”才会有效,等同于一次比较匹配,对FOC0位写“0”是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