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鼠标可以用,加个自定义的hid设备就出错?

楼主(2012-07-04):
  报告描述符如下,求解。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2
    0x09, 0x02,                         // USAGE (Mouse)                    4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6
    0x85, REPORTID_MOUSE,               //   REPORT_ID (Mouse)              8
    0x09, 0x01,                         //   USAGE (Pointer)                10
    0xa1, 0x00,                         //   COLLECTION (Physical)          12
    0x05, 0x09,                         //     USAGE_PAGE (Button)          14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Button 1)     16
    0x29, 0x02,                         //     USAGE_MAXIMUM (Button 2)     18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20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22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24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26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28
    0x95, 0x07,                         //     REPORT_COUNT (7)             30
    0x81, 0x03,                         //     INPUT (Cnst,Var,Abs)         32         一个字节,位1表示左按键的状态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34
    0x09, 0x30,                         //     USAGE (X)                    36
    0x09, 0x31,                         //     USAGE (Y)                    38
    0x75, 0x10,                         //     REPORT_SIZE (16)             40
    0x95, 0x02,                         //     REPORT_COUNT (2)             42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44
    0x26, 0xff, 0x0f,                   //     LOGICAL_MAXIMUM (4095)       47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49        4个字节,分别表示x,y移位大小
    0xc0,                               //   END_COLLECTION                 50
    0xc0,                               // END_COLLECTION                   51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2
        0x09, 0x00,                                                  // USAGE          自定义                                        4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6
        0x85, REPORTID_DEBUG,                                  // REPORT_ID ()                                         8
        0x09, 0x01,                                                 //   USAGE 1                                                10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12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14
        0x75, 0x08,                                                 //   REPORT_SIZE                                        16
        0x95, 0x03,                                                 //   REPORT_COUNT                                        18
        0x81, 0x02,                                                 //   INPUT                                                         20        3个字节,作为调试用
        0x09, 0x02,                                                 //   USAGE 2                                                22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24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6
        0x75, 0x08,                                                 //   REPORT_SIZE                                        28
        0x95, 0x02,                                               //   REPORT_COUNT                                        30
        0x91, 0x02,                                                 //   OUTPUT                                                 32
        0xc0                                                                 // END_COLLECTION                                   33

楼主:
在线等,
之前还有段别的,也可以用的,后来去掉就不行了,好不理解

网友:
自定义中的0x09, 0x02,                                                 //   USAGE 2                                                22  出错了,02表示鼠标,鼠标是没有输出的

楼主:
好久的贴了,已经弄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