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30的矩阵键盘程序

楼主(2012-07-04):
求帮助,谁写过430的矩阵键盘程序

网友:
这貌似不是很难吧?再讲矩阵键盘也有使用中断与不使用中断两种,你又不讲要哪一种……

网友:
unsigned char keyscan (void)
{
  unsigned char ss;
  unsigned char num;     //按键号
  P1DIR =0x0f;           //行P1.0-P1.3输出 列P1.4-P1.7输入

//------------------------------------------------
P1OUT = 0xf7;
ss=P1IN;
if(ss!=0xf7)     //第一行有键被按下
{
delay(200);
switch(ss)
{
case 0xe7:{num=4;break;}
case 0xd7:{num=3;break;}
case 0xb7:{num=2;break;}
case 0x77:{num=1;break;}
default:num=17;
}
while(P1IN!=0xf7);
}

delay(200);
//------------------------------------------------

P1OUT = 0xfb;
ss=P1IN;
if(ss!=0xfb)     //第二行有键被按下
{
delay(200);
switch(ss)
{
case 0xeb:{num=8;break;}
case 0xdb:{num=7;break;}
case 0xbb:{num=6;break;}
case 0x7b:{num=5;break;}
default:num=17;
}
while(P1IN!=0xfb);
}
delay(200);
//-----------------------------------------------
P1OUT = 0xfd;
ss=P1IN;
if(ss!=0xfd)     //第三行有键被按下
{
delay(200);
switch(ss)
{
case 0xed:{num=12;break;}
case 0xdd:{num=11;break;}
case 0xbd:{num=10;break;}
case 0x7d:{num=9;break;}
default:num=17;
}
while(P1IN!=0xfd);
}
delay(200);
//----------------------------------------------
return num;
}

楼主:
不用中断,本人初学430,搞了好久没弄出来,希望给个实例参考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中断,本人初学430,搞了好久没弄出来,希望给个实例参考参考。

可以参考一下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呵呵呵

谢谢指点,已解决

网友:
------------楼上你笑什么-

网友B:
楼主 我写过一个用看门狗作用作间隔定时器  定时器消抖的 比较高级的矩阵按键 扫描 你需不需要?~自认为 比三楼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写过一个用看门狗作用作间隔定时器  定时器消抖的 比较高级的矩阵按键 扫描 你需不需要?~自认为 比 ...

嗯 ,谢了,给我学习学习吧,不过现在用的是买的矩阵键盘,不需要消抖,不过以后一定用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了,给我学习学习吧,不过现在用的是买的矩阵键盘,不需要消抖,不过以后一定用的到 ...

?买的键盘为什么就不用消抖?
感觉你对基本原理并不清楚,还是多看看书,把基础打牢些吧

网友:
你没接上拉电阻,会检测不到按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写过一个用看门狗作用作间隔定时器  定时器消抖的 比较高级的矩阵按键 扫描 你需不需要?~自认为 比 ...

贴出来看看,我觉得多条思路对以后编程有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出来看看,我觉得多条思路对以后编程有益

这是按键的程序
#include<msp430x14x.h>
#include"UART.h"
#define OK 1
#define NO 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void key_init()
{
#ifdef DEBUG
    send_string("key board is initaled");
    NEXT;
#endif
    P1DIR|=(BIT7+BIT6+BIT5+BIT4);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P1OUT&=~(BIT7+BIT6+BIT5+BIT4);
    if((P1IN&0X0F)!=0X0F) return OK;//返回一个作为判断是否按下
    else return NO;
}

unsigned char key_get()
{
    uint8 temp1=0x80;
    uint8 n=0;
    for(n=0;n<4;n++)
    {
      P1OUT=0XF0;
      P1OUT&=~temp1;//依次将输入給低 且只有一个为低
      temp1>>=1;
      if((P1IN&BIT0)==0) return (1+(n*4));
      if((P1IN&BIT1)==0) return (2+(n*4));
      if((P1IN&BIT2)==0) return (3+(n*4));
      if((P1IN&BIT3)==0) return (4+(n*4));
    }
    return 0;
}
下面是在主函数关于按键 的程序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nt()
{
    //static uint16 j=0;
    //static uint8 j2=0;
    static uint8 cnt=0;
    static uint8 flag1=0;
    static uint8 flag2=0;
#ifdef DEBUG
    j++;
    if(j==1000)
    {
        j=0;
        j2++;
        if(j2%2)  LED_1;
        else LED_0;//led的作用是作为一个指示灯 做一个LED小模块 作为指示灯
    }
#endif
    cnt++;
    if(cnt==30)
    {
        cnt=0;
        if(flag1=key_scan())
        {
            if(!flag2)
            {
#ifdef DEBUG
                send_string("key is pressed");
                NEXT;
#endif
                num=key_get();
#ifdef DEBUG
                send_char(num+48);
                NEXT;
#endif
            }
            flag2=flag1;
        }
    }
    if((flag1==0)&&(flag2==1))
    {
#ifdef DEBUG
        send_string("key gets up");
        NEXT;
#endif
        flag2=0;
        //LPM3_EXIT;
     }
}
/*将按键的检测放入看门狗定时器中断中  每隔一定时间进来检测 */

网友(2012-12-13):
防抖不太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