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驱动1366x768疑问

楼主(2012-07-04):
小弟是ARM的新手,
想请问一下,
目前要把TINY6410外接驱动18.5吋的屏,
解析度为1366x768,
不晓得这样可不可行?
会不会推不动呢?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

ram用K4X1G163PE,
FLASH用K9GAG08U0E,
这样够推吗?
还是要在更往上加呢?
怕会不好找IC.

网友:
单纯的显示图片与界面是没有问题的,
由于对6410不大熟悉,所以也不能给太多的意见。
我们最近新出的IMX53板子是支持1080P解码与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