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元件上电产生0-3随机数

楼主(2012-07-04):
有振荡器  外加用数字电路74系列的方式  上电时产生0-3随机数输出 请用过的朋友提供下思路 谢谢

楼主(2012-08-16):
引用 网友A:
伪随机码发生器 。。。。。  移位寄存器 加反馈。。。。

谢谢 想过这个方法 做了个m序列  可是每次都一样 循环   后面用慢频率采样快频率的方法产生不确定的采样  效果可以

网友:
把移位片的的两个脚引出长长的PCB线,不接地,也不接VCC,然后不停的加时钟上去,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或都把这两个的其中一个与晶振连接起来,然后在在片子的VCC脚上接个电阻,加不同的时钟速率不同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网友:
其实如果是单片机来做,最好的办法的随时种子也是取开机时长。然后在根据这个值取内存的某个随时位,在进行随时运算

网友:
为什么要产生伪随机数
可以放大电阻的热噪声
AD采样
产生真正的随机数
然后
还可以做一点数学处理

楼主:
  呵呵 大家说的太高端了 用不起的  卖不到一分钱的东西 不可能把电路做大的 最后m序列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