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PCF8533作为显示驱动IC的吗,请进

楼主(2012-07-04):
有人用过PCF8533作为显示驱动IC的吗,能否分享下驱动C代码参考下啦! 谢谢

楼主(2012-08-06):
哎!没人呀!

郁闷。。。

楼主:
感觉没人用过呀!

网友:
这个好像没必要吧,基本的iic操作啊,到处都是代码。具体程序框架,最好还是自己搞

楼主:
也是呢!但是好象没找到PFC8533的DATASHEET

楼主(2013-02-02):
哈哈!还是没人进来看看呀

网友A:
自己慢慢看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
没手册,也能写程序啊?

网友B:
我用过PCF85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PCF8576!

哦!

能否告诉一下!5命令是否有顺序之分?
mode set
load data pointer
等等,应答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是不是每个START后都必须0x70h ....

假如我要送地址为010的RAM0x88数据应该是什么命令?

有没参考DEMO程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慢慢看一下datasheet吧

谢谢!啦!好人

网友:
确实够郁闷的。。。。

楼主:
好了!我已经搞好了!谢谢各位!
新年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了!我已经搞好了!谢谢各位!
新年好!

我是用示波器量别人已经点亮的LCD模组才明白的!也谢谢各位的支持

事实上PCF8576 和PCF8533命令格式不同:

PCF8533每发一串数据第一个字节一定是芯片的地址SLAVE_ADDRESS(0x70)---等一应答位+命令(或数据)说明字节---等一应答位+命令(数据字节)--等一应答位!

当然每串数据前后都要加开始和结束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