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MDK逻辑分析仪里面总是出现Unknown Singal的啊?

楼主(2012-07-04):
具体的程序在板子上已经可以运行了,主要是手上没有示波器,想从一个IO口上看看跳变的时间,板子上与该io口相连的led也在闪烁了,PORTB.5,但是在mdk的逻辑分析仪里添加PORTB.5总是提示Unknown Signal,已经实现切换成了simulation模式,不是用的在线调试了,还是不行,MDK的版本是4.53,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把mdk调成兼容xp模式运行问题依旧,我晕死~~~

网友(2013-03-18):
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无语啊

网友(2013-08-20):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无语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可否配个图文教程分享一下?

网友B:
逻辑分析仪不可用吧,接硬件仿真器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可否配个图文教程分享一下?

主要是默认的DLL没有对,导致信号不对

把debug也左下角的dialog dll 选成darmstm.dll,
parameter选成你的具体型号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不可用吧,接硬件仿真器时

他说的应该是软件仿真的情况

网友A:
试过,好用。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过,好用。真不错,

我的修改后还是出现Unknown Singal的啊?能帮帮忙吗?芯片是STM32F107V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修改后还是出现Unknown Singal的啊?能帮帮忙吗?芯片是STM32F107VB的

只试过端口,比如PORTA.3

网友(2014-06-2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设置啊?

网友D:
我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求共享啊?

网友E(2014-08-28):
我也这个问题,哪位大侠帮个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这个问题,哪位大侠帮个忙啊

答案在7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求共享啊?

答案在7L

网友(2015-01-14):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默认的DLL没有对,导致信号不对

能不能给个图找不到啊。。。

网友:
终于找到了,留给后人看吧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114171803.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默认的DLL没有对,导致信号不对

怎么选呢?每次都得手动打进去吗?还是有的选项?

网友F(2015-03-05):
引用 网友A:
试过,好用。真不错,

这个是硬件仿真的图吗?还是软件仿真的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硬件仿真的图吗?还是软件仿真的图啊?

我认为是硬件仿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硬件仿真图。

难道不是你自己仿真的吗?感觉你自己答案不确定一样啊!!!

网友(2020-07-04):
逻辑分析仪的功能好像只能在 deBug 选板 选中use simulator才能使用,反正我片上仿真一直是unvailed signal

网友:
https://blog.csdn.net/K_O_Carniv ... rnPai2-3.edu_weight
刚看到的一篇文章,可以知道,逻辑分析仪的功能需要开启Trace,而Trace只能使用在SW端口下,J-Link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