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CMI接口通过DMA传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2-07-04):
在学习STM32F407的照相机接口时遇到了个问题,我用的是MDK开发环境 ,JLINK仿真 ,相机接口通过三根线来驱动 PIXCLK点时钟  HVSYNC行同步信号  VSYNC场同步信号  ,在编译下载仿真时在HVSYNC和VSYNC 对应的中断都响应都能进入,但就是DMA的中断没有被触发,我看了下参考手册,发现需要DCMI接口接收到数据后通知DMA需要DCMI_CaptureCmd(ENABLE); 来设置 CR寄存器的CAPTURE 位!但运行后还是没有进DMA的传送完毕中断void DMA2_Stream1_IRQHandler(void);并且DMA需要传送的目地地址的内容也未改变,我觉得是DCMI接口能响应中断,说明能安外部的触发信号运行,但DMA为何没有被起动传送数据!求教!下面为代码

void Dcmi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CMI_InitTypeDef DCM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s the DCMI to interface with the OV2640 camera module ***/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DCMI, ENABLE);   /* 使能 DCMI 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使能 DMA2 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 使能 DCMI GPIOs 时钟 */
/*** Configures the DCMI GPIOs to interface with the OV2640 camera module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DCMI);           //DCMI_HSYNC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DCMI);           //DCMI_PIXCLK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DCMI);           //DCMI_D0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DCMI);           //DCMI_D1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DCMI);          //DCMI_D2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DCMI);          //DCMI_D3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1,GPIO_AF_DCMI);          //DCMI_D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DCMI);          //DCMI_D5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DCMI);          //DCMI_VSYNC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DCMI);          //DCMI_D6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DCMI);          //DCMI_D7

  /* DCMI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1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DCMI configuration */
  DCMI_InitStructure.DCMI_CaptureMode = DCMI_CaptureMode_Continuous;   //连续捕获模式
  DCMI_InitStructure.DCMI_SynchroMode = DCMI_SynchroMode_Hardware;     //硬件同步模式
  DCMI_InitStructure.DCMI_PCKPolarity = DCMI_PCKPolarity_Falling;                     //像素时钟上沿
  DCMI_InitStructure.DCMI_VSPolarity = DCMI_VSPolarity_Low;                     //帧同步下沿
  DCMI_InitStructure.DCMI_HSPolarity = DCMI_HSPolarity_Low;                     //水平同步下沿
  DCMI_InitStructure.DCMI_CaptureRate = DCMI_CaptureRate_All_Frame;        //整个帧图像
  DCMI_InitStructure.DCMI_ExtendedDataMode = DCMI_ExtendedDataMode_8b; //每次数据8位
  DCMI_Init(&DCMI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s the DMA2 to transfer Data from DCMI */

          DMA_DeInit(DMA2_Stream1);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1) != DISABLE)
  {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CMI_DR_ADDRESS;                 //照相机接口数据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int32_t)&imgdata_buffer;//FSMC_LCD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设备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6;                           //43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设备端一次传送4个字节32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DMA Stream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CMI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Stream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 Insert 100ms delay: wait 100ms */

///////////////////////////////////////////////////////////////////////////////////

}

在MAIN中起动DCMI 和DMA

          DMA_ITConfig(DMA2_Stream1, DMA_IT_TCIF1, ENABLE);
                DCMI_ITConfig(DCMI_IT_VSYNC,ENABLE);
                DCMI_ITConfig(DCMI_IT_LINE,ENABLE);
        DMA_Cmd(DMA2_Stream1, ENABLE);
          DCMI_Cmd(ENABLE);
          DCMI_CaptureCmd(ENABLE);
DCMI相机接口能进中断,而DMA好像没被起动

网友:
哥们,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现在你解决了没?

而且dcmi的溢出中断一直都出现;
dma死活不传数据,而且也没有中断产生

楼主(2012-08-09):
因为DMA工作在连续方式下面,DCMI_ITConfig(DCMI_IT_VSYNC,ENABLE);  应改为DCMI_ITConfig(DCMI_IT_FRAME,ENABLE);  你试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能否把camera的工作原理介绍一下呀,比如: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以及解码这些?

楼主:
CAMERA 原理要自己去看手册了!内容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CAMERA 原理要自己去看手册了!内容很多!

这个过程了解了,我主要是要将DCMI的数据,通过DMA发送到UART。楼主能否发一份你调试好的源码例程给我,lufei_56@yahoo.cn  thanks!

网友:
楼主,你这样将数据保存在sram中(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int32_t)&imgdata_buffer;)资源够么?QVGA的图片是320*240=150kbyte呢

楼主(2012-09-19):
内部资源SRAM是不够的!需要外扩SRAM,DCMI的接口一般都用在摄像头模块上,所以速度是很快的,传到内存后可通过UART传出,但不能实时传送,只能传部分数据!

网友:
目前好像F4很火啊!! 大家有需要吗??  正品哦

网友(2013-01-17):
官方代码 好像没有开DMA中断    这个dma 中断是用来做什么用途的

楼主:
将外部数据快速传送到内部RAM!

网友(2013-08-28):
DMA_ITConfig(DMA2_Stream1, DMA_IT_TC, ENABLE);刚调出来,那这个地方改过一就可以了.

楼主:
嗯!谢谢回复,问题已经不是问题

网友A(2013-11-07):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弄DCMI摄像头。有些问题想请教,DMA工作在连续方式下面,我的例程里是
    //DCMI_ITConfig(DCMI_IT_VSYNC, ENABLE);
    //DCMI_ITConfig(DCMI_IT_LINE, ENABLE);
    DCMI_ITConfig(DCMI_IT_FRAME, ENABLE);
    //DCMI_ITConfig(DCMI_IT_ERR, ENABLE);
这几个全开启,但是现在遇到情况是,sccb成功,初始化没问题,读设备ID正确,但是屏幕不停刷蓝色,很少很少的颗粒,传到串口打出来看,是不停地传131313131313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误啊
方便的话LZ可以加我QQ43969744  解答一下吗

网友(2014-01-11):
楼主的这个弄的怎么样了,可以发下源码吗?

楼主(2014-09-1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弄DCMI摄像头。有些问题想请教,DMA工作在连续方式下面,我的例程里是
    //DCMI_ ...

不好意思,最近不在弄这个,有点忘了!

网友B(2015-01-05):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弄DCMI摄像头。有些问题想请教,DMA工作在连续方式下面,我的例程里是
    //DCMI_ ...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现在在做F429+OV5642,也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DCMI->DR收到的总是0x1313131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现在在做F429+OV5642,也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DCMI->DR收到的总是0x1 ...

哥们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F429+OV5642  但是DCMI中断根本进不去,别提收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F429+OV5642  但是DCMI中断根本进不去,别提收数据了 ...

没解决呢。F407的程序就可以,移植到F429上就不行。

楼主(2015-02-28):
F429的片子我还没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