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做一个电机堵转电流信号检测,但是LM358容易烧

楼主(2012-07-04):
LM358做一个电机堵转电流信号检测,电流变大经过393翻转,但是LM358容易烧,请问大家取样电路加保护电路该怎么加?

楼主:
已经烧坏2块358了

网友A:
堵转电流多大?到358输入端串电阻,并加二极管钳位

网友B:
取样电压范围是多少?

如果超过运放电源电压就电阻分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样电压范围是多少?

如果超过运放电源电压就电阻分压吧。

没有超过运放电源电压,取样电阻用0.5Ω,电机运转时电流1.2A左右,堵转时5A,经过电压跟随,放大,到比较器最大电压也不超过12V

网友:
是不是电机刹车时产生了反电动势?

网友C:
楼主你那个电压跟随有什么作用么?如果留着感觉可惜可以加个短路保护;

把跟随去了,在5脚前面加个R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电流多大?到358输入端串电阻,并加二极管钳位

堵转电流有5A左右,我已经在358输入端加了一个20V的TVS管到地了,而且还并了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个电压跟随有什么作用么?如果留着感觉可惜可以加个短路保护;

把跟随去了,在5脚前面加个RC滤波 ...

其实这个跟谁器也没什么大作用,请问jade1988如果加短路保护该如何加,我不怎么理解,非常感谢

网友:
我指的相线短路,连成比较器的形式即可;

论坛里面资料很多,你可以搜搜;你那个放大电路也不是很好。正输入端可以连成带一定偏置的,防止干扰;

网友:
输入至少接个电阻吧,不会连这也省了??? 加20V有个鸟用,运放供电才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转电流有5A左右,我已经在358输入端加了一个20V的TVS管到地了,而且还并了一个电容 ...

大哥,人家要你加钳位,你加TVS,那也得加个比电源电压低的才说得过去呀。

网友:
至少加个限流电阻呀,保护不到位,电机瞬间电流很大的

网友:
地电位的变化,最好采用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想我应该明白怎么去做了!

网友:
我不明白啊!

网友D(2013-06-17):
你的电流是怎么检测的啊,用互感器的吧,怎么会有地电位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流是怎么检测的啊,用互感器的吧,怎么会有地电位变化呢

用测电压的方法测电流,测取样电压

网友(2016-07-19):
楼主,这个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呢?

网友E:
电机堵转电路不是这样检测的  给你一个思路  不要检测直流 而是要检测交流 想不明白的话可以回复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堵转电路不是这样检测的  给你一个思路  不要检测直流 而是要检测交流 想不明白的话可以回复我 ...

怎么个测交流法,我也想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怎么个测交流法,我也想知道

用的是康铜丝
和电机串联在电路中
电机正常转动
LM358二级放大输出端会输出方波(电平高低变化,频率1K上下)
一旦堵转
输出端的电平会持续为高或者持续为低
单片机每隔一段时间读取一次电平状态
比如连续200次电平都不会变化(每1ms判断一次,等价为200ms的堵转检测阈值)
就可以认为堵转
希望我说清楚了
说错的地方 请大家批评指教

网友G:
如何调整堵转电流阈值呢?假如正常工作电流1A,堵转电流1.2A,这个电路能检测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何调整堵转电流阈值呢?假如正常工作电流1A,堵转电流1.2A,这个电路能检测出来么? ...

这个算法根本不用关心电流值,我只关心电机是不是堵转了

网友:
这个电平高低检测方法设计新颖,学习了

网友(2021-09-18):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康铜丝
和电机串联在电路中
电机正常转动

这个电路能用于直流有刷电机吗?元件的值是多少?

网友:
电机堵转电流,不好测的,手头正好一张,以前跟客户推AD8479的电流检测图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rials/MT-068_cn.pdf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nce-amplifiers.html
不过CSA AD841x, AD821x,都推广得不太好,客户们还是用T公司的INA333等更加多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