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芯片有那些厂牌的选择呢?

楼主(2012-07-04):
公司使用的51芯片是MEGAWIN的89E515与82G516, 也用这2款芯片设计过很多项目了, 最近一个新的项目, 客户要求不能使用MEGAWIN的51, 要我们选择其他家的51, 最好是偏门一点的厂牌, 而价格也不能太贵, 不晓得市场上还有那些厂牌可以选择呢? 请用过的前辈提供一下意见.

网友:
我只选AT公司的~~~~~~~~~~~

网友A:
怕被解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被解密了?

不是, 是因为客户不希望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公司设计的.

网友:
台湾   新茂

字数补丁

网友:
Acer Labs
Actel
Aeroflex UTMC
Altium
Analog Devices
AnchorChips
ASIX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tmel
Atmel Wireless & uC
AustriaMicroSystems
California Eastern Laboratories
CAST.Inc
Chipcon
CML Microcircuits
CORERIVER
Cybermetic Micro Systems
Cybra Tech
Cynal Integrated Product
Cypress Semiconductor
Daewoo
Dallas Semiconductor
Digital Core Design
Dolphin
Domosys
easyplug
EnOcean
Evatronix
Generic
Genesis Microchip
Goal Semiconductor
Handshake Solutions
Honeywell
Hynix Semiconductor
Hyundai
Infineon
InnovASIC
Intel
ISSI
Maxim
Megawin
Mentor Graphics Co.
Micronas
MXIC
Myson Technology
Nordic Semiconductor
Nuvoton
NXP
OKI
Oregano Systems
Philips
RadioPulse
Ramtron
RDC Semiconductor
Sanyo
Shanghai Huahong IC
Sharp
Siemens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Siliconians
SMSC
SST
STMicroelectronics
SyncMOS
Synopsys
Syntek Semiconductor Co.
TDK
Tekmos
Temic
Teridian Semiconductor Co.
Texas Instruments
Tezzaron Semiconductor
Triscend
Vitesse
Zensys
Zylogic Semiconductor Co.

网友:
楼上这是哪个开发工具软件里列出的吧,哈哈,真全活

网友:
6楼的是Keil里的吧。

网友:
STC(宏晶)的

网友:
宏晶的可以价格也合理

网友:
看看Keil头文件库,嘎嘎。

网友:
lz 到keil选择芯片栏目里找

网友:
把芯片上的字磨掉掉不就可以了。51就那么几家吧

网友:
把MEGAWIN打磨了重新打logo,想要那家都可以

网友B:
或者干脆让供货商给你做好,将原片的印字去掉,重印你公司的型号。

网友:
新华龙的很不错

网友:
51用的少,学习的时候用的是STC

网友:
51 就那么几家 用基本上用STC的 都差不多的样子 对了 W7100里面含51单片机 没用过 楼主试下看好用不!

网友:
楼上说的新茂和新唐那些台系单片机性价比比STC高点,可以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干脆让供货商给你做好,将原片的印字去掉,重印你公司的型号。

这个根据量在深圳大概0.1元一片左右吧。

网友:
芯唐不错,原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