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低成本手机蓝牙遥控小车

楼主(2012-07-0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zNjQ4NDI0.html
用的蓝牙串口模块。参考了坛友的小车的电机控制部分,连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5803-1-1.html
电机的固定用的是502,比固定具便宜
手机蓝牙串口用的是现成的spp1.8
驱动板也是便宜货,L9110电机驱动芯片
开源:

网友A:
貌似很好玩的样子.....不知楼主小车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很好玩的样子.....不知楼主小车精度怎么样

目前来说,没有测速码盘,没有超声测距,PWM也没写彻底,走直线都很困难,基本没有精度可言,以后会加上。从买来零件到这样只用了5个小时,感觉不错了。

网友:
用手机遥控小车?
很好~~~~~~~~~~~~~~~~~~~~

网友B:
手机端软件可以二次开发么?  对手机端软件比较感兴趣

网友:
Andriod开发很容易上手的,编些简单的东西应该不难

网友C:
这个地盘牛叉啊,呵呵

网友D:
那个蓝牙模块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端软件可以二次开发么?  对手机端软件比较感兴趣

坛子里头应该是有源码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9994-1-1.html,在智能车坛子里,比我这个简陋没有按键模式,我这个不是自己写的,不过之后要做基于android手机摄像头的巡线算法,所以马上就会寻求二次开发的途径。然后还是会在这里开源的。android端的开发确实复杂一些。不过我记得android软件是可以反编译出java源码的,有这种工具,应该不难二次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蓝牙模块多少钱一个???

32元。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盘牛叉啊,呵呵

有那个螃蟹王国的减速马达和502胶水,什么都可以做底盘的,本来用拖鞋做的,可惜小了点

网友:
Andriod开发还是不容易,看到要学那么多新东西,只用一点,还是算了,以后用到再说啊

网友B:
不错,你的蓝牙串口最远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你的蓝牙串口最远有多远?

天黑了,明天出去玩了告诉你,10米左右吧

网友E:
楼主上位机软件源码可否共享下!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32元。淘宝

32太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位机软件源码可否共享下! 多谢

无法共享因为是在google市场里下载的蓝牙串口助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法共享因为是在google市场里下载的蓝牙串口助手

这可如何是好,还想顺便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可如何是好,还想顺便学习一下

反编译android apk,有看代码的工具的,自己去搜索.

网友(2012-08-13):
手机上位机是自己写的吗。。。。好弄不好弄啊,,,

网友:
顶一个,有搞头!!!

网友F:
几年前做过WM手机的,也是蓝牙串口,wm的编程比安卓要简单,之后还做过wifi的,呵呵,都是距离太近,感觉要玩的话可以用远距离的2.4G模块比较现实。安卓的话可以用usb转串口,也可以蓝牙串口。比较倾向于前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做过WM手机的,也是蓝牙串口,wm的编程比安卓要简单,之后还做过wifi的,呵呵,都是距离太近,感觉要 ...

淘宝有一种工程级的大功率路由器,配上wifi串口号称空旷3km

网友(2012-09-15):
技术流顶起

网友:
小车霸气,自己也打算用51单片机板子搞一个小车玩玩。但是还在学习之中。

网友G:
那两个轮子哪里买的?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两个轮子哪里买的?多少米?

螃蟹王国车轮电机套装,淘宝8元

网友(2012-12-28):
哇塞 拖的一个开发板啊~~~会不会很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个螃蟹王国的减速马达和502胶水,什么都可以做底盘的,本来用拖鞋做的,可惜小了点 {:titt ...

跟楼主比,我自己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很少动手,惭愧阿,自己的小车计划快两年了,连实物的雏形都没做出来。
楼主点化了我,只要动脑筋,什么材料,什么配件,什么资金都是浮云,动手,实践才是王道。

网友(2013-02-01):
无比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共享因为是在google市场里下载的蓝牙串口助手

我下载不了
能发一个给我吗?
lxa0@163.com

网友(2013-06-12):
谢谢楼主,标注一下

网友:
这个挺好玩的说,顶个

网友:
成本真的很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