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程序怎么算延时时间

楼主(2012-07-05):
有什么公式吗,求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51的都有一些小软件,专门计算延时时间的。如果是STC单片机,那它官网的下载软件,里面都有软件计算延时的。很方便哦。 另外网上也有一些专门计算的小软件,用着很不错。可以找一下。

网友:
汇编的可以比较精确的计算延时,C的话只能大概估计,看示波器调整或者看反汇编.

网友:
入门都同求方法!

网友:
51汇编的话可以用指令周期计算,c的话或是流水线结构的处理器还是示波器直接测吧!

网友:
最好还是自己计算一下,初学者先用用循环空等也挺好的.以后再学习定时计数器.

网友:
定时器做进度很高,如果用普通延时就用keil仿真可以看到了

网友:
楼主说的延时,要看晶振的频率,而且有公式可以计算的,假设晶振频率是12MHz,那么每个机器周期(执行一条指令)就是1us。

网友:
上楼说的正解啊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就是11楼的正解
  精度要求较高就直接用定时器吧。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