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 51ProV3.0上位机软件由MonYong改版升级MoYong Easy51Pro++ V3.1

楼主(2012-07-05):
本上机位程序是对聂忠强先生的 Easy 51Pro v2.0宇宙版编程器程序升级,其中保留了原程序的基本功能,对原程序中不方便使用的功能进行了扩充、改进,同时新增了若干功能,具有界面友好、功能齐全、操作方便等特点,欢迎广大MCU爱好者试用和使用。
    本上机位升级程序包括三个文件:
    ●MoyonEP51++.exe  主程序文件
    ●ChipList.exe     编辑器件列表文件
    ●helppage.chm     帮助文件
    以上这三个文件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想正常运行,请把这三个文件文件拷贝到您正在使用的上机位目录中,这样既不影响原程序运行,也不影响本升级程序的运行;也可以把原上机位程序中的器件列表文件[ChipList.chip]和配置文件[LastFile.ini]拷贝到本程序目录中,这样只能运行本上机位升级程序。
    请注意:如果您正在使用的版本是Easy 51Pro v2.0,初次使用将不能正常运行,请将波特率由57600设置为28800。

本软件已经包含了3.0里面的覆盖,感谢MonYong开源共享的支持!

需要DIY Easy 51Pro V3.0的资料在6楼下载,有问题可以在本帖讨论!

网友A:
别玩邮箱了。一起发到论坛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玩邮箱了。一起发到论坛上来吧

1楼的帖子说的很清楚了,咱们论坛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如果真的找不到且有2人以上需要我就贴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1楼的帖子说的很清楚了,咱们论坛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如果真的找不到且有2人以上需要我就贴上来 ...

  搜索关键字是神马??? 用这个没有找到 v3.0 相关

网友:
支持发到论坛

楼主:
以下是原有Easy 51 Pro V3.0制作资料,下面的编程器图片是我自己全手工飞线焊接做的2.54mm的镀金万用板采用USB供电。有时候存在一个问题插电MAX232会发烫,拔掉重新插又没问题,但不影响使用,可能那里问题焊接没处理好,毕竟是手工焊接的,同僚们如果采用USB串口通讯要兼任2051的芯片12V供电就要用到升压芯片MC34063,大家觉得可行性有多高,我还没开始做实验!

网友B:
试了式软件,因为没有硬件,所以只能停止在 “编程器连接失败”处,,,这样不太好吧,可以让人在离线情况下,选择芯片型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式软件,因为没有硬件,所以只能停止在 “编程器连接失败”处,,,这样不太好吧,可以让 ...

里面有这个东西,可以不用打开主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
有时间自己做个试试

网友C:
到3.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到3.0了????

3'0早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0早就有了。

在2.X上DIY.
主要是AT89S51,52...
还有AVR.

很久没关注了。

现在的S51,52,不知道性价比怎样?

楼主:
让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如果采用USB转串口通讯要兼任2051的芯片12V供电就要用到升压芯片MC34063,大家觉得可行性有多高,都提点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2.X上DIY.
主要是AT89S51,52...
还有AVR.

有USB ISP,我真不知道EASY 51还有什么用
另外,有STC89C51,我真不知道AT89S51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USB ISP,我真不知道EASY 51还有什么用
另外,有STC89C51,我真不知道AT89S51有什么用 ...

很久以前的事。
现在可选的更多了。

楼主(2012-08-06):
更新到Easy 51Pro V4.3

网友(2013-05-06):
资料下全,自己做一个  嘎嘎嘎

网友:
diy就是好玩,想当年跟着 v1.1的时候玩过,,,

如果要便宜买一个通用编程器,也才200不到
taobao就有: 思泰佳 G840 通用编程器 GENIUS G840    价  格: ¥1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