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的单座自平衡电动车

楼主(2012-07-05):
同行们大家好,这是我们刚设计的单座自平衡电动车(见图片)

楼主:
采用48V450W的直流电机及电机厂家对应的驱动器,现在正在调试平衡控制系统。用Atmega16芯片,ENC003角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角度、加速度、通过KALMAN融合,取得角度,再结合速度和位置信息,调制PWM控制电机。

楼主:
现在正在调试,欢迎各位多指导,交流。

网友:
必须顶一个,开源不?

网友:
这个电动车适合做什么呀

网友:
这类自平衡的车子应该比普通电动车费电吧?

网友:
舒适性应该不错哦

网友:
会更费电...

楼主:
完成调试后,会开源

楼主:
做概念车,是否比现在的电动车耗电,没测试对比过。

网友:
再加两个轮子比较稳,还更加省电。哦,那不是smart电动汽车了吗?

网友:
做的不错,有点像火车头。

楼主:
车架是搞汽车结构的研究生做的,还算可以。现在调试控制系统。
想问各位大侠:电机的速度启动电压1.2V(PWM信号输入端的电压达1.2V后车才走),是不是应该给Atmega产生PWM信号的OCRA/B一定的初值;

网友:
LZ 给个联系 QQ

网友:
猜测这车不需要顶棚。设想一下雨天这车刹车出现打滑会如何?车头部接触地面后其刹车阻力会立刻引起整车向前翻滚。没有力量平衡这种前翻的“转矩”。
所以,它不需要防雨。什么?遮阳?那用块布帘就足够了。这车最擅长的,其实是取代人力三轮客车。去掉前面车轮和蹬车人的座椅,结构不就一样了吗?慢悠悠在非机动车道上晃荡,偶尔还可以钻人不太挤的自由市场。
别失望,这车其实还有市场,适合警察城管坐在上面巡逻。当然后面添个小随动轮会更加稳当。官老爷们坐着出巡,什么广场车站公园,都很适应。

网友:
ENC03的温漂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我觉得这技术不如做个便于携带的微型车,这样进出地铁方便,会有一定市场,用于地铁上班族两头的接驳。

网友(2012-08-23):
这种结构很怕碰撞

网友:
挺好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调试后,会开源

这个开源很难弄,要是量产最好,不知是什么价格!会不会很贵?5-6K应该挺不错的!续航能力有30-50KM就不错!

网友:
我发现座椅不错。。。嘎嘎!

网友:
我最担心的是这个车的续航能力,高端电池实在太贵

网友:
做好就知道自己有多傻,还有朋友担心假设做出来后的事情,哈哈。

网友:
载人车用enc03起步是找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概念车,是否比现在的电动车耗电,没测试对比过。

这个自平衡车更耗电!

网友:
建议传感器换换好点的吧,只是玩玩可以,难道当产品设计??

网友:
这个平衡车中大个的!帅

网友:
反正这车我是不敢开~~~~~~~~~~~~

网友:
不过楼主要是开这个出去,肯定很拉风~~

网友:
LZ啊  ENC03用在智能车上我们都觉得不可靠

网友:
开这车是不是要多买几份保险呢

网友(2014-10-05):
你们公司叫什么?打个广告吧

网友:
都这么大个了,做成自动平衡完全是多此一举啊。还不如加个轮子,又省电,性能又好,成本又低

网友(2015-07-02):
底盘有点低。

网友:
感觉要研究新的车子,不如先研究电池

网友:
都这到大个头了,装4个轮子吧

网友:
好像 车轮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