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春风电源团队帮助校正一个表头!

楼主(2012-07-05):
最近DIY了一款电压表,双路,第一路:00.000V-60.000V,第二路:0.0000V-6.0000V,现在需要至少6位半的表来校正它,校正它的话只需要一台0-60V的连续可调电源和一台6位半的台表就行,由于小弟手上没有设备,没有办法校正,请求春风电源团队能不能抽出你们的百忙之身来帮助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高端四位半呢, 用啥片子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端四位半呢, 用啥片子做的?

图片很清楚:山寨版AD7705 -- TM770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很清楚:山寨版AD7705 -- TM7705。

哦! 那这和春风电源关系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 那这和春风电源关系大吗?

说白了就是想借阿莫的34401A来校准……

PS:楼主自己列个清单说明要测试的项目,根据估算的工时开个价吧,难道你觉得雷锋还没死?

网友:
自己做还是商业化的? 估计开源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想借阿莫的34401A来校准……

PS:楼主自己列个清单说明要测试的项目,根据估算的工时开个价吧 ...

,惭愧我又问多了

网友C:
寄给我,我帮你校,我有标准源,也有6位半的万用表

网友:
好东西.卖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寄给我,我帮你校,我有标准源,也有6位半的万用表

雷锋还活着!

网友C:
校校表,分分钟的事,不麻烦

楼主:
校正这个表头需要一个精密可调的线性电源,要求能够0-60V连续可调,最小可以进行0.0001V的调整,要求至少6位半精度的万用表来进行校对!当然,如果有专业的校正设备更加好!

网友:
个人认为校准楼主这东西,一个5V,10V的基准源就够了,压根就不需要精密可调电源和万用表。如果这么几位连线性都不保的话,那就说不过去了。楼主去买个AD588BQ吧,叫人标定一下可以用了

楼主:
因为AD都会有线性失真的问题,我为了解决这个失真,程序里做了线性化,因为,程序里是每隔一段电压就要校正一次,第一通道需要校正:0V,10V,20V,30V,40V,50V,60V.第二通道:0V,1V,2V,3V,4V,5V,6V.因此,必须要电压可变的电源,而且要求电源的精度要高!不然没有办法校正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校表,分分钟的事,不麻烦

好,请问您在什么地方?能留一下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AD都会有线性失真的问题,我为了解决这个失真,程序里做了线性化,因为,程序里是每隔一段电压就要校正 ...

我看了一下这个 TM>7705? 手册宣称的非线性是 0.003%,对于 4 位半表头来说无需额外纠正线性吧?另外它的非线性(总未调整误差)曲线是什么样的,需要那么多点来纠正吗?

楼主:
那只是理论值,在实际的应用中,会出现误差,所以需要线性化,之前在没有做线性化的情况下,会有3mV左右的误差!

网友D:
一般精密的表确实要像楼主那样做线性修正的,顶一个

网友:
我觉得偶尔当一次雷锋,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精密的表确实要像楼主那样做线性修正的,顶一个

据我所知只有 Fluke 的部分表校准的时候需要提供 0、满度之外的额外的点来校准线性,HP(安捷伦)什么的 8 位半的表都只需要校准 0 点和满度点就可以了。另外,我用 LTC2400 捣鼓的表,我设计的校准也是 0、满度之外再提供一个点产生一个二次三项式来校准线性,可以做到 1ppm 非线性误差

传送门: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204-1-1.html

楼主的表头要求的点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
看了楼上的帖子确实做的很好。。。。我做的东西在线性度上远远不如你的,所以以为要校准多一点才好。。。

楼主:
根据AD7705的数据给出的指标可以看出,芯片本身会具有0.003%的线性失真,现在测量范围是0-60V,那么我们如果只是校正了0V和60V,现在我们可以取一个中间值为30V,用这个30V乘以0.003%得到0.0009V,这个值只是一个理想值,在实际的应用中,远远要高于这个值,那么一但高于0.001,就超出了标准,因为我需要做0-60V,允许误差1mV,那么现在只能做线性化,我们再来看看线性化后的效果,现在是以10V为一个点,那么也就是说相对值为10V一段,同样取中间的值5V,再用5V乘以0.003%,得到0.00015V,这个值就算它高个三五倍也没有关系,还在允许误差范围内!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做线性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