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MOSFET扩流 12V-5V 折腾出了高效率电路

楼主(2012-07-05):
从网上找到一些MC34063扩流降压电路图,一个个的试,根本达不到我的基本要求,全都延续了34063的降压低效率,仅把发热点从IC转到功率管上,基本上都是垃圾,另外其他人在网上说,这本来就是很难弄的,等等。最后还是不得不自己折腾,搭出了一个自己满意的电路。
  MOSFET看起来是很容易使用的一种元件,其最佳工作状态就要么导通,要么全截止,驱动电平高或低,不能模棱两可,否则就成了一种昂贵的加热器。34063驱动MOSFET,有两种输出方式,1-8脚、或2脚输出,波形都像半个屁股墩,很难看,我的电路就是改造波形,让功率管做事干脆点,比起别人的电路,多了几个元件,成本也增加了2、3毛钱,不过相比得到的好处,是值得的。
  电路中使用了内阻10Ω的小信号MOSFET桥驱动,后级功率管总能处在较佳工作状态,只要有适当的大功率MOSFET和电感,再增大输出电流是很容易的事。用两个稳压二极管分别驱动上下臂的办法,是原来用attiny13单片机做模型舵机控制时想出来的,刚好这里可以用上。效率测试是用的三只万用表(出厂周期相差25年),并且输入输出端对换万用表多次测试,误差应该不大。在输出0.5A~1.5A范围内,实测效率90%至80%,影响效率的主要是那只可恶的12mm贴片电感,直流电阻竟然达到0.45Ω,扣除电感影响,效率均超90% ,运行中,摸着MOSFET感觉不到热度,只有那破电感会热。
  这里把电路图贴出来,欢迎复制、转帖或使用,但请注明来源。如果想看波形或实物图,随后可以补上。
  图中D1、D2两个稳压二极管的耐压值是根据输入电压10~16V范围选定的,如果输入电压变动,相应的改动D1、D2及R4就行,原则上,两个稳压管的耐压值之和加约1.5V要大于预定最高输入电压,留点余地(这就是所谓“死区”),如果想改变电流限制,可以动R1、R2,还有D3。

网友:
需要这么费事么?

网友:
你居然在正端用N-MOS做主开关,既没有辅助电源也没有自举电路,还说什么效率90%..........

网友:
这个是画错了?还是怎么地? 这样做的话输出是11.7V 哦,

网友A:
楼主这么多场管的价钱,可以上美信或者凌特的同步整流IC了。90%+的效率非常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多场管的价钱,可以上美信或者凌特的同步整流IC了。90%+的效率非常轻松。 ...

还好啦,2N7002几分钱一只,不过这么折腾何苦呢。

网友:
这电路中似乎少了一只电容...

网友B:
更正T4符號!     T2及T3有同時導通之嫌。

网友:
上面那个关闭效率不好.
嗯,这个开通效率不好,还有元件多些....
attach://30120.jpg

网友:
我上面那个图怎么多了那么多奇怪的文字...
附件应该这样用么?

再试试?

楼主:
抱歉,电路图有错,T4的D和S没翻转过来,改正后的图重新传上来。不是在这行混的人,用protel99se实在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T4符號!     T2及T3有同時導通之嫌。

T4错了,但T2和T3就是不会同时导通,请仔细观察D1和D2及它们的作用,这是我原先玩过的一个接法。

网友C:
如果12V电源没有波动的话,T2 T3可能不会同时导通.
不过, 如果有波动........

网友:
AOZ1016也很便宜

网友:
左边那只二极管似乎可以不要---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12V电源没有波动的话,T2 T3可能不会同时导通.
不过, 如果有波动........

当然,波动不能超过10V-16V。要超过16应该痛打造电源的,除非是用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7l楼这个图搭过板吗?开通和关闭都不干脆,别忘了MOS管有一项重要参数,Ciss (Input Capacitance),即输入电容值,要让管子通或断,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对此电容快速充满电或放完电,驱动力不够是会杯具的。我怎么就觉得会伤害MOSFET周边飞过的蚊子,还有电感值15uh,后面接的用电器件,包括单片机满意吗?

网友:
p沟道或者自举才是王道,你的电路效率会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7l楼这个图搭过板吗?开通和关闭都不干脆,别忘了MOS管有一项重要参数,Ciss (Input Capacitance),即 ...

Ciss只是前菜,主菜在后面。设计MOSFET驱动一般不看Ciss参数,看Qg才好算。
仿真波形已经摆在那了,不知你怎么看出开通和关闭都不干脆。这个驱动电路在飞利浦UcD数字功放上用的,开关频率是你这个40kHz的10倍。

给你分析下工作原理吧:
开通由34063直接拉低栅极,34063的开关管可是有1.5A驱动能力的,不用白不用。
关断由2N3904拉高栅极,刚开始关断时Vgs约等于电源电压12V,3904的Ib大概有10mA,HFE>30的话Ic>300mA,对于IRF7416来说够了。虽然随着Vgs下降Ib会减小,按Vgs(th)=4V算,此时Ib也有3.3mA,Ic>100mA,足够把Vgs拉到门限以下。把3904换成8050效果会更好,我只是因为3904有仿真模型才选它的。

你仔细看我的电路图,输出5V负载电阻2欧,电流=2.5A,15uH电感是根据开关频率和输出电流算出来的,你以为我瞎蒙的呀?你那220uH我看才是瞎蒙的吧,电感量那么大电流当然上不去,还抱怨人家ESR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iss只是前菜,主菜在后面。设计MOSFET驱动一般不看Ciss参数,看Qg才好算。
仿真波形已经摆在那了,不知 ...

求解释D2 SS14的作用

修改原因:
想明白了,D2是为了给G极放电时保证3904的B极电平能高于E极而必须的存在的。
现在不明白的是怎么根据电流与开关频率算出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解释D2 SS14的作用

修改原因:

34063驱动栅极的电流从D2走。
计算公式在34063的手册里面有。

网友:
感谢!又学了个驱动MOS的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iss只是前菜,主菜在后面。设计MOSFET驱动一般不看Ciss参数,看Qg才好算。
仿真波形已经摆在那了,不知 ...

见过类似电路,确实有效果

网友:
有空,认真看看。。。

网友:
MC34063自举即可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使用FDS6681Z,是否要接很重的负载?7002能否很好的驱动FDS6681Z?楼主能否上一下波形和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063驱动栅极的电流从D2走。
计算公式在34063的手册里面有。

还是那个问题,你搭过板吗?仿真和MC34063实际输出的波形根本就不一样,请看下面我的波形截图

网友:
上面的是楼主的实际波形吗?

网友:
你这什么波形哪? 让我们猜迷么?

网友:
他的不行就用我的, 总比你那电路强. 不同电压,不同元件,电路选择也不同.

网友:
当然了,如果你元件很齐全,根据电路选择元件也行.

网友:
没有哪个电路可以适应所有元件或适应所有输入/输出状况.

楼主:
以上2图的蓝线为MC34063的1-8脚输出,红线为整形后波形,即功率管的驱动,另外gzhuli称,15UH电感的值是根据频率和电流计算出的, 是根据恒定电流?我假设的负载电流是10MA-3A,电感该是多少?只玩理论是很轻松。

网友F:
我想把驱动管7002、和S84换成9013和9012之类的应该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使用FDS6681Z,是否要接很重的负载?7002能否很好的驱动FDS6681Z?楼主能否上一下波形和实物 ...

用FDS6681Z是因为它内阻低,当然,输出电流也是重要参考指标,我不想离真实应用太远。实际上,我用了自己手上有的所有PMOS测试过,包括FDD6637,SI4435,TCP8107,TCP8103,TCP8111,IRF4905,P60P06,IRF5305,在测试中,结果基本一样。实验中最早不是用BSS84-2N7002组合,而是SI-2301-SI2302,也是考虑驱动能力的问题,后来才换的,BSS84-2N7002内阻很低,驱动性能足够。另外用PN结三极管对网上下载的各种电路图都验证过,用过9012,9013,8050,8550,也试过用LM339比较器,LM258,LM358运放,在最右边的那块板上还留着些多余元件,懒得烫下来,包括自举的玩意儿。但最后还是只有用我贴上的电路,才让我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把驱动管7002、和S84换成9013和9012之类的应该也行吧?

试过(当然电路也不一样),波形很丑,梯形中间多了个台阶,台阶还是在让功率管犹豫不决的位置,功率管处境艰难,上面可以粘上药片,当驱蚊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那个问题,你搭过板吗?仿真和MC34063实际输出的波形根本就不一样,请看下面我的波形截图 ...

你这个波形对应哪个图?我7L的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上2图的蓝线为MC34063的1-8脚输出,红线为整形后波形,即功率管的驱动,另外gzhuli称,15UH电感的值是根 ...

34063是PFM的,只适用于负载变化范围很小的应用,轻载进入间歇模式纹波大得离谱,你的单片机满意吗?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我从不怀疑楼上的咕哥~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这贴都得收藏

网友C:
IRF3205好像不是PMOS....在这个电路中真的好用么?

网友:
阿莫,这个帖子应该有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063是PFM的,只适用于负载变化范围很小的应用,轻载进入间歇模式纹波大得离谱,你的单片机满意吗? ...

我手头刚好有几片自制实验板,AT89S52(有帖子),ATTINY13(和74HC164驱动四位数码管),ATMEGA8,ATMEGA16,告诉你我的实验方法,单片机实验板接通后,拿一个破旧的航模用370电机,重复接通-断开,电机上碳刷早就没有了,铜片直搭整流子,端头轴承孔是椭圆的,不时自己卡停,用手转后又运行。确实也出过问题,前面实物图左边那块小板子,用的是12mm贴片电感,没注意保护,曾摔了两次,外壳磁体出了道裂缝,里面线圈什么的大概也有问题,用AT89S52板测试时,时通时断,结果烧掉了AT89S52、主场管、MC34063及其它几个管子,请注意图上,后来那个电感被用白色胶带包起来了,在角上胶带都竖起,保护电感。在后来的测试中,只要MC34063不重启,单片机就活着,还有更严酷的吗?
还有,请仔细看,C3选用1000UF,为什么呢?肯定不是吃饱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F3205好像不是PMOS....在这个电路中真的好用么?

抱歉,老是出错,是IRF5305,TO-252封装,这些MOS管有些是原先买来弄无刷电调的,电调完善后,都成了剩余物资,另外的是从IBM笔记本电池里拆出来的,以前卖电池给客户,废电池又要回来拆电芯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刚好有几片自制实验板,AT89S52(有帖子),ATTINY13(和74HC164驱动四位数码管),ATMEGA8,ATMEG ...

你这实验方法够山寨的。
算了,不掺和了,浪费时间。

网友G:
哈哈,楼主 。。。。。。
咕唧霖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 。。。。。。
咕唧霖无语了。

不该这么说,gzhuli的专业功底是相当不错的,我喜欢跟专业的人交流,作为一个外行,能学到更多东西,当然一争论起来有时就不太好自制了。记住有一点,吵架永远没有赢的一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Ciss只是前菜,主菜在后面。设计MOSFET驱动一般不看Ciss参数,看Qg才好算。
仿真波形已经摆在那了,不知 ...

请教gzhuli大师,去年在折腾飞利浦的UCD功放,并且按照原理做了简化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声音凑合能听,所以我认为原理上我还是搞懂了的。但是后来按照飞利浦的原图做了实验,只有一次短暂地成功了几分钟,随后MOS管坏了,之后再焊了好几块板子,全部是上电后没有任何反应,完全没有起振。请问您那里有相关的东西吗(所有的BJT都是2N5551和2N5401,或者是BC847和BC857,所有的二极管都是1N4148WS)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请教gzhuli大师,去年在折腾飞利浦的UCD功放,并且按照原理做了简化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这个电路没有 ...

UcD对管子配对要求很高,除了MOSFET驱动可以用5551/5401,前级的管子最好还是别用5551这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D:
UcD对管子配对要求很高,除了MOSFET驱动可以用5551/5401,前级的管子最好还是别用5551这些。 ...

当时也想到了,不知道差分对和电流源的配对不好会不会造成不能工作呢?或者说我当时短暂地成功了几分钟会不会是刚好那几个管子配对还行成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当时也想到了,不知道差分对和电流源的配对不好会不会造成不能工作呢?或者说我当时短暂地成功了几分钟会 ...

你有没有用示波器看波形?UcD不是焊完就能唱的,得细调工作点。

网友:
楼主扯了半天不如古歌1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该这么说,gzhuli的专业功底是相当不错的,我喜欢跟专业的人交流,作为一个外行,能学到更多东西,当然 ...
当然一争论起来有时就不太好自制了

还好。
能说这句话就好。

楼主:
今天吃完饭有空,照gzhuli发的图改了一片板,发现原来对MOS管驱动能力的怀疑是错的,波形比想象的好,空载电流比我的电路还小0.7ma(3.2比3.9),但接上3.3Ω的负载,不换电感(仍是220UH,原因下面有说明)效率比我的低约3~4个点,30秒后MOS管还是会烫,不过确实比照网上其它图做的好许多,那些电路是会把MOS管烧得脱焊的。
我的电路是一个月前弄的,电流范围10MA-3A的要求是假设做一个遥控模型的BEC供电装置,用电器件除了遥控接收机(里面有单片机)外,还有若干个舵机,当舵机空闲时,耗电只有10毫安左右,舵机一动,电流会接近3安,这个要求是必须的,不是故意刁难gzhuli,我当然知道还有其它什么AO、LM系列等更好的专用IC,TB上一搜一大把,弄MC34063纯粹是为了好玩,没难度就无聊了。一般模型是用7805类的线性降压,耗损实在太大。
提高转换效率一方面是要把波形弄好看,驱动够力,还有就是尽量消除高频波,因为MOSFET工作频率越高,损耗越大,(前两年做无刷电调玩时就发现,四轴飞行器用的是16K和32K,商品电调PWM频率只有约8K,把自己的电调改用软PWM的8~10K后,MOS管发热问题和输出功率都明显改善),有意的把MC34063的高频波搞掉。当然频率低了,电感必须增大,碰巧在小电流下,续流也要大电感,所以坚持220UH不变。gzhuli的电路发热稍大,应该就是频率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用示波器看波形?UcD不是焊完就能唱的,得细调工作点。

当时确实没有花很多时间调,板子设计得也不好调,抽时间再来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吃完饭有空,照gzhuli发的图改了一片板,发现原来对MOS管驱动能力的怀疑是错的,波形比想象的好,空载 ...

如果你继续用FDS6681Z,热是正常的,因为你没选对管子,这个管子是做电源切换开关用的,Qg达到了185nC,只追求超低内阻而牺牲了开关速度,要推这个管子至少需要1A以上的峰值电流,即使用8050都不够。
你可以把管子换成Si4435试试,Qg只有33nC,发热情况应该会改善很多。

34063是固定占空比的,实在是不适合负载变化大的场合,电感用大了电流上升很慢,遇到忽然重载的情况电压会大幅掉落,航模更应该避免这样用,万一MCU跑飞损失可不小。
负载快速变化应该选用电流模式的PWM控制器,例如有名的KIS3R33模块用的那个MP2307,每周期调整占空比的,响应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继续用FDS6681Z,热是正常的,因为你没选对管子,这个管子是做电源切换开关用的,Qg达到了185nC, ...

板上原来的MOS管是tpc8103,Qg和Ciss都大,电池里拆出的4435早已烧完,换上了Ciss和Qg接近的FDD6637,发热问题解决了,转换效率也应该上去了,谢谢!
还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接上3.3Ω负载后,输出电压会下降约70mv,NPN管的线性特征?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解决?
对于IC选型的问题,34063的缺陷我知道的,本来就是冲着这个来的,AOZ1010和LM2596买了快两年了(当时高价),还没拿出来烧,不好玩,用接近变态的方式折磨自己的电路,更有趣一点,本来也不靠它弄钱,业余的似乎更快乐些。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这个电路的开关速度不一定有gzhuli大侠的速度快;

网友:
无论如何,MC34063所具有的Ipk引脚,总是一个亮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接上3.3Ω负载后,输出电压会下降约70mv,NPN管的线性特征?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解决?

布线问题吧,跟驱动管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线问题吧,跟驱动管没关系的。

多谢继续关注,这几天有空会再试试看。输出都是0.5的电解脚,我的啰嗦电路倒没这个问题。

网友:
好帖,留个记号好仔细消化吸收。

网友:
并且按照原理做了简化电路,

I posted a few schematics of simplified ucd at diyaudio.com, 10 or 15 years ago (around the time when the ucd application notes were just published by philips). the design was to use a differential pair (2n5551/5401) + a h-bridge driver (I experienced with a few from analog, on and fairchild) + mosfet. that was the basis of many higher frequency, "naked" ucd designs (mcd for example).

the biggest issue with yours would be that you may not be able to turn the upper mosfets hard-on. You definitely need a dedicated gate driver, or you risk burning up the mosfets.

网友:
34063 是一个 不错的 芯片  蛮好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线问题吧,跟驱动管没关系的。

趁还没客户电话,抽空做了测试,既不是驱动管,也不是布线的问题。
  古侠提供的电路
刚接通电源,空载输出电压5.06
接上3.3电阻,此时电压5.03
过2分钟后,输出5.01
断开负载,5.09
再加上负载,5.01
摸IC有温热感
  自己的电路,同样是FDD6637,ON的34063,接通电源后空载5.07V,挂3.3负载10分钟后,有无负载电压均不变。
  看起来就是34063温度变化时,基准电压发生了漂移,从电路图看R8和R10有电流进入IC,实测分别为7.8MA和12MA,2、4脚接地电流总和为约23MA,IC功耗计算结果约0.17W(3*12+7.8*8+12*6),总功耗为0.276W(未进入最后降压转换的部分)。
  自己的啰嗦电路,IC电流3MA,实测T1电流和T2/T3电流各为1.5MA,总功耗0.072W,IC占0.036W,发热小,基准电压漂移未察觉,原先两种电路实测效率差别的主要部分其实也在这里。
  好了,实验告一段落,还要去折腾其它好玩的电路呢,改天有心思再回来看能不能把效率再提高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趁还没客户电话,抽空做了测试,既不是驱动管,也不是布线的问题。
  古侠提供的电路
刚接通电源,空载输 ...

我的R8取得有点小,本来是按34063自己做开关算的,没改过来,驱动MOS的话4.7k足够了。R5也可以增加到3.3k,这样34063的功耗就可以减小一半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R8取得有点小,本来是按34063自己做开关算的,没改过来,驱动MOS的话4.7k足够了。R5也可以增加到3.3k ...

我想应该是这样,其实前两天已经试过,包括你说的阻值,甚至更大得远一些,但阻值太大主MOS管关不严,R5试到过MOS管烫掉下的数值,想到自己不专业,所以最后没确定,从09年下半年玩单片机才开始弄电路的,习惯用数字电路的处理方法对付模拟电路。虽然能弄出性达到自己要求的电路,但实在古板得离奇,以后还有很多时候要向你请教。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老大这是用的什么仿真软件,multisim?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大这是用的什么仿真软件,multisim?

Proteus啊,输出PDF再截图,这样波形好看些。

楼主:
按咕侠校正的电阻值,总电流由23降到12,不过带负载2分钟后后压降更大了,降到4.92V,只是断开负载后,电压还是刚接电源时的值,没升到5.09。想着是不是IC出了问题,更换IC时发生了更有趣的现象,DIP的MC34063A(标称1.5A)居然无输出, SOP8的MC34063(0.8A)和ON的34063API(1.2A)能工作,但测试结果同上。可能电阻值取得过偏了一些,超出了IC的可靠工作范围。再看我的电路,除了复杂点倒没什么问题,效率高,功率管随意选,输出电压稳定,不挑IC,好像也没白折腾。

网友C:
可惜你那电路一个浪涌自己就爆了, 没推广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咕侠校正的电阻值,总电流由23降到12,不过带负载2分钟后后压降更大了,降到4.92V,只是断开负载后,电压 ...

输入浪涌,T2,T3立刻悲剧;
电感量这么大,寄生电容必然很大,T4的导通速度过快,效率是高了,输出端的高频噪声也会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你那电路一个浪涌自己就爆了, 没推广价值.

没看我前面写的吧?这电路本来不是为商业应用做的,纯粹是玩的。不过说回来,如果想商用,单纯对付涌浪保护T2/T3,连我这个外行都能想出许多种办法,并不复杂,不需我要把图再贴出来吧?关键是根本就没有必要用34063达到这样的需求,前面说过,更适合的IC有的是,再低端的应用,像车充,用不着咕侠那么好的电路,网上那些垃圾电路绰绰有余,厂家有钱要投在产品上,首先会把包装弄好,外形好看,而里面多用一颗9013都不情愿,哪会管什么发不发热的,买过两个车充,深有体会。

网友C:
那你是无聊在这消磨时间么?
现在BUCK转换器效率早已经能做到99.XX%了吧,你还在9X.XX%这里折腾个啥.

网友J:
请问Ciss、Qg、Qgd在开关转换过程中哪个带来的损耗更大呢?或者说一般我们在MOS选型时会去考量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无聊在这消磨时间么?
现在BUCK转换器效率早已经能做到99.XX%了吧,你还在9X.XX%这里折腾个啥. ...

掏几个钢镚,买新元件,照别人的电路图,做个装配工,那样你觉得好玩吗?你说的那些9叉叉、99叉叉是你做的吗?或者说跟你关系大吗?我不知道你平时都弄些什么,有一个词叫“爱好”,肯定现在玩技术没那些打球,画画,登山,收藏,书法,唱歌,玩车,甚至或者单纯好财、好色的光鲜,但人各有所好,没有爱好的人是很悲惨的,不过我个人比较不欣赏只会抖嘴皮的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Ciss、Qg、Qgd在开关转换过程中哪个带来的损耗更大呢?或者说一般我们在MOS选型时会去考量哪个呢? ...

这方面我懂得不多,选MOS管,我一般是先看电压、电流、内阻,你说的这三个参数,咕侠说设计电路时Qg应首先被考虑,我觉得Ciss和Qg两个是关联的,似乎是Q=CV,都是数值越小,开关越干脆,损耗越小,不过咕侠是专业的,应该听他的,我都还想请教他一些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请问Ciss、Qg、Qgd在开关转换过程中哪个带来的损耗更大呢?或者说一般我们在MOS选型时会去考量哪个呢? ...

Qg是总栅极电荷,包括了Qgs,Qgd和Qod。
其中Qgs是Vgs从0V到Vgs(th)这段充进Ciss的电荷。
到了Vgs(th)后MOSFET开始导通,这时Qgd占主导地位,Vgs维持在比Vgs(th)略高的平台电压上。
当Vds停止下降后,miller效应消失,Qgd充电完成,Ciss继续充电,这段是Qod。
Qgs阶段管子还没导通,没有开关损耗;Qgd阶段由于Vgs维持在比Vgs(th)略高的电压上,这时的Rds(on)还比较大,而且Vds较高,是开关损耗的主要阶段;Qod阶段Vds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很接近导通损耗了,Vgs继续上升也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由于Qgd是miller效应产生的,从Ciss/Coss这些静态电容值推算Qgd是很麻烦的,所以手册一般都会直接给出Qgs/Qgd/Qg几个参数,方便用户估算驱动能力需求。
计算时一般直接看Qg就行了,例如Qg=100nC,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1A,那么开通时间就是t(on) = Q / I = 100ns,很直观吧。

网友:
gzhuli大神啊!!!

网友:
效率99?还没见到过,有资料上传下吗?另外对于一般单片机系统应用电流输出比较下,比如12v输入,输出5v10ma内能做到80已经很优秀了

网友C:
变成攻击了. 随便吧. 嗯,继续,爱咋整咋整.

网友:
3063算了吧,3063并不是正宗的PWM控制器,他没有脉宽控制单元,依靠输出反馈回来的三角波的波纹电压来完成脉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成攻击了. 随便吧. 嗯,继续,爱咋整咋整.

我不想人身攻击,BUCK效率做到99%以上觉得不可思议,具体的效率曲线是怎么样的?一般芯片的可能最高效率可以做到很高,但是往往从1mA开始到最大电流这整个曲线中平均效率不高,另外效率和压差关系很大。
我现在用到一个从40V降压到3.3V,10mA输出的应用,觉得要把效果做到70%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成攻击了. 随便吧. 嗯,继续,爱咋整咋整.

对不起,我的脾气不好,经常一急就控制不住,其实你的图也给了我一些启发,专业知识上肯定比我知道的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R8取得有点小,本来是按34063自己做开关算的,没改过来,驱动MOS的话4.7k足够了。R5也可以增加到3.3k ...

你好!请问Q2用2N3904而不用9013是因为开关速度更快吗?9013的Ic和Vce(sat)都优于3904。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Q2用2N3904而不用9013是因为开关速度更快吗?9013的Ic和Vce(sat)都优于3904。 ...

只是因为Proteus中有2N3904的模型,仿真结果会精确些,实际用8050会更好。

网友:
可以做理论研究,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Qg是总栅极电荷,包括了Qgs,Qgd和Qod。
其中Qgs是Vgs从0V到Vgs(th)这段充进Ciss的电荷。
到了Vgs(th)后M ...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gzhuli.
难怪之前的电路要去算三极管Ic能提供的电流。

网友K(2015-01-09):
请教下大师,照你这个图做了版电源,
管子用了8050和FDD6637,
结果上电就冒烟会是走线的问题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请教下大师,照你这个图做了版电源,
管子用了8050和FDD6637,
结果上电就冒烟会是走线的问题么 ...

检查电路有没有焊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电路有没有焊错吧。

和同事又沟通了下,原来他的二极管都用了tvs管···我也是无语了,明天再让他调试下
多谢大师回复了

网友:
mark  moc34063  扩流 高效率

网友:
没有想到34063也能搞出那么高的效率,不过线路是有点复杂,还是同步整流的芯片来得简单。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我从不怀疑楼上的咕哥~

+1 , 我身边遇到过的与咕大师比肩的只有一个中科院的,他也常来论坛溜达,只不过很少见他发言。

网友:
喜欢看这种讨论火热的帖子

网友:
太麻烦了,起码我现在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L:
+1 , 我身边遇到过的与咕大师比肩的只有一个中科院的,他也常来论坛溜达,只不过很少见他发言。 ...

挖坑????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帮助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这才是讨论专业问题呀!

网友:
我居然认真看了所有贴,虽然有些地方不太明白

网友:
MC34063+MOSFET扩流

网友(2015-07-17):
好帖子,有营养,值得细细品味。

网友:
同步整流IC狠多

网友:
这贴子和回复都很精彩啊~

网友:
34063 相关参数计算。

网友(2015-12-03):
多动手才行

网友M(2016-01-24):
引用 网友D:
检查电路有没有焊错吧。

34063是三极管开路输出,使用这个电路驱动NMOS管帮忙看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多场管的价钱,可以上美信或者凌特的同步整流IC了。90%+的效率非常轻松。 ...

正解   这些分立元件的成本和效率和研发时间上面的投入  不值得   不知道楼主是用在什么行业的?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M:
34063是三极管开路输出,使用这个电路驱动NMOS管帮忙看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个图基本上就是7L的极性反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