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转swd接口板

楼主(2012-07-05):
swd口调试方便,但是购买的jlink都是jtag口,所以做了这个小板
使用时注意各个端子的线序,为适应不同应用,端子分为三种:单排2.0间距,2.54间距,水晶头座

网友:
5V哪里来的?

楼主:
5v通过命令从jlink里来

网友:
和5v有啥关系呢

网友(2013-11-12):
很好, 正用到

楼主:
这几天正好又进行了一次升级,既然有朋友需要就好事做到底,再次发布一下。这次升级的目的是想解决JLINK频繁丢固件的问题,无奈丢固件的原因网上众说纷纭,我只能试验性质的做一次尝试。电源准隔离,进单片机的AD管脚信号真隔离。屏蔽内部的5V输出功能,改由板上跳线控制,(是不是感觉老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正好又进行了一次升级,既然有朋友需要就好事做到底,再次发布一下。这次升级的目的是想解决JLINK频 ...

JTAG转SWD,我的做法就是直接弄一个针焊上几根线插在JLINK上面,然后就接在板子上面了。如果是做板的话,也就是两个多焊两个针或座啊,咋还有芯片啊,阻容的出来了呢?没看懂这个的功能啊,望科普啊。

楼主:
我其实就是瞎折腾的

网友(2014-08-27):
好东西,收到一个启发,可以把各种规格的接口做到一个板子上,这样用起来确实很方便。

网友:
卖JINK的一般独有转接板卖,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