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ee Suite V1.1.74 可用最新版借地備份

楼主(2012-07-05):
Usbee Suite V1.1.74 可用最新版借地備份
PID,VID 不會被修改

网友:
买的usbee 貌似程序丢掉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恢复

网友A:
以前用过usbeesuitesw v1.1.57,好像大于这个版本的都会修PID,VID。 有空试试这个版本会不会有这个现象

楼主(2012-10-04):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usbeesuitesw v1.1.57,好像大于这个版本的都会修PID,VID。 有空试试这个版本会不会有这个现象 ...

"我這版"的不會有您說的現象!呵呵~~

网友:
請問樓主,你提供的文件是不是曾修改過?

网友:
以前的搞丟了,正筹找不到。如今不怕丟了。

网友:
上当了,装了用不了,一直提示出错

网友B:
回8褸,你出現的錯誤是不是以下這個:

USBee DX 山寨版老是出現 There was a break in sample 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8褸,你出現的錯誤是不是以下這個:

USBee DX 山寨版老是出現 There was a break in sample data ...

安装不上.

网友:
同样安装不上的来说

网友:
先安装NET3.5然后才能安装USBEE

网友:
我改天回去试试。

楼主:
哇~剛又試了一下真的裝不了耶!
不好意思,可能是重新封裝沒封裝好吧!
將此檔解壓後和第一帖解壓後的檔放在一起再安裝即可!

网友:
不错不错 感谢您一个  试试先

网友B:
試了,同樣有以下情況:

USBee DX 山寨版老是出現 There was a break in sample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了,同樣有以下情況:

USBee DX 山寨版老是出現 There was a break in sample data

我只修改了山寨板被改PID VID的問題而已,您說的問題還是要讓官方修改!

剛上官方網站已有新版USBee Suite version 1.1.75
此附檔為1.1.75版使用
搜尋電腦中的 usbeeste.dll 檔名
將我提供的附件解壓後取代即可
win7 64bit 路徑為 C:\Windows\SysWOW6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修改了山寨板被改PID VID的問題而已,您說的問題還是要讓官方修改!

剛上官方網站已有新版USBee Sui ...

1.1.75安装成功,感谢楼主。

出现“There was a break in sample data”错误的,可以把采样数据缓冲区尽量放的大些,比如24Mbps时,我放到100M样本,也不会出现问题。如果缓冲区太小,1Mbps也会出错。

网友:
1.1.75加入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75安装成功,感谢楼主。

出现“There was a break in sample data”错误的,可以把采样数据缓冲区尽 ...

同樣的設定,使用 1.1.57 是沒有問題,但其他版本則會出現問題,相信是 USBee 防 DX 山寨版 的方法。

网友(2013-04-27):
我使用 USBee suite v1.1.74, 選擇SS rising and falling edge 觸發, 結果正確,
但明明  Signal 0 是SS, Channel settings 中, 卻顯示 MOSI Signal 0.

請問有人遭遇相同狀況嗎 ?

請問何處有 USBee suite v1.1.75 呢 ?

网友:
我在淘寶網上買了 AE1008 版本的USBee AX, 搭配 USBee suite 1.1.74 軟件, 非常好用.
請問何處有 USBee suite 1.1.75 呢 ?

网友:
不就是  存 在那片  24c xx 芯片里面嘛?

用编程器备份一下

网友(2013-06-15):
引用 楼主:
我只修改了山寨板被改PID VID的問題而已,您說的問題還是要讓官方修改!

剛上官方網站已有新版USBee Sui ...

我比較其內容和 USBee suite v1174 的 USBeeste.dll 一樣呀.
就算取代原先v1174 的 USBeeste.dll 其結果顯示仍然是 v1174喔 !

网友:
已試過可用,感謝

网友(2014-09-23):
請問是否有人試用過官網上 USBee suite v1.1.78 版本 ? 和諧版USBee AX 硬件可用最新版本USBee suite 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