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是工业级开关电源的LAMBDA开关电源,猜猜看是多少功.....

楼主(2012-07-05):
偶然搞到的一个东西,工艺比一般的开关电源好很多。闲暇拍照给大伙欣赏参考。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东西的输出功率,晚上公布答案,大家先猜猜看。

楼主:
输出滤波部分,比较豪华,输出端子附近有一堆的薄膜电容。

这玩意应该是热保护用的吧

楼主:
不知道红色的安规电容和常见的绿色的有什么区别,颜色是不是有特殊定义?

这个是整流管吧,磁珠这类玩意儿一点都没哟省下。

楼主:
这个东西输出是5V/10A的,只有50W,一个50W的电源做这么复杂,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A:
单管正激,估计输出最多也就5V 30A吧,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管正激,估计输出最多也就5V 30A吧,不可思议?

传说是工业级的东西

网友:
我是来看JJ的              照片的,不关心功率

网友:
电压5伏,,电流20-30A...

网友:
输出
12V50A

网友:
不懂开关电源。猜个100W?

网友:
很精美~
不知阿莫春风电源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网友:
这个5V,5A. 25W

网友:
既然工业用的,猜个24V  75W

网友:
中国做工业级的开关电源的哪家做的比较好?

网友:
既然是不可思议,我猜是峰值600w,嘿嘿

网友:
猜输出200W,5V,40A

网友:
冒充一回大侠,从输入滤波电容看150W

网友:
没我的12V 40A的壮实。

网友B:
24V 200W?

网友:
整流管基本可以决定 输出电流,两个整流管貌似 应该两路或者三路电压输出,,暂定20A 以内吧。O(∩_∩)O哈哈~

网友:
5v5a 或者是24V 2A或2.5A. 不会超过100W的,因为100W的比这个大多了

网友:
从变压器 猜  100W左右

网友:
我们仪器里用的都是lambda的,纹波很小。这个猜250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 200W?

输出滤波电解是10V 3300uF,一对30A整流管,所以我推算最多5V * 30A = 150W,保守点5V * 20A = 100W。
如果答案会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话,那就只能是5V * 1A = 5W,这么大的块头功率不可思议的小~

网友:
估计不到500W

网友:
估计5v10A

网友:
5V 10A——5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滤波电解是10V 3300uF,一对30A整流管,所以我推算最多5V * 30A = 150W,保守点5V * 20A = 100W。
如 ...

看整流管的散热设计、副边的布线、滤波电感没有用铜皮,所以不太可能是大电流输出的。既不是高电压也不是大电流,那很可能就是功率小得出奇了~

网友:
tokin ohd3-90b
nec thermal switch
lambda love it

网友:
5V  10A

网友:
12V 10A,我也来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说是工业级的东西

1.5KG做到3000W开关电源算是什么水平的电源吗?

网友:
从tdk变压器铁芯的数据看,有不小余量,何况人家自己用,应该不会超标准使用,我估计100-150W.

网友:
看电容,整流,正常的话大概100w。这个体积,没什么奇怪的,应该是小的出奇的。 10w?

网友:
差不多5A,可能是24v,工业用得多

楼主:
答案更新在5楼,是功率小的出奇,只有50W.

网友:
我在TB上淘到一个康舒的电源,(给某个专们的设备供电的。12V 96W)做工很好豪华,跟楼主的有一拼。不在身边,不然也上个吐

网友:
lambda 这么大的电源也基本都是50 75 100以内的
cosel的体格稍微小点儿,但也彼此彼此

网友:
嗯,真正工业级的话,大概需要考虑即使环境温度达到85度,也要能满功率正常输出吧,留的余量比较足。

网友:
要说日本有很多东西是很结实的.有次一个厂从印尼以废铁价买了4台日立的铣床,是73年产的,那个敦实,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C:
还是我猜的准确,我看到电解电容是10V的,那电压基本可以确定为5V,看整流的散热器不超过5W,安导通压降0.3V的话,10A=3W,呵呵

网友:
做工也一般啊,只是比较工整些,我拆过日本的开关电源,比这个做的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我猜的准确,我看到电解电容是10V的,那电压基本可以确定为5V,看整流的散热器不超过5W,安导通压降0.3 ...

高,牛!!!!!!!!

网友:
典型半桥电路,除了工艺好些,其它一般般。
没有PFC,没有待机等等,15年前的设计,用料比较扎实。
不过应该能通过很多认证!

网友:
LAMBDA做工还是不错的。深有感触。

网友:
我也有一个LAMBDA的5V5A,12V6A双路输出。12V输出部分记得有5只尼吉康的2200uf绿皮电容,5V的有两只绿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