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转速控制

楼主(2012-07-05):
我用的天行者无刷直流电机,好盈电调.用PWM控制,变化1电机转速就非常快.
我想在试飞前让电机转的稍慢些.

楼主:
补充一下  是新西达 2212电机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器的设定,你可以考虑使用别的驱动器。

楼主:
我是自己用 AVR  ATMEGA128写的程序 控制 电机 PWM占空比0.65ms 刚好不动 占空比 0.66ms转速就非常快,带上螺旋浆升力非常高

网友:
你可以接入2S的电池先试的,明显转速低不少!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脉宽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