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 用C8051F410编写

楼主(2012-07-05):
I2C通信方式  LCD无任何显示 是时序问题还是其他  如何解决?

楼主:
#include  <C8051F410.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LCM_RS=P1^2;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1^1;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1^0;   //LCD1602命令端口

unsigned char xdata Netdata[14]={0x77,0x77,0x77,0x2e,0x78,0x68,0x6c,0x2e
                                 ,0x63,0x6f,0x6d,0x2e,0x63,0x6e};
unsigned char xdata NCDdata[14]={0x57,0x65,0x6c,0x63,0x6f,0x6d,0x65,0x20
                                 ,0x74,0x6f,0x20,0x4e,0x43,0x44};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配置系统时钟24500000Hz
{
  OSCICN = 0x87;
}

//********************************************************
void Port_Init (void)
{
    P0MDOUT   = 0xFF;
    P1MDOUT   = 0x17;
    XBR1      = 0x40;
}

/********************************/
void Delay1ms(int i)
{
   int j,k;
   for(j=0;j<i;j++)
    {
       for(k=0;k<1000;k++);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
LCM_RW=1;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
LCM_RW=0;
_nop_();
DataPort=CMD;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uchar devid;
        unsigned int i;
        InitLcd();                      //液晶初始化ADXL345
        OSCILLATOR_Init ();
    Port_Init ();
        PCA0MD &= ~0x40;               // WDTE = 0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EA=1;

        while(1)                                 //循环
        {
                for(i=0;i<14;i++)
            {
                     WriteDataLCM(Netdata[i]);
                 Delay1ms(20);
            }
            WriteCommandLCM(0x80+0x51,1);
            for(i=0;i<14;i++)
            {
                     WriteDataLCM(NCDdata[i]);
                     Delay1ms(20);
            }
            for(i=0;i<14;i++)           //整屏左移
            {
                     WriteDataLCM(0x18);  //整屏左移一个字节
                     Delay1ms(400);
            }
            InitLcd();
        }
}
这个为什么显示都成了问题?

网友(2012-09-01):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