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输,软件如何保障数据的正确性?

楼主(2012-07-05):
最近在搞一个产品,用433mhz的无线模块,串口的,距离大概有二,三十米远,没搞过这些,需要保障数据的正确性.现成能想到的就是把数据写成这样.
"头,数据,数据取反,尾"发三次,每次接收到"头"后就检验数据跟数据取反正不正确,正确的话就接收,不正确就丢掉,接收下一组...每次的数据不是很大,一个主机要对着15个从机,都是双工通讯的.
问下各位对这方面有啥建议?

网友:
地球上有个算法叫CRC,还有个算法叫MD5。

网友:
看看通信原理最后几章,有关于数据检错和纠错的编码方式.

网友:
应该可以找到简单的编码方式,只不过数据量增加几倍而已

网友:
比如:0的话发000,1的话发111
那么000,001,010,100都可以认为是0
同理111,110,101,011都可以认为是1
再加上奇偶效验或二维奇偶效验.
如果是双向传输还可以用纠错重发的方式实现纠错.
以上的都是比较简单的,还有比较复杂的方法,不过我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