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能公开ISP时序吗

楼主(2012-07-05):
LGT能公开ISP时序吗?
在Linux下面真的是很不方便。现在自己做了个简易的串口ISP(232+STC来产生ISP时序),如果LGT能公开ISP时序的话,在Linux下面开发就会更方便。
海外市场也更容易打开~

网友A:
连ISP引脚定义都没有找到,更别说是ISP协议了。

楼主:
我指的是什么SWD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ISP引脚定义都没有找到,更别说是ISP协议了。

在官网的“应用文档”“最小系统板原理图参考”有ISP的引脚,可以去下载看看。

ISP引脚就是SPI的那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官网的“应用文档”“最小系统板原理图参考”有ISP的引脚,可以去下载看看。

ISP引脚就是SPI的那几个 ...

那么协议和ATMEL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官网的“应用文档”“最小系统板原理图参考”有ISP的引脚,可以去下载看看。

ISP引脚就是SPI的那几个 ...

ISP就是SPI那几个???

规格书P6,描述SPI引脚是

评估板原理图里显示ISP引脚是

不重合啊?到底哪个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P就是SPI那几个???

规格书P6,描述SPI引脚是

ISP的引脚不是SPI的引脚

楼主:
不是引脚,是协议。我准备自己DIY下载器啊……

网友C:
楼上的同学太强大了,如果你能研发出比阿莫更便宜的下载器,我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同学太强大了,如果你能研发出比阿莫更便宜的下载器,我佩服{:l ...

我一般都是串口+51搞定ISP的

网友:
如果有协议,我也会自己弄个ISP。我喜欢命令行上位机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是串口+51搞定ISP的

主要是想以后可以自己用别的单片机下载程序,不用每次下载都用电脑

网友A:
据说脱机下载器很快面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脱机下载器很快面世

在Linux下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Linux下能用吗……?

据我估计不会。因为老大说过了,LGT是面对产品者而不是散户。所以你应该能感觉得到会是什么情况,如果你有nkk的量,别说Linux下的软件,哪怕下载协议都有可能弄到,如果是散户,算了吧

网友D:
平时用Linux,学LGT不得不装个XP的路过。
楼主如果能用Linux下载程序,记得发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时用Linux,学LGT不得不装个XP的路过。
楼主如果能用Linux下载程序,记得发个教程。 ...

算了。没闲心对付他的LGT了。还是继续用STM32和ST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