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油多针短路引起电脑反复重起不能开机,如何去掉这些油?

楼主(2012-07-05):
困惑了很久的电脑自动重起,终于找到原因了,散热油搞多了,边上引起短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掉这些油?
手上有
1. 洗洁精;
2. 洗手液;
3. 洗衣粉;

现在打算用洗结精泡,再清水洗,洗完再用热风枪吹干,再上主板.

有过经验的大虾给点支持, 不想起火烧主板啊

网友A:
不要的牙刷,试过没?
实在不行,厨房除重油的那种清洁剂+牙刷,试试看。我也不知道。顺便试下无毒的有机溶剂?
顺便问下,散热的那种东西是啥牌子的啥名字的啥型号的啥东西?以后买硅脂/硅胶的时候可以绕行了

网友:
前段时间遭遇过焊膏造成电路不能正常的情况,但是搞得焦头烂额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的牙刷,试过没?
实在不行,厨房除重油的那种清洁剂+牙刷,试试看。我也不知道。顺便试下无毒的有机溶 ...

电脑城买的5块一大只硅脂,肯定是不绝缘的了.

牙刷我有几把,先干洗看看.谢谢支着.

网友A:
晕我买的也是5块一管的,用了许多年没出过问题,难道是人品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我买的也是5块一管的,用了许多年没出过问题,难道是人品太好了

不是别的,是我搞多了,漏到两边,渗到针里去了,我的操作问题.

网友:
侧漏,危害很大啊。用无尘纸之类的,稍硬一点的“毛纸”,一道道来回擦,应该可以分离清各引脚。但CPU插孔里的怎么办泥?

楼主:
牙刷干洗没搞定

悲剧了,另一块手抖撞桌,弯了十几根针,哎~~~

网友:
悲剧,

话说导热硅脂

不是越多越好

再多也是接触的那薄薄的一层管用

最高境界就是和杜蕾斯超薄一样

实有似无,却又全面保护

施主慢慢体会吧~~~~

楼主:
电脑多了就是不好,一边看舌尖一边修

嘀! 弯针十几根被我弄好了, 都快看成斗鸡眼了.

我是不是水洗另一块呢?

网友:
话说我买的2元一小罐的,,用到行管里,,(p-p-1200伏),,从来没有试过漏电的......估计你的这个不是短路,,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反复重启说明CPU可能正常,可能内存检不过.到好的主板上试试?

网友:
硅脂应该不会导电的吧,都用的大支那种

网友:
估计汽油可以溶解,你去加油站买点试试

网友:
3.3V,导电个啥啊。随便洗,你不要把他看做CPU就当洗碗那种心态就好,用温水边冲边刷。

网友:
劣質散热油呀!試試到眼镜行都会有的超音波洗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