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放大器中TR3和Re2怎么实现恒流的

楼主(2012-07-05):
差动放大器中恒流没有弄懂?图中的TR3和Re2是怎么实现恒流的呢?

楼主:
知道的跟我回答一下呀,我是新手

网友A:
T3、RE2、R5、R6  构成了个发射极直流负反馈电路,如果T3基极电压恒定,那么T3的集电极(发射极)电流也恒定。
实际上,如果电源的两个轨不是稳定的,由R5、R6分压得到的基极电压也并不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3、RE2、R5、R6  构成了个发射极直流负反馈电路,如果T3基极电压恒定,那么T3的集电极(发射极)电流也恒 ...

谢谢你,我大概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