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会用到LGT了,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下

楼主(2012-07-05):
1、复位,芯片有内置复位电路吗?
2、IO的驱动能力,单个是多少?总的是多少?

网友:
有上电复位电路POR,

IO驱动能力最高可达20ma。

网友A:
我知道你想做LED扫描,呵呵,楼主,我建议是不要超过50MA的决电流,一般都是这个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想做LED扫描,呵呵,楼主,我建议是不要超过50MA的决电流,一般都是这个设计。 ...

厉害,我是想驱动一个两位的数码管,最小的那种。有何省器件的方法,这儿破产品体积呵成本都有限制啊

网友:
一般的IO都是20mA的,可以直接驱动段,公共极用三极管弄就是了。

楼主:
谢谢,另外,LGT的量产工具,有吗?

网友:
急等下载等工具,一产品准备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