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SBEE AX PRO的二次开发: 电压-时间 记录仪

楼主(2012-07-05):
这是一个基于USBEE AX PRO自行开发的小工具软件.
运行时要求已经安装好USBEE AX PRO的程序并安装好驱动.

此"电压时间记录仪"的采样周期约为1秒,能长时间记录采集到的电压数值并进行曲线显示.

常见问题1,采样时间是否可以快一些?
答: USBEE AX PRO 所提供的2次开发接口限制了电压采样时间,基于USBEE AX PRO 开发包的软件无法突破这个限制.

2,如何选择采集的模拟通道?
答: 在软件下方的电压两路彩色实时显示旁边有个"采集",对应勾上就可以.

3,我选择了两路显示,如何只看到一根彩色记录线?
答: 应该是两路电压数值相同或者相近,一条覆盖了另外一条.尝试施加不同的电压给ACH1 ACH2 就可以看到变化.

4,先开软件还是先接硬件
答: 先接USBEE AX PRO之后再开启软件.如果不是这个顺序,只好关闭软件从新按照这个顺序.这部分USBEE AX PRO 原厂设计得不是很用心.

5,显示的时间是否为准确时间
答: 是的,时间信息取自电脑,而非USBEE AX PRO硬件,是准确的.比方上面显示采集是80秒-100秒,这段时间确定是经过了20秒.而与这期间电压采集了多少次无关.

如果大家有什么基于USBEE AX PRO 的奇思妙想,可以提出来,如果有价值并且可以的话,实现一下.到时候再和大家分享 :)

网友:
楼主绘制波形是用的专门的控件啊还是自己画出来的啊???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绘制出合适的波形,,尤其是在采集到的数据不太确定时。。。。

网友A:
是否能把记录下的连续波形作为文件保存下来,譬如20分钟的波形,再调出来回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能把记录下的连续波形作为文件保存下来,譬如20分钟的波形,再调出来回放? ...

同问!

网友(2015-01-10):
只有google 到 USBee Toolbuilder User’s Guide 文檔,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LZ 可以分享相關的 usbee toolbuilder 的資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