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方机器人制作过程分享__先解封一部分机械和软件的..

楼主(2012-07-06):
答辩后一直忙..又投入四轴的制作了..所以写资料的时间不多..

这个机器人做了半年... 刚开始别人看到都问,哪里买的??

后来好点.. 会问,东西怎么做的??

可是被一些觉得自己很懂行,但啥都不懂的师弟说. 这个网上制作教程很多,找找就一大堆..  听着特别心酸...

还有些人说,魔方是扭到特定的形态才放进去的... 更是吐血....

不过的确.. 没这个经历的,不会感觉到制作过程的酸甜苦辣...

被师弟批得那么惨..你们要是觉得资料好找,那你们还是自己找去吧....

好了.. 吐槽完了...还是得解封一些从别的网站上找不到的东西..

此贴只是经验分享...嵌入式的设计在于软硬件的结合...参数调整,
所以这里具体的程序和硬件设计就先不发了,因为硬件设计过程多少有些bug..免得再被P了..
如果是真想做,动手能力强的,根据这个帖,应该来说做一个出来是不成问题的..

//==============================蛋疼的分割线===========================//

先介绍一下机械部分..

原料选取是选择这种..要找很简单,淘宝 "塑料条" 就有
这种材料优点是出来已经有孔,而且孔径和孔距误差不是很大,可以减少后面制作打孔数和减少对孔误差带来的尴尬..

因为塑料材料,很好切,烧热的刀也行,金刚锯片也行.一条条切开后就可以做组装机械臂的材料了.

如果怕对孔对不上的话,就数着图中过孔数来切割,就包没错了..前后上2mm的螺丝可以固死.
后面必须用180度大力舵机做扭动,不然会出问题.. 前面尽量用3kgcm以上的小舵机, 扭矩不够的容易抖舵,夹不稳..
机械结构一目了然了,应该不用说太多,找到买塑料条的地方的话,都能找到所有材料..
噢,对了,舵机的拉杆用的1mm钢棒,一般要另外找淘宝店..

来个中轴对准图.. 做机械臂最重要的是保证扭动舵机的输出轴和机械臂最终输出轴的中心一致,不然魔方会被扭散..

机械臂做好后就是做架子了..  为了更稳固,我挑了3mm厚的铝合金条做外部支架.

这图中,舵机打孔的间距要计算好,就是根据你的魔方大小计算来打孔,因为魔方有很多尺寸,我这个尺寸只适合5.2cm的..

下来这一步不仅打孔要计算好魔方大小,而且要做好对轴中心对准..

再来个侧面图.. 这个当时拍的时侯只是装上去,没做仔细的对准

最后当然就是封顶了.. 也是一样,注意魔方尺寸和中轴对准.. 这个部分通常要多次校正.. 最繁琐的步骤.打孔不对又得重来.

来个最终的效果图..  看着还是挺舒心的..

//==================================悲摧的分割线==================================//

下面讲讲软件识别的算法..

这个制作难主要难在完全基于STM32..   不像电脑或者其他ARM9 CORTEX-A 等系列,有丰富的资源..
STM32做彩色视频的图像识别, 估计以前做的人也应该不会多..

先来一幅图..

这个是摄像头看到的图像...在液晶上显示..不小心刚好室友看着摄像头..(*^.^*)!...
稍微算一下.. 图片320x240,RGB565.  150多K.. 单片机RAM 48K...明显不可能存下来然后再转发上去...那如何保证刷新率和识别速度呢??

这个得动动脑筋..

其实要做显示不难, STM32有FSMC..直接将GPIO的数据马上扔给FSMC让他扫上屏幕, cpu超一点频,设置好各个信号的建立时间后.
保证显示完全没问题... 这里可能有人想到用DMA+FSMC会更好..
我只是做个大概的分析,没实验过.. 因为DMA传输一样需要争抢总线资源,而且还要等待定时器触发,仲裁等..
而且摄像头信号对时序特别敏感,即使使用DMA传输,中途一样不能争抢总线... 那我还不如将CPU资源都拿来扫屏好了,反正啥都干不了..

然后问题来了,扫上屏幕容易,因为写一个数据,内存指针会自动+1.. 但读就不是这么好读了..读取每个像素点,都要重新写地址,并且需要dummy read..
而且读出来还是BGR格式...相对于写一个像素点的时间来说,读取一次几乎需要耗费多7  8倍的时间..

写一幅图需要20ms的话.. 读取整幅图片估计100多ms才能读完,还没算处理的时间..如果全部加起来,很可能3fps的识别率都做不到.
要做到20ms写一场图像进去GRAM,然后在下20ms以内处理完,就需要读尽量少的点来完成任务...

其实在这里,对象很明显, 就是为了识别魔方.. 针对魔方的特性,对算法进行简化...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yMjU1NjIw.html
先看一下这个算法的识别效果.. 每秒25次的识别速度.. 其实要做到这样不难..

这里引用一下答辩PPT的部分内容..

首先是这个... 一开始,正幅图像,我只读取画面中间的十字架, 然后对RGB先做一下平滑滤波,这个是必须的..
然后判断RGB的跳变, 如果发现RGB全黑,就认为有一个凹槽.. 当X 和 Y 有且仅有2个凹槽,而且间距相等,基本可以认为有疑似魔方物体了.

这个算法比较好的是只要是中心块进去了,都能够识别,而不一定完完全全在中间才能识别...
计算到4个凹槽的坐标以后, 确定中心位置,为下一步做准备..

从上面计算的中心点开始,不断向外腐蚀,  腐蚀的疑似就是遇到相近RGB就吃掉..一直到边沿一个明显的跳变,就退出循环..
上下左右腐蚀完就能得到色块大概的长宽和中心位置了..

利用上面中心色块的大小和坐标关系,可以估计其余8个色块大概位置,如白色框所示...
将这8个估计中心位置递归到中心追踪的那个函数, 可以重新跟踪8个色块全部的位置,得到大小和坐标..

最后一步.. 因为如上面所说,一开始只是认为是疑似魔方物体,但不确定,在这步中,就是要计算9个色块的相对位置
这个计算方法很多,计算X相对,Y相对,或者以中心为圆心,其余4个棱和4个角在不在同一圆上等.. 随便你..
这一步是为了确认到底摄像头看到的是不是魔方..如果确认了,就将9个中心点递归到下次开始腐蚀的中心..

通过这样不停递归,就可以计算出魔方各个色块每时每刻的位置了..

其实腐蚀中, 吃掉的过程,其实是将RGB值累加起来, 然后十字腐蚀完以后,将累加值除以累加数求平均,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滤波效果
得到RGB以后,是无法直接靠RGB来判断色块颜色的, 需要转换颜色系..

这里给大家点资料

http://cdc.tencent.com/?p=3760
http://zh.wikipedia.org/zh/HSL%E5%92%8CHSV%E8%89%B2%E5%BD%A9%E7%A9%BA%E9%97%B4

这两个是介绍 HSL颜色系的..   看完就懂了,很简单..
这里要做的处理就是将 RGB数据转换到 HSL 颜色系, 通过色相角和亮度对魔方颜色进行判断.
下面是程序运行的截图.

图中,左下角有个小魔方色块,就是腐蚀后取平均的结果, 右上角是每个色块的色相角,右下角是色块的亮度值
右边中间是识别结果 1-黄 2-蓝 3-白 4-绿 5-红 6-橙.    仔细会发现红色和橙色色相角是差不多,这个可以结合亮度数据排序分辨..

得到各个色块的颜色后,建模,写还原算法就不难了...  这个大家想省时间的话,可以上网找算法去, 自己写也不难.
按着CFOP手法来写, 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写好了... 因为魔方是固定的东西,什么模式,多少种解法是定的..
图像处理才是难点...

最后上一个视频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xMzgxMjg4.html

先就写到这里了...整个设计其实难度不高, 只是想算法的时侯,得换个角度想,怎么样来得简单,但同时保证稳定性..
嵌入式的设计在于软硬件的结合...参数调整,所以这里程序和硬件就先不发了,因为硬件设计过程多少有些bug..免得再被P了..
整体思路了解就好..

最近在研究姿态算法...来段小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0MDg2NjQ0.html
等后面四轴新作出来后再见了...

网友:
这个比我的毕业设计牛多了!

网友:
学习了,正想研究图像处理呢!!

网友:
强人,搬凳子来学习~

网友:
一直很佩服会做算法的同学。
强啊

网友A:
有点意思哦,呵呵,最后的动态算法用的传感器是加速度传感器吗?三轴的吗?

网友:
我不懂也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哦,呵呵,最后的动态算法用的传感器是加速度传感器吗?三轴的吗? ...

现在比较多人叫9轴

网友B:
顶 一个
LZ , 能否把硬件的数量清单 列一次, 一直想做一个

网友C:
赞一个。为什么要用加速度传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为什么要用加速度传感器啊

魔方没有加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 一个
LZ , 能否把硬件的数量清单 列一次, 一直想做一个

其实主要引起还是几个而已 电源稳压,单片机,舵机接口,液晶,摄像头,没了。。

其他外围根据自己需要增设

网友:
          强帖!虽然不太懂但也要顶!好好学习一下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魔方没有加速度啊

那7楼这句话什么意思?“最后的动态算法用的传感器是加速度传感器吗?三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7楼这句话什么意思?“最后的动态算法用的传感器是加速度传感器吗?三轴的吗?”

那个视频是另外的,跟魔方没啥关系...

网友:
把之前楼主发的帖看完了,最后几条留言来到了楼主分享的制作过程中。真心的强大,不仅仅指技术,看的有点感动。

网友D:
强帖 必须留名。。。本科如果毕业设计做了这个 虽然可能会花很多时间 哎。。。

网友: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帖 必须留名。。。本科如果毕业设计做了这个 虽然可能会花很多时间 哎。。。 ...

的确花费不少时间和金钱...

         做这个其实就当玩吧.. 我比较喜欢玩...

                      主要是这个玩的过程中,能锻炼到不少的能力和积累到不少经验... 还是玩得挺有好处的..

网友E:
牛人!
显示屏多少钱?在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人!
显示屏多少钱?在那买的?

淘宝个 二三十块就有了.

网友F:
楼主QQ多少啊,求交流和指导

网友G:
楼主做的姿态算法是用AHRS解算还是IMU解算呢?我也在研究这个,我用的是AHRS解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的姿态算法是用AHRS解算还是IMU解算呢?我也在研究这个,我用的是AHRS解算~ ...

这个....

AHRS 和 IMU 区别在于一个是输出姿态角,一个只是传感器数据输出,应该可以说有数据融合就不是IMU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QQ多少啊,求交流和指导

先帖子上交流吧,莫老大不喜欢留qq,我的q也快满了

而且论坛交流有助于后来者,而同样东西我也不用跟多个人重复N遍

网友H:
这样交流,太好了!
后来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功能和核查算法。
只要增添一个记录步数的功能,后人就能分析比较算法的先进与否。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

AHRS 和 IMU 区别在于一个是输出姿态角,一个只是传感器数据输出,应该可以说有数据融合就不是 ...

不是这样子的哦~一个不用磁阻传感器,一个需要~都是四元数解算~

网友F:
那能否上传些资料上来啊,对了楼主的摄像头的型号是什么的啊,cmos(不怎么清晰)的也也可以吧,还有对那个
然后对RGB先做一下平滑滤波,这个是必须的..
然后判断RGB的跳变, 如果发现RGB全黑,就认为有一个凹槽.. 当X 和 Y 有且仅有2个凹槽,而且间距相等,基本可以认为有疑似魔方物体了.

不太理解啊,假如我得到的是RGB565的视频信号,怎么来平滑滤波
将这8个估计中心位置递归到中心追踪的那个函数, 可以重新跟踪8个色块全部的位置,得到大小和坐标..
这个也不理解

楼主可否上传些图像处理这方面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这样子的哦~一个不用磁阻传感器,一个需要~都是四元数解算~

可能是我对IMU,我要锁定机头,所以要磁阻

昨晚才将四轴修好,晚点做震动测试

网友:
牛人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能否上传些资料上来啊,对了楼主的摄像头的型号是什么的啊,cmos(不怎么清晰)的也也可以吧,还有对那个 ...

//那能否上传些资料上来啊,对了楼主的摄像头的型号是什么的啊,cmos(不怎么清晰)的也也可以吧,

我的摄像头用CCD的.. COMS也可以,只是我手头只有那么一两个,而且图像效果不合我意没有用而已,在低照度的时侯,CCD有优势,除非你用IP级别的背照CMOS

//还有对那个
//然后对RGB先做一下平滑滤波,这个是必须的..
//然后判断RGB的跳变, 如果发现RGB全黑,就认为有一个凹槽.. 当X 和 Y 有且仅有2个凹槽,而且间距相等,基本可以认为有疑似魔方物体了.
//不太理解啊,假如我得到的是RGB565的视频信号,怎么来平滑滤波

void RGBfilter(u16* RGB,u16 len,u8 adj){  //数组基地址,数组大小,信任系数
        u16 i;
        s16 mid;
        for(i=0;i<len-2;i++){
          mid=*RGB+*(RGB+2);
          mid>>=1;                 //计算前后2点平均值
          mid-=*(RGB+1);        //算出平均值与中间值的差距
          mid*=adj;                //
                  mid>>=7;               //将差距乘一个信任权值
          *(RGB+1)+=mid;      //将中间的点加上偏差
          RGB++;
        }
}

调用的时侯这么来
u16 RGB_R[150],RGB_G[150],RGB_B[150];
RGBfilter(RGB_R,h_len,90);
信任系数90,  就是 90/128=70%左右.. 这个作用主要是滤掉一些噪点.

//将这8个估计中心位置递归到中心追踪的那个函数, 可以重新跟踪8个色块全部的位置,得到大小和坐标..
//这个也不理解

因为魔方位置会变,不可能第一次跟到中心位置后,就永远从这个中心位置开始搜索,只要色块超出范围就搜不到了
递归很简单,就是将新的中心坐标取代上次的坐标

网友:
国内也有牛逼哄哄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交流,太好了!
后来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功能和核查算法。
只要增添一个记录步数的功能,后人就能分 ...

哈哈...你的想法很好啊...

我没有直接开源,主要是因为 每个人编程习惯不同..

别人还要重新读懂我的程序才能写上去..而且我原来程序注释够我看而已..

我觉得把思路说清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写法,还能写出高效率算法...

网友H:
这个东西比平衡小车更加适合DIY,而且会有不错的软件功能升级以及算法优劣对比的发展空间。记步数和记动作顺序,难度不大,却开拓了算法比较的基础。

不直接开源,而是做好软硬套件卖,等于普及视觉机器人技术。功莫大焉。

网友:
哦,不开源的软件,在许多平台上可以搞成开放二次API的形式。这部分适合基础的驱动,包括视频流和动作控制,以及物体识别部分。
可以开源的是高层,如何判断动作方向,如何分阶段递归到目标状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东西比平衡小车更加适合DIY,而且会有不错的软件功能升级以及算法优劣对比的发展空间。记步数和记动作 ...

如果要做开源视觉处理,还是继续用stm32的话...

感觉还是加入CPLD,让CPLD扫屏,顺便将数据压入SRAM,然后再读SRAM会来得快点..

但成本不低,板子也会弄得不小..

当初为了压缩到2.4屏大小,所以没加那么多东西..

之前看到MAX V系列挺不错,有64pin的,而且还是9x9,非常小.但买不到... 现在用的MAXII 最小都100pin..哎..

视频的板子手上还有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做开源视觉处理,还是继续用stm32的话...

感觉还是加入CPLD,让CPLD扫屏,顺便将数据压入SRAM,然后再 ...

如有实际搞产品的打算,建议把视觉部分换用blackfin。不管用什么,都简化其与上位MCU的通信,用一个3X3二维数组来描述摆正了的魔方的一个面,所有报告都限于这个数组。这样一来,最复杂的部分就分离出去了,容易让例如有钱的高富帅们发生兴趣并建造成功。

经济上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有实际搞产品的打算,建议把视觉部分换用blackfin。不管用什么,都简化其与上位MCU的通信,用一个3X3二 ...

总感觉这个做实际产品意义不是特别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能否上传些资料上来啊,对了楼主的摄像头的型号是什么的啊,cmos(不怎么清晰)的也也可以吧,

我的 ...

哦,谢谢,你那个CCD是什么型号的啊,哪买的啊,是不是也有卖模块什么的,直接引脚和单片机接,不需要自己搭电路的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感觉这个做实际产品意义不是特别大..

市场前景一定好。

如果感觉耗时间多,也可以卖方案。国内二流学校的本科生,有这样的毕设,就太拉风了。你的方案拿给一个5人小组都够他们一齐毕业了(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谢谢,你那个CCD是什么型号的啊,哪买的啊,是不是也有卖模块什么的,直接引脚和单片机接,不需要自 ...

sony 的 CCD..  没有直连单片机的,.. 要自己搭先拍解码电路...

网友:
我也一直羡慕会算法的同学,顶一个,强烈学习中

网友:
真的不错!觉得很震惊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sony 的 CCD..  没有直连单片机的,.. 要自己搭先拍解码电路...

可否共享一下这部分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否共享一下这部分的资料啊

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I:
楼主是本科生吗 好牛啊 真心的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本科生吗 好牛啊 真心的佩服

普通本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这个..

谢谢了啊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膜拜 啊

网友J:
请问下楼主如何估算其他8个色块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下楼主如何估算其他8个色块的位置

利用中间色块的长宽,以及中心坐标.

比如 中心色块坐标 x,y 宽高 width, height

第一个色块就是 x1=x-width, y1=y-height

网友K:
请教下,从摄像头得到的数据应该很大吧,存储在哪里呢,新手求指教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利用中间色块的长宽,以及中心坐标.

比如 中心色块坐标 x,y 宽高 width, height

多谢,坐标如何取得?当做一个数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谢,坐标如何取得?当做一个数组吗?

中心坐标在前面已经计算到了..

后面8个点的坐标,对,存到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下,从摄像头得到的数据应该很大吧,存储在哪里呢,新手求指教

上文有提到 ,存到液晶的GRAM

网友:
设计挺巧的。支持一下

网友:
哥们,我顶你,看了你优酷视频里一些人的回帖,感觉现在有太多除了会吹什么都不会的人

网友:
牛人  看不懂也顶个

网友:
楼主你真牛, 佩服!

网友:
就喜欢听舵机那声音,我感觉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了

网友(2012-08-13):
lz强大,必须顶

网友L:
想请教下LZ演示姿态的那个软件是什么,可以分享下么??最近也研究过姿态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请教下LZ演示姿态的那个软件是什么,可以分享下么??最近也研究过姿态方面的。 ...

mini AHRS.. 坛子里的人写的

网友M:
顶楼主,楼主好棒!
摄像头放的距离近的话,定位精度还是很高的。。。
早前就看到楼主传的那个靓到不行的视频,呵呵
楼主工作没?

网友N:
羡慕嫉妒 最后 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楼主,楼主好棒!
摄像头放的距离近的话,定位精度还是很高的。。。
早前就看到楼主传的那个靓到不行的视 ...

工作了.

摄像头太近不行, 远了也不行...大概15cm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N:
羡慕嫉妒 最后 你懂的!

不要 恨 啊.. 大哥.....

网友:
这个帖子太牛了。要狂顶!!!

网友O:
楼主很强大,也想做个,看过上面的讲解的方法经验之后,菜鸟理解如下
单片机首先进行一系列初始化设置,然后开始图像采集,判断有无类似魔方的物体,
从初始给定的采样点开始读取的RGB值,然后在循环中从采样点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
延伸,判断到RGB值发生跳变就是发现一个凹槽,继续在循环中判断有无跳变,当出
现两个跳变,且开始给采样点距离两个跳变位置相等的时候,说明找到了魔方,继续
延伸,剩下两个跳变找到循环退出,此时根据四个凹槽的坐标,计算得出中心块中心
点的坐标以及方块的边长,根据中心点坐标和方块边长得出剩下8个方块的中心坐标,
然后9个方块都开始从中心向外延伸,延伸的过程中相近的RGB求和,最后均值得到9
个色块的RGB值,再转换到HSL色系,再把剩下的5个面的颜色采集到,完成魔方每个
色块颜色的识别
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很想做一个,太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很强大,也想做个,看过上面的讲解的方法经验之后,菜鸟理解如下
单片机首先进行一系列初始化设置,然 ...

嗯.. 这思路对...

网友O:
引用 楼主:
嗯.. 这思路对...

还有2个疑惑
1、刚开始扫完六个面的颜色后,开始解魔方运算的过程中还需要一直扫各个面变化的色块颜色进行判断吗?
2、不知道数字摄像头OV6620(带缓存芯片)能完成颜色识别任务不

网友:
牛人,顶一个 ,差距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有2个疑惑
1、刚开始扫完六个面的颜色后,开始解魔方运算的过程中还需要一直扫各个面变化的色块颜色进 ...

1. 不需要

2. 6620没玩过  不大确定颜色敏感度

网友O:
引用 楼主:
1. 不需要

2. 6620没玩过  不大确定颜色敏感度

只要开始采集到6个面的色块,然后剩下的就是运行解魔方算法,直到魔方复原任务完成?

网友:
楼主威武,文哥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只要开始采集到6个面的色块,然后剩下的就是运行解魔方算法,直到魔方复原任务完成? ...

后面分析+旋转是程序里面虚拟完成的.. 程序里面搞定再控制舵机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分析+旋转是程序里面虚拟完成的.. 程序里面搞定再控制舵机转

明白了,其实就跟有人用上位机做的一个道理,那个是先利用PC算好账给单片机减负了,然后舵机按算好的步骤执行就行了,只不过楼主这个是所有任务都由是STM32完成的,强大~~

网友O(2012-09-14):
引用 楼主:
后面分析+旋转是程序里面虚拟完成的.. 程序里面搞定再控制舵机转

又看了一次楼主的颜色识别的视频,有一处不解:左右来回挪动魔方,是如何实现跟踪那个白色中心色块的,也就是那个十字中心的坐标在左右挪动的时候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又看了一次楼主的颜色识别的视频,有一处不解:左右来回挪动魔方,是如何实现跟踪那个白色中心色块的, ...

不停把新的中心坐标递归

网友:
楼主绝对是人才啊,希望你能进好的企业,将你的作品发扬光大(多出几代),还有要多教教我们新人哦,谢谢!

网友:
原来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视频就是你做的!太牛了!

网友(2013-01-04):
楼主太强了,能详细讲点点CCD到STM32的硬件连接吗?

网友:
LZ继续开源啊!!!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学习单片机许久,也没整出个像样的东西,惭愧~~~~

网友(2013-02-15):
强大,原来人人上的那个视频是LZ的,最早看到这个视频是在淫淫上

网友:
不错,想问一下楼主现在在那里工作,做哪行?

网友:
最近在VC6.0上用入门层先法写了个复原算法,步骤比较多,差不多会有一百多步,存储变换步骤想请教下kayatsl ,我的想法是用一个结构体数组,结构成员包含两个,一个指针类型存"F"、"U"、"R"之类步骤的字符串,另一个是整型变量存相应的转动次数,因为步骤比较多,担心用静态数组可能会出现不够的情况,C用动态数组貌似比较麻烦,不知道你是怎么实现的,想取下经

网友:
不错,有空做一个

网友:
佩服楼主~好强大

网友:
楼主真的很牛哦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可否提供整套设计报告,机械图纸,电路图纸,C源程序,可标价。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2013-04-01):
楼主您好,小弟现在做一个识别指示灯的算法。我也是用的FSMC连接到外部的液晶。昨晚求了一晚上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出来的结果很不理想。希望楼主给一些识别的相应的资料。我的邮箱是754036046@qq.com。楼主,你的一滴水就是我的大海啊,哈哈,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
牛人的 楼主。。见识下

网友:
牛人啊,膜拜啊!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太牛了,只有看看的份了。楼主初中就开始捣鼓计算机方面的东西了,真是羡慕。我记得当上初中时,电脑就看到几回,不知道这东西能干啥。。。

网友:
这个毕设相当酷,生在这个时代就是好啊

网友(2013-05-03):
再次为母校广东海洋大学能出个这么牛的师弟而骄傲!

网友(2013-06-15):
顶一个,很厉害,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再顶,楼主能发一些资料到87522003@qq.com

网友O:
楼主用的sonyCCD是输出彩色信号的还是黑白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用的sonyCCD是输出彩色信号的还是黑白信号的?

彩色的CCD.

网友O:
引用 楼主:
彩色的CCD.

淘宝上彩色的CCD好像很少,做智能车的CCD好像都是纯黑白输出的,能发个店铺么,想用楼主的方案做个色彩识别,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淘宝上彩色的CCD好像很少,做智能车的CCD好像都是纯黑白输出的,能发个店铺么,想用楼主的方案做个色彩识 ...

安防大多都是彩色的CCD.. 你搜安防的单板镜头就有了

此宝地不敢随便发链..广告嫌疑..

网友O:
引用 楼主:
安防大多都是彩色的CCD.. 你搜安防的单板镜头就有了

此宝地不敢随便发链..广告嫌疑.. ...

哦,了解了解~多谢~还想问下,楼主的摄像头是多少万像素的,感觉看你那个魔方色彩识别的清晰度挺好,之前用自己用7670调试过,感觉不是很清晰(镜头焦距也调过了)

网友:
大哥太牛,小弟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哦,了解了解~多谢~还想问下,楼主的摄像头是多少万像素的,感觉看你那个魔方色彩识别的清晰度挺好,之前 ...

安防摄像头是说多少线的... 不说分辨率的...

后级芯片解码分辨率是320x240

网友:
继续顶楼主 太牛叉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安防摄像头是说多少线的... 不说分辨率的...

后级芯片解码分辨率是320x240 ...

你用的是420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用的是420线的吧

不大记得是420还是480了..反正是差不多..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大记得是420还是480了..反正是差不多..

SAA7111这个芯片淘宝上怎么都是SAA7111AHZ的,是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SAA7111这个芯片淘宝上怎么都是SAA7111AHZ的,是一样的么?

后缀代表了电压和芯片后面的升级版而已..

你看着datasheet挑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后缀代表了电压和芯片后面的升级版而已..

你看着datasheet挑吧.

大概多少钱一片,感觉淘宝上差价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概多少钱一片,感觉淘宝上差价不小啊

20来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0来块吧...

好的,多谢~

网友:
真心佩服

网友O:
引用 楼主:
20来块吧...

现在在尝试用7670(带fifo的)调色块跟踪,思路是这样的:主循环里面先读取一帧完整图像数据扫到TFT上,接着从一个给定点向四个方向读取RGB,出现跳变停止读取,根据跳变处的坐标计算出新的中心点坐标,打点显示,再重新扫描一帧图像,再从给定点识别,一直到这边都没问题,但是只要一把新计算的中心点坐标递归,就什么也识别不到了,不递归没这问题,有点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在尝试用7670(带fifo的)调色块跟踪,思路是这样的:主循环里面先读取一帧完整图像数据扫到TFT上, ...

    看描述多半是程序有bug... 多检查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描述多半是程序有bug... 多检查检查

嗯,现在回家暂时没法调,过几天回去再鼓捣,先前也出现过类似郁闷的问题,用3.5寸的TFT(驱动IC:RM68042)读RGB之后再打点画线在向左这个方向上会出现打点会干扰读点的现象,只能读不能打点,另外三个方向就没问题,排查代码N久没发现错误,换了一块2.8寸TFT(驱动IC:ILI9341)就没这问题了,代码都没动

网友:
好,机电一体,又有软件算法。

网友(2013-08-03):
汗,这个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描述多半是程序有bug... 多检查检查

师兄,又有问题需要请教,就是我现在调试色块跟踪求RGB均值在画红色十字的时候会对读点产生干扰,我用的方法是读取一个点的RGB存储,再打红点,直到这个方向上出现RGB跳变,这样会出读出来的RGB一直都是红色的情况,后来我把打点的坐标左移了一位,RGB应该是对了,但是干扰还是明显存在,但是只读取点RGB不打点就稳定的多,但是那样就看不到十字了,也看不到到底跟踪到哪里了,不知道师兄是怎么处理的,下面是读点打点的代码
        u8 L=0,R=0,U=0,D=0;//左 右 上 下像素点数目
        u8 num=0,i;//总点数
        u16 sum;//求和
        u16 y_u,y_d,x_l,x_r;//上下左右凹槽坐标
        COLOR_RGB RGB_X;//当前读取点的RGB分量

        //向上读取
        for(U=0;U<256;U++)
        {
                Read_RGBPoint(x,(y-U),&RGB_X);
                if((RGB_X.red<10)&&(RGB_X.green<29)&&(RGB_X.blue<19))
                {
                        break;//有跳变退出当前循环
                }
                RGB_R[U]=RGB_X.red;//存储RGB分量
                RGB_G[U]=RGB_X.green;
                RGB_B[U]=RGB_X.blue;
                LCD_DrawPoint((x-1),(y-U));//打点
                //LCD_Fast_DrawPoint((x-1),(y-U),RED);
        }
        y_u=y-U;//凹槽坐标
        p[0]=U;//中心点到凹槽长度
        num+=U;//计算总点数

        //向下读取
        for(D=0;D<256;D++)
        {
                Read_RGBPoint(x,(y+D),&RGB_X);
                if((RGB_X.red<10)&&(RGB_X.green<29)&&(RGB_X.blue<19))
                {
                        break;//有跳变退出当前循环
                }
                RGB_R[(num+D)]=RGB_X.red;//存储RGB分量
                RGB_G[(num+D)]=RGB_X.green;
                RGB_B[(num+D)]=RGB_X.blue;
                LCD_DrawPoint((x-1),(y+D));//打点
        }
        y_d=y+D;//凹槽坐标
        p[1]=D;//中心点到凹槽长度
        num+=D;//计算总点数

        //向左读取
        for(L=0;L<256;L++)
        {
                Read_RGBPoint((x-L),y,&RGB_X);
                if((RGB_X.red<10)&&(RGB_X.green<29)&&(RGB_X.blue<19))
                {
                        break;//有跳变退出当前循环
                }
                RGB_R[(num+L)]=RGB_X.red;//存储RGB分量
                RGB_G[(num+L)]=RGB_X.green;
                RGB_B[(num+L)]=RGB_X.blue;
                LCD_DrawPoint((x-L),(y-1));//打点
        }
        x_l=x-L;//凹槽坐标
        p[2]=L;//中心点到凹槽长度
        num+=L;//计算总点数

        //向右读取
        for(R=0;R<256;R++)
        {
                Read_RGBPoint((x+R),y,&RGB_X);
                if((RGB_X.red<10)&&(RGB_X.green<29)&&(RGB_X.blue<19))
                {
                        break;//有跳变退出当前循环
                }
                RGB_R[(num+R)]=RGB_X.red;//存储RGB分量
                RGB_G[(num+R)]=RGB_X.green;
                RGB_B[(num+R)]=RGB_X.blue;
                LCD_DrawPoint((x+R),(y-1));//打点
        }
        x_r=x+R;//凹槽坐标
        p[3]=R;//中心点到凹槽长度
        num+=R;//计算总点数

        //计算中心点坐标
        x_n=(x_l+x_r)>>1;
        y_n=(y_u+y_d)>>1;

        //滤波
        RGBfilter(RGB_R,num,90);//,信任系数(70%)
        RGBfilter(RGB_G,num,90);//信任系数(70%)
        RGBfilter(RGB_B,num,90);//信任系数(70%)

        //计算RGB色值
        for(i=0;i<num;i++) sum+=RGB_R;
        RGB_X.red=sum/num;
        sum=0;//清零

        for(i=0;i<num;i++) sum+=RGB_G;
        RGB_X.green=sum/num;
        sum=0;//清零

        for(i=0;i<num;i++) sum+=RGB_B;
        RGB_X.blue=sum/num;
        sum=0;//清零

        //RGB三基色分量显示
        LCD_ShowNum(0,0,RGB_X.red,3,16);//R
        LCD_ShowNum(28,0,RGB_X.green,3,16);//G
        LCD_ShowNum(56,0,RGB_X.blue,3,16);//B

网友:
现在的学生就是有钱烧,俺上学的时候想买点元器件玩都得从生活费里扣

网友:
好牛的样子

网友:
想问下楼主最后一个视频里的上位机是用什么写的,是串口通信,还是USB

网友:
膜拜啊,看着都心动了,也想做一个啊

网友:
我想问楼主,最后的那个视频里上位机是怎么编的,用什么软件

网友(2013-09-11):
楼主,我和同学参考你的设计,也尝试做了一个这样的机器人,现在需要写论文,不知能否节选lz帖子里部分文字和图片。我的QQ:516685530。先感谢lz分享资料,给我很大的帮助。

网友:
LZ解封硬件和程序吧!坐等开源啊!

网友:
lz啊, 坐等更多的算法思路, 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
MARKY一记啊!

网友:
魔方机器人的制作过程分享

网友:
这个很厉害,必须顶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个大牛啊,太神奇了

网友(2013-10-14):
想问下 最后那个3D仿真软件叫啥~/? 知道的 回复下 谢谢

网友P: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想请教几个问题。

最近也是毕业设计开题,想选这个类似的题,去找老师问了问,他说这个题目是不错,但是到时候报告不是很好写,能写的东西不多

主要也就是RGB的处理,还有魔方的算法。而且这些好多都是成熟的理论,到时候论文 相似度 和 重复率 上不好弄。

请问楼主当时怎么让老师同意这个题目的啊?真的很想做这个。。。。

网友:
顶了。  确实很厉害, 真是灰常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想请教几个问题。

最近也是毕业设计开题,想选这个类似的题,去找老师问了问,他说这 ...

记得但是写完论文后, 删减了很多内容, 最后剩下好像大概是3万多到4万字之间吧, 不大记得了..

去万方查过, 相似度印象中是低于14%

其实能写出多少东西, 跟你做了多少东西是成正比的..

另外吧..在我们学校, 确实没担心过指导老师不让我题..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但是写完论文后, 删减了很多内容, 最后剩下好像大概是3万多到4万字之间吧, 不大记得了..

去万方查过 ...

  ,哦哦哦。谢谢楼主啦。

网友(2013-12-13):
您好
        我是在校本科生 看了您的魔方机器人很兴奋   跟着您的帖子进行了一些工作 我用的STM32F103VET6+CMOS OV7670
        看了您的第一个帖子 发现您用了两块STM32 搞不清为什么 我是不是也有必要用两块呢?
        现在我遇到了一些问题   1)把摄像头的一帧图像在TFT上显示之后 如果要处理图像的话是不是要定义一个大数组把这一整幅图像从TFT的GRAM中读取到  STM32的程序区中去   是这样吗?   2)辨别魔方的第一个步骤 您是怎样做到识别出(或者说找到)第一个十字的呢?         在此先谢谢您

网友:
原来材料是这个呀,以前看视频还以为是乐高的呢

网友:
谢谢分享,受教了,很好的毕设

网友:
楼主也太牛了吧!!!膜拜

网友:
还是在实验室有出路

网友Q:
貌似上一次我的问题描述的不大准确    1)  我看了您的另一篇帖子 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用到了两块STM32 是有一块专门用来做舵机驱动吗?
                                                        2)我现在已经能把图像扫到TFT上了,没用FSMC(用的R系列的但是我用的CMOS带FIFO) ,目前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TFT的GRAM里的像素数据,怎么辨别魔方,怎样给定魔方的中心坐标。    每次看你的视频都热血沸腾 ,我现在有点卡住了,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了······             恳请您给我指点 拉我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Q:
貌似上一次我的问题描述的不大准确    1)  我看了您的另一篇帖子 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用到了两块STM32 是 ...

为了保证视频和舵机的实时性, 所以用2片..

用fifo的话, 将东西扫上tft后, 再读回来处理..

不用FSMC的话, 这个读回会变得异常慢...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为了保证视频和舵机的实时性, 所以用2片..

用fifo的话, 将东西扫上tft后, 再读回来处理..

哦 谢谢 原来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那我就准备换到VE系列上了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您可能没注意到 就是   您所说的画面中间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TFT屏正中间的十字架还是指魔方的正中间呢?
之前我没把意思表达清楚 ·····  嘿嘿

楼主:
TFT屏正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哦 谢谢 原来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那我就准备换到VE系列上了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您可能没 ...

TFT屏正中间 ...

用来快速寻找用的

网友:
和楼主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TFT屏正中间 ...

用来快速寻找用的

哦  原来真的是这样  谢谢您。这下心里踏实多了  接下来先应付期末考试  之后就会有大把时间了  哈哈。

网友:
以前看到这贴 mark一下

网友R:
学长,在看完你的贴后,学弟这俩天也要准备动手了,CCD和解码芯片学长都在帖子里说清楚了,所以清楚买哪儿个,这段时间也买了个STM32学习了一段时间,现在就剩下CPLD的问题了,不知道学长用的是什么型号啊,完全对cpld和fpga不懂得说,所以只能麻烦学长你给说一下你用的什么型号了,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学长,在看完你的贴后,学弟这俩天也要准备动手了,CCD和解码芯片学长都在帖子里说清楚了,所以清楚买哪儿 ...

cpld只是一开始的时候控制时序用.. 到后面用上2片stm32之后, 直接废掉cpld了..

网友:
还在玩跑马灯的菜鸟来膜拜一下

网友R:
引用 楼主:
cpld只是一开始的时候控制时序用.. 到后面用上2片stm32之后, 直接废掉cpld了.. ...

谢谢学长了!学长现在的工作怎么样啊?
那意思就是一个STM32只负责扫描CCD,然后把数据扔给另一个STM32,让另一个STM32进行图像的分析,是这样吧?
另外,在液晶上显示3D的魔方是怎么办到的?是用uCGUI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花费不少时间和金钱...

         做这个其实就当玩吧.. 我比较喜欢玩...

感觉很多搞的好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玩的态度。如果不是真正喜欢,搞电子真是一种煎熬!

网友:
乳鸽威武,哈哈!

网友:
我还不能自己手动解开魔法, 顶一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学长了!学长现在的工作怎么样啊?
那意思就是一个STM32只负责扫描CCD,然后把数据扔给另一个STM32, ...

一个专门做图像采集和解算, 另一个做控制整个流程的状态机与舵机时序控制

网友:
学长,视频解码器SAA7111芯片数字地和模拟地都存在,用什么隔离的,电感吗?多大的电感啊?上网查了,但是不知道该用多大的
还有学长提到的摄像头和saa的阻抗问题,俩个不能直接连在一起吗?这俩天也正在查这方面的资料,因为我们专业是自动化(工业方向的),这些东西不懂!
麻烦学长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TFT屏正中间 ...

用来快速寻找用的

今天刚考完试   还有个问题  您的小爪子 就是那个白色的爪子是什么做的呀。。。。

网友:
lz真是nubility……不过识别魔方的色块一定要用图像识别算法么?一般情况下魔方各色块在图像中的相对位置是固定的,应该可以对图像平滑后直接取色。这样可以在软件上简化很多~

网友S(2014-01-13):
星期六、星期天在一个3D魔方显示与解算的程序基础上,更新了魔方解算方法,提高了2-3倍效率,增加了视觉识别魔方各面色块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星期六、星期天在一个3D魔方显示与解算的程序基础上,更新了魔方解算方法,提高了2-3倍效率,增加了视觉识 ...

哈哈.. 不错..

网友(2014-03-24):
楼主,想请教你怎么进阶到算法啊。

网友:
厉害,不过做硬件需要好有耐心的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星期六、星期天在一个3D魔方显示与解算的程序基础上,更新了魔方解算方法,提高了2-3倍效率,增加了视觉识 ...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2014-05-24):
屌爆
也想做一个,问一下摄像头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好像有点慢,其实我也不知道快是多快

网友:
有图像处理的就牛掰

网友(2014-08-17):
太牛了,想牛人看齐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牛人啊, 人才

网友:
mark一下,楼主给力

网友(2014-10-18):
不错不错。我们也打算做这个玩玩。希望能和LZ多多交流交流。

网友:
越想越牛X!!!

网友:
楼主NB啊,以后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很新颖很牛

网友:
好想学习视频识别,工作了,感觉力不从心啊

网友: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啊,主要是软件算法

网友:
挺厉害的,这个速度也不错啊

网友:
这个牛逼啊

网友:
看到一个好玩的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真心羡慕啊~~~

网友:
请问楼主,模仿最外层的黑色边框会不会被识别为黑色

网友:
顶起来 ,淘宝上有现成的塑料杆吗

网友:
挺好的,一直有关注国外的牛人做

网友:
高大尚的东西

网友:
楼主能发一套完整的程序吗,图像识别和魔方复原以及舵机的控制都不太懂啊,大二新生要做科研立项1609953140@qq.com

网友:
屌炸天,这是要逆天的节奏啊

网友:
帅呆了,真的是玩起来了。不知道LZ现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啊!

对软件进行了更新,做了机械执行装置,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0Mjc5MDk2.html

网友:
整个实现原理

网友:
我表示连玩魔方都有点够呛!

网友:
能不能把软件那块的和图像识别的程序发一下

网友U:
您好,很牛,请教一下舵机是用180度的还是360度的,多谢!

网友:
很配方楼主的精神,准备仿造一个,学习一下视频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U:
您好,很牛,请教一下舵机是用180度的还是360度的,多谢!

180 ,  要是360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高手,请多出贴!

网友:
哇..我也想有一套可以玩....

网友:
果然是大牛!

网友:
楼主的实践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楼主很强啊,佩服佩服。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S:
引用 网友U:
您好,很牛,请教一下舵机是用180度的还是360度的,多谢!

看了360度的舵机没有定位的,都是调速的,而且网上标360度定位的舵机,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360度,而且用PWM驱动的舵机的定位准确度不高。现在没有时间,有时间自己做一个位置伺服加电流反馈的控制板来取代舵机控制板,那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S:
看了360度的舵机没有定位的,都是调速的,而且网上标360度定位的舵机,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360度,而且用P ...

感谢回复, 我也是百度半天,也买了360度的舵机,终于明白用不了,因为它会按最后一个指令一直不停地转下去. 新手,还要请教, 上位机的解算结果出来并经转换成动作后可以直接输出给舵机控制板吗,还是需要通过arduino 板再控制舵机控制板。另外,您的整个计算机部分有可能在android 手机上实现吗?

网友:
窃以为学习些机械设计方面的知识会很有帮助。

网友:
佩服楼主,很有钻研精神!

网友:
感觉很厉害,我现在对着说明书都把魔方还原不了

网友(2015-01-09):
强人那,很锻炼动手能力和软件算法的设计能力!

网友:
看完以后,学到不少东西。虽然没有去试过。但觉得方法还是挺不错的。理论上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主让我觉得大学白混了

网友:
牛逼   大神啊。。。。。。

网友:
牛人啊,佩服佩服

网友:
图像识别算法,比较高大上

网友:
LZ这是逆天的节奏啊!!太帅了!!

网友:
感谢分享,做的确实牛~

网友:
大牛啊,哇哇哇

网友:
有想法,会动手,大牛啊,哇哇哇

网友V:
我看见智能车的电池了,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看见智能车的电池了,大神!

好眼力..

网友:
大神 本科就这么强啊

网友:
牛啊,不明觉厉啊,厉害

网友:
真厉害,看了视频觉得更赞了

网友:
不得不说,起初仅看视频时,我也以为楼主拧的是特定模态,当看到“CCD”时,不由得惊叹了些许。好贴!

网友(2015-02-15):
佩服,没事的时候琢磨琢磨···········

网友:
牛,看完真心服了,支持楼主出教程啊,呵呵

网友:
反正我觉得,光看外观和板子就已经做挺出彩了

网友W:
楼主,刚刚看了你的魔方机器人,好棒呀...想问下最后你进军机器人行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刚刚看了你的魔方机器人,好棒呀...想问下最后你进军机器人行业了么?

木有,  哈哈...

网友(2015-04-15):
这绝对是人才,还是全能~

网友:
顶贴,重看老帖,有收获

网友:
楼主我也想做一个魔方机器人 有没有算法和状态采集的资料可以分享一点么  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能加一下QQ吗?783233967

网友:
楼主看了这个视频 有很多地方都不懂 有源码分享么

网友X:
可不可以请教一个问题,从摄像头那得到一个像素点的数据(一个16位的二进制)怎么对它进行平滑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可不可以请教一个问题,从摄像头那得到一个像素点的数据(一个16位的二进制)怎么对它进行平滑滤 ...

不滤波, 平滑就丢失锐度了.

网友:
贴在这不知道对不对 ,还请大家多多指导
#define COLOR_X1        (120-70)
#define COLOR_X2        (120+70)
#define COLOR_Y1        (160-70)
#define COLOR_Y2        (160+70)

#define DIF_MAX 10

uint16_t Bx[5];
uint16_t By[5];

uint16_t Sq[9][5];  //0 x 1 y 2 h 3 w 4 c

unsigned int HSL_H,HSL_L;

unsigned int RGB2HL(unsigned int R, unsigned int G, unsigned int B);

uint8_t color_init(void)
{
        uint16_t x,y,s,e;
        uint16_t color;
        uint16_t  r, g, b;

        uint8_t  state = 0;

        Bx[0]=0;
        By[0]=0;
        state = 0;

        for(x = COLOR_X1, y = 160; x < COLOR_X2;x++)
        {

                color = LCD_GetPoint(x,y);

                b = ( color>>0 )  & 0x1f;
                g = ( color>>6 )  & 0x1f;
                r = ( color>>11 ) & 0x1f;

                if(b < 0x10 && g< 0x10 && r< 0x10)
                        color = Black;

                if(color == Black && state == 0)
                {
                        s=x;
                        state = 1;
                }
                else if(color != Black && state == 1)
                {
                        Bx[++Bx[0]]=(s+x)/2;
                        state = 0;
                }

        }
        if(Bx[0]!=2)
                return 1;

        for(y = COLOR_Y1, x = 120; y < COLOR_Y2; y++)
        {

                color = LCD_GetPoint(x,y);

                b = ( color>>0 )  & 0x1f;
                g = ( color>>6 )  & 0x1f;
                r = ( color>>11 ) & 0x1f;

                if(b < 0x10 && g< 0x10 && r< 0x10)
                        color = Black;

//                LCD_SetPoint(x,y,Black);

                if(color == Black && state == 0)
                {
                        s=y;
                        state = 1;
                }
                else if(color != Black && state == 1)
                {
                        By[++By[0]]=(s+y)/2;
                        state = 0;
                }

        }
        if(By[0]!=2)
                return 1;
        Sq[0][0] = (Bx[1]+Bx[2]) / 2;
        Sq[0][1] = (By[1]+By[2]) / 2;
        //set_arr(SqC[0][0] , SqC[0][1] );
        return 0;

}
uint16_t color_next(uint16_t xx,uint16_t yy,uint8_t n)
{
        uint16_t x,y,w,h;
        uint16_t color,color_t;
        uint16_t  r, g, b, r_t, g_t, b_t, r_s, g_s, b_s;

        uint16_t x_t,y_t;
        uint16_t dif;
        color = LCD_GetPoint(xx,yy);

        b = ( color>>0 )  & 0x1f;
        g = ( color>>6 )  & 0x1f;
        r = ( color>>11 ) & 0x1f;

        r_s = 0;
        g_s = 0;
        b_s = 0;

/****************************************
        ÏòÉϸ¯Ê´
****************************************/

        b_t+=b;
        g_t+=g;
        r_t+=r;

        x = xx;
        y = yy;

        do
        {
                r_s+=r_t;
                g_s+=g_t;
                b_s+=b_t;

                color_t = LCD_GetPoint(++x,y);

                b_t = ( color_t>>0 )  & 0x1f;
                g_t = ( color_t>>6 )  & 0x1f;
                r_t = ( color_t>>11 ) & 0x1f;

                LCD_SetPoint(x,y,Red);

                dif = fabs(b-b_t)+fabs(r-r_t)+fabs(g-g_t);

        }while(dif < DIF_MAX);

        h= x-xx;
        x_t= x-1;
/****************************************
        Ïòϸ¯Ê´
****************************************/
        b_t+=b;
        g_t+=g;
        r_t+=r;

        x = xx;
        y = yy;

        do
        {
                r_s+=r_t;
                g_s+=g_t;
                b_s+=b_t;

                color_t = LCD_GetPoint(--x,y);

                b_t = ( color_t>>0 )  & 0x1f;
                g_t = ( color_t>>6 )  & 0x1f;
                r_t = ( color_t>>11 ) & 0x1f;

                LCD_SetPoint(x,y,Red);

                dif = fabs(b-b_t)+fabs(r-r_t)+fabs(g-g_t);

        }while(dif < DIF_MAX);
        h+= xx-x;
        Sq[n][0] = (x_t+x+1)/2;
/****************************************
        ÏòÓÒ¸¯Ê´
****************************************/

        b_t+=b;
        g_t+=g;
        r_t+=r;

        x = xx;
        y = yy;

        do
        {
                r_s+=r_t;
                g_s+=g_t;
                b_s+=b_t;

                color_t = LCD_GetPoint(x,++y);

                b_t = ( color_t>>0 )  & 0x1f;
                g_t = ( color_t>>6 )  & 0x1f;
                r_t = ( color_t>>11 ) & 0x1f;

                LCD_SetPoint(x,y,Red);

                dif = fabs(b-b_t)+fabs(r-r_t)+fabs(g-g_t);

        }while(dif < DIF_MAX);
        w = y - yy;
        y_t = y-1;
/****************************************
        Ïò×ó¸¯Ê´
****************************************/
        b_t+=b;
        g_t+=g;
        r_t+=r;

        x = xx;
        y = yy;

        do
        {
                r_s+=r_t;
                g_s+=g_t;
                b_s+=b_t;

                color_t = LCD_GetPoint(x,--y);

                b_t = ( color_t>>0 )  & 0x1f;
                g_t = ( color_t>>6 )  & 0x1f;
                r_t = ( color_t>>11 ) & 0x1f;

                LCD_SetPoint(x,y,Red);

                dif = fabs(b-b_t)+fabs(r-r_t)+fabs(g-g_t);

        }while(dif < DIF_MAX);
        w += yy - y;

        Sq[n][1] = (y+1+y_t)/2;

        Sq[n][2] = h-1;
        Sq[n][3] = w-1;

        if(RGB2HL(r_s/(w+h), g_s/(w+h), b_s/(w+h)) != 1)
        {
                Sq[n][5] = HSL_H;

        }

}
uint16_t color(void)
{
        uint8_t i;
        if(color_init() !=0 )
        {

                return 1;
        }
        else
        {
                color_next(Sq[0][0],Sq[0][1],0);

                color_next(Sq[0][0]+Sq[0][2],Sq[0][1]+Sq[0][3]        ,1);
                color_next(Sq[0][0]+Sq[0][2],Sq[0][1]                        ,2);
                color_next(Sq[0][0]+Sq[0][2],Sq[0][1]-Sq[0][3]        ,3);
                color_next(Sq[0][0]                        ,Sq[0][1]+Sq[0][3]        ,4);
                color_next(Sq[0][0]                        ,Sq[0][1]-Sq[0][3]        ,5);
                color_next(Sq[0][0]-Sq[0][2],Sq[0][1]+Sq[0][3]        ,6);
                color_next(Sq[0][0]-Sq[0][2],Sq[0][1]                        ,7);
                color_next(Sq[0][0]-Sq[0][2],Sq[0][1]-Sq[0][3]        ,8);
        }
}

unsigned int RGB2HL(unsigned int R, unsigned int G, unsigned int B)
{
        float RGB[3];
        unsigned int max,min,H;
        unsigned char i,j;
        RGB[0] =R;
        RGB[1] =G;
        RGB[2] =B;

        max = 0;
        min = 0;

        for(i=1;i<3;i++)
        {
                if(RGB[i]>RGB[max])
                        max=i;
                if(RGB[i]<RGB[min])
                        min=i;
        }

        HSL_L = (RGB[max]+RGB[min])/62.0;

        if(max==min)
                return 0;
        else if(max==0&&RGB[1]>=RGB[2])
        {
                HSL_H = 60.0*(RGB[1]-RGB[2])/(max-min);
                return 0;
        }
        else if(max==0&&RGB[1]<RGB[2])
        {
                HSL_H = 60.0*(RGB[1]-RGB[2])/(RGB[max]-RGB[min])+360.0;
                return 0;
        }
        else if(max==1)
        {
                HSL_H = 60.0*(RGB[2]-RGB[0])/(RGB[max]-RGB[min])+120.0;
                return 0;
        }
        else if(max==2)
        {
                HSL_H = 60.0*(RGB[0]-RGB[1])/(RGB[max]-RGB[min])+240.0;
                return 0;
        }

        return 1;

}

网友:
老大 现在做LCD显示 就感觉LCD上明显的水波纹  可以不要LCD显示  直接用上位机来采集

网友(2015-05-29):
认真看了一下楼主的帖子,只是觉得少了点什么,楼主只是讲了如何采集到魔方的数据,没有讲是如何根据这些数据得到舵机的执行步骤,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转魔方的难度就不知道还原的方法,当然有很多公式,这些公式是从第一层,到第二层,再到最顶层,一层一层的转,虽然方法有些笨,但确实可以还原魔方,即使我们不知道原理。看楼主的视频,好像不是一层一层还原的,不知道有是什么方法。现在我们做机器人,基本上都是用电脑来模拟人的思维过程,来完成某项任务。除了计算比人快,其他都比不上人。不知道楼主愿不愿意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根据这些数据得到舵机的执行步骤的,谢谢!

网友:
楼主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查找表是怎么得到的?直接用的原作者的吗?我是自己写软件生成的,只跑了一个星期左右,生成的不完整,平均只能做到25步左右。

网友(2015-08-26):
楼主能不能讲解一下,8路舵机的电路怎么设计?坐等,拜托了

网友:
我只能马克了

网友:
流弊。。。膜拜~

网友:
学习了,绝对值得深入学习

网友:
经久不衰的老帖,膜拜下

网友:
赞一个,非常牛
做个记号,也许哪天有时间了,也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谢谢!

网友:
真的很敬佩楼主!
很佩服!

网友:
必须顶一个,自己根据你这个做了一个一样的。

网友:
这贴必须收藏,等有时间和精力了自己仿个出来玩

网友:
楼主功力很深,我这老油条很佩服。希望以后还能多说点出来。

网友:
然后问题来了,扫上屏幕容易,因为写一个数据,内存指针会自动+1.. 但读就不是这么好读了..读取每个像素点,都要重新写地址,并且需要dummy read..
而且读出来还是BGR格式...相对于写一个像素点的时间来说,读取一次几乎需要耗费多7  8倍的时间..

写一幅图需要20ms的话.. 读取整幅图片估计100多ms才能读完,还没算处理的时间..如果全部加起来,很可能3fps的识别率都做不到.
要做到20ms写一场图像进去GRAM,然后在下20ms以内处理完,就需要读尽量少的点来完成任务...

lz主要都搞图像处理去了, 显示其实可以很快的,RGB格式也可以改,我的驱动全屏读写30fps以上, 读因为dummy read确实需要两倍时间,但是也可以是连续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羡慕这样的毕业设计

网友(2016-01-21):
这么久了这帖子还有人关注,楼主可以搞KIT玩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用了4个步进电机和4个电磁铁?

全是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Y:
机械手的回抽动作也是舵机?

对的.................

网友:
这个东西做的很有创意

网友Z:
问下楼主用什么软件平台开发的,现在有个比赛要用视觉有关的算法不太清楚怎么入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软件平台切入

楼主:
引用 网友Z:
问下楼主用什么软件平台开发的,现在有个比赛要用视觉有关的算法不太清楚怎么入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软件平台 ...

当时写其实没啥平台.. 直接在单片机上写..

网友AA:
学长。。。真的很想做一个出来。。。不知道能不能开源啊,一直想做一个可是一直不成功。很多地方基本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学长。。。真的很想做一个出来。。。不知道能不能开源啊,一直想做一个可是一直不成功。很多地方基本无从下 ...

有哪些地方无从下手.?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有哪些地方无从下手.?

比如魔方的识别,颜色的识别,图像的识别搞得我头都炸了。。。。还有后面怎么把识别到的转化成具体动作,感觉基本都是核心的东西 不知道大神能不能教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比如魔方的识别,颜色的识别,图像的识别搞得我头都炸了。。。。还有后面怎么把识别到的转化成具体动作, ...

这东西不核心...  建议你还是先找点相对简单点的东西练练手再上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不核心...  建议你还是先找点相对简单点的东西练练手再上这个

比如你的魔方进入摄像头视野的时候,你说先从中心十字架开始拓展后识别是魔方的物体,那么问题来了,首先中心是如何确定的呢?看你视频只要魔方出现马上就有中心十字,然后才拓展出来识别

我开始做了,先攻克视频处理这个大问题!之前都没接触过图像处理,如何识别魔方,如何确定色块和颜色,如何区分相近颜色,得先把这些解决清楚

楼主:
通过魔方一个面上每个色块之间分割的黑边来计算中心点

网友AA:
引用 楼主:
通过魔方一个面上每个色块之间分割的黑边来计算中心点

我的意思是还没确定这是个魔方时候,最中心就有个十字,不是每个色块的十字,是第一个的那个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的意思是还没确定这是个魔方时候,最中心就有个十字,不是每个色块的十字,是第一个的那个十字。 ...

留意屏幕左方和下方的 RGB折线图.

看不清的话,先下载视频 , 再用播放器一帧一帧播放

网友:
不要太牛逼哦

网友AA(2016-02-21):
“180度大力舵机做扭动,不然会出问题.. 前面尽量用3kgcm以上的小舵机”
按照楼主的指点找到了某宝螃蟹王国,可是只搜到90度和360度的大力舵机,小舵机扭力都在1Kg/cm以下,能提供下舵机的详细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180度大力舵机做扭动,不然会出问题.. 前面尽量用3kgcm以上的小舵机”
按照楼主的指点找到了某宝螃蟹王国 ...

论坛上不大好推荐直接型号..

你直接搜机器人舵机, 一般都能找到 180度的..  例如 **995

网友AA:
引用 楼主:
论坛上不大好推荐直接型号..

你直接搜机器人舵机, 一般都能找到 180度的..  例如 **995 ...

谢谢楼主,大舵机按你指点在某宝上找到了,那请问3kg/cm以上的小舵机呢?

楼主我问题可能有点多,请海涵。我看了你的视频很有兴趣,真想做一个出来。
哈哈,图像处理有点进展了,过几天应该可以传些成果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谢谢楼主,大舵机按你指点在某宝上找到了,那请问3kg/cm以上的小舵机呢?

楼主我问题可能有点多,请海涵 ...

小舵机这年头很多, 你找 斜盘舵机

网友AA:
前几天说要上的图,各位大神指点下。楼主,我现在要去搭硬件了~请教下还原魔方的算法,怎么把识别到的魔方色块转换到具体动作上?stm32要怎么解魔方?

第一次发图,不知道尺寸怎么改。。。莫怪,如有不妥我会整改。。。
第一张图是上位机的截图
后面都是stm32处理过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前几天说要上的图,各位大神指点下。楼主,我现在要去搭硬件了~请教下还原魔方的算法,怎么把识别到的魔方 ...

先学习一下, 舵机控制信号原理

然后学习如何让 stm32 generate multi-channel pwm 来控制

下来就是先让 stm32 学会转一个面, 和把魔方翻转

接着就是写求解的算法

最后才是将求解的算法运用到舵机控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学习一下, 舵机控制信号原理

然后学习如何让 stm32 generate multi-channel pwm 来控制

好复杂。。。。我先学,不懂的再问你

网友AB:
昨天找了一晚上  发现斜盘舵机 最大扭矩也只有 2.2-2.4kg/cm   找不到3kg/c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昨天找了一晚上  发现斜盘舵机 最大扭矩也只有 2.2-2.4kg/cm   找不到3kg/cm的

方向没对..

网友:
好溜的设计,留个记号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赞

网友(2016-04-13):
厉害啊,原来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视频就是你做的!太牛了!

网友:
非常的牛啊.....楼主有没有考虑出个套件.....开源软硬件...大家也跟着玩玩呀

网友:
很高大上

网友:
牛人 总是那么牛

让我们怎么才能赶上你们呀

网友:
进来欣赏一下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赞一个

网友(2016-10-23):
学长你好  资料和源码 可以发我一份吗?  我想做个试试   我做过基于AVR的两轮平衡车  基于32的MP3   还玩过摄像头   我想看下你程序的架构  (邮箱:1606954330@qq.com

网友:
对视觉算法一窍不通,最近想开始学习下

网友(2017-03-24):
楼主,请问一下画十字线是每递归一次画一条十字线,还是最后9个中心点全得出来之后再画9个十字。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