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轴承,一个大铜管套在小铜管上做低速旋转,可行么?

楼主(2012-07-06):
不懂机械,简要描述下我的用途:
本来是打算在在大铜环(外径4,5厘米,内径大概3厘米)里面固定一个轴承,再把轴塞进轴承里面。但是安装拆卸就很困难了,
所以想不用滚珠轴承,打算直接车一个小铜轴套进大铜环当作轴用,
一分钟才转1圈,转几分钟,然后停止几分钟,一年下来累计运行时间没有24小时。

因为不懂机械,所以想请教下:
这样两个铜面直接接触摩擦,会不会阻力很大,久了会不会磨损?
在接触面加些黄油,或者在小铜轴接触面挖些小坑,起到储存黄油作用,这样用得久些?

网友A:
能用是能用,就是摩损的厉害,受力越大越严重,时间长了会有间隙,再说了,买两轴承要比你的铜套便宜!

网友B:
有专门的轴套,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不要銅套銅,要不同的材料

网友D:
最好不要两个铜面直接接触,这样的确阻力很大,最好内圈要硬并且圆滑如45#钢调质,外圈用铜(青铜最硬,黄铜适中,紫铜最软),当然轴如果是标准尺寸的话那轴套就可以选用成品的自润滑轴承(黄铜做的,并且密布填充石墨小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是能用,就是摩损的厉害,受力越大越严重,时间长了会有间隙,再说了,买两轴承要比你的铜套便宜! ...

轴承安装拆卸很困难,我这里的设备体积不大,所以很难在上面敲打之类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轴套,能符合你的要求

问题是我小的圆环跟涡轮想做成一个整体,只能买现成的轴套当作外面的大圆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銅套銅,要不同的材料

有道理,谢谢啊

我是看到别人的产品有直接2个铜面接触的,所以自己也想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两个铜面直接接触,这样的确阻力很大,最好内圈要硬并且圆滑如45#钢调质,外圈用铜(青铜最硬,黄铜 ...

我小的圆环跟涡轮想做成一个整体,这样也只有用黄铜容易加工些吧,那么只能外面大圆环用钢当作轴套,合理么?

网友:
发动机曲轴不都是轴瓦式的么

网友E:
象你这样的如果承力不大用自润滑塑料车一个衬套就成,搞一点润滑脂就可了了。
并且绶冲性能好一些。

你的大铜已有环还是新做。

有一种菱形调心轴承更方便,但不知你的具体结构是怎样的。

你应该提供更多信息,才能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转速低,黄铜旋转面要有加工精度,可以用厚羊毛毡做成环套于大圆环上,吸满机油,润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象你这样的如果承力不大用自润滑塑料车一个衬套就成,搞一点润滑脂就可了了。
并且绶冲性能好一些。

大圆环也得自己做,因为需要做个台阶固定用

其实用途很简单

就是 大圆环固定在外壳上,小圆环和涡轮是一体的,插进大圆环中,能自由旋转,就像一个凹字形,两侧都有大圆环,涡轮在中间夹着,做旋转

菱形的那种轴承在我这里使用不太合适

楼主:
这种带台阶轴套不错,直接固定在外壳上

网友:
这种怎样。

网友:
含油轴套可以满足要求啊

网友:
有专门的含有铜轴套,但是轴是钢的。

网友:
如果不是一定要用铜作为材料的话,可以大、小套都用用聚四氟乙烯棒料加工,比铜便宜而且很耐磨,稍加润滑脂后摩擦系数也很小。

网友:
本来是打算在在大铜环(外径4,5厘米,内径大概3厘米)里面固定一个轴承,再把轴塞进轴承里面。但是安装拆卸就很困难了,

完全可以使用,但是你的铜套之间的润滑使用干式润滑的话最好用钼粉,而且铜套直接的接触面要镜面磨。如果想用润滑脂做的话铜套上要加润滑槽道。十四楼的那个比较推荐,但是要把孔变成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