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看AVR USB ISP烧录器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2-07-06):
前段时间从淘宝上买了个USB ISP,自己焊接了最小系统,下载不成功,用什么软件下载?

该烧录器和ATMEGA16  怎么连接?

谢谢了!

网友(2012-09-02):
用智峰的可以下载,管脚对着说明书焊接就是了。

网友:
我用的AVR Fighter

网友:
对的,用智峰的PROGISP(Ver1.71),楼主那种好像是免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