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 Expert类开关电源软件输出的设计 可靠性及合理性如何?

楼主(2012-07-06):
像PI Expert这样的开关电源软件输出的设计 可靠性及合理性如何?

如附件电路
用 PI Expert 8 做的,   不知道这种简便的输出   够不够专业!

网友:
可靠性及合理性 都可以的 不行岂不是自砸招牌?   只不过为了不自砸招牌 各项参数比较保守罢了。

网友:
我的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就是用这个软件设计的,做老化测试都没问题,还算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