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GPS已经国产化了,不同厂家的PPS输出时间居然不同

楼主(2012-07-06):
我是用于授时的,要求设备同步,要求精度在几百个US内,按理说精度也不高,居然不同厂家的PPS输出时间不一样。

PPS定位后输出的跟GPS秒信号同步的信号,一般可以达到US级,居然不同厂家的输出相差几百ms.

网友:
居然有这样的事?顶起,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有这个文件规定PPS要与GPS秒同步?

网友B:
专业的活还是专用模块才能干的,想保证PPS脉冲同步就得授时专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文件规定PPS要与GPS秒同步?

确实没有,但从大多数模块说明文字上看,基本约定PPS输出跟秒时间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活还是专用模块才能干的,想保证PPS脉冲同步就得授时专用模块。

你说的这个种模块我觉得应该价格不菲哦,民用用起来估计可能性不大

网友C:
GPS的三大功能就是定位、测速与授时。
GPS模块输出的1PPS秒脉冲可用于时间同步,一般在文档中会说明是使用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当然同步精度对于不同模块而言会有差异。GPS模块输出的时间信息一般是UTC时间。

网友:
一般民用时间同步普通GPS模块就能做到,要求高的情况下才用到专门的授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的三大功能就是定位、测速与授时。
GPS模块输出的1PPS秒脉冲可用于时间同步,一般在文档中会说明是使用 ...

GPS模块输出的1PPS秒脉冲,同一种模块,不同厂家,差异有几百ms,

对上层软件结构不清楚,这个差异不知来自哪里,

按照很多模块的说明书,这个S脉冲应该跟GPS时间同步,不同厂家模块,输出PPS,应该差异很小,比如us级

网友:
楼主可以到我们所和UTC时间比对一下,就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

楼主:
楼上在哪里呀,我对GPS模块上层硬件和软件的结构,实现方法都不太清楚,所以对输出时间不一样就无法解释。

网友:
真正的是不是国产很难说,不过几十几百元的GPS想做到PPSUS级同步,我想那只有这个什么都以低价的地方才能做到。
同步是指无论你身在何处,PPS到达的时间都是一致的,但是这样模块成本估计一般是承受不起的,我们的航空设备通讯是TDMA方式的,每个设备的通讯时间只有200US,一个设备占用一个200US,所以要求PPS同步精度在1US以内,否则就会重叠了,但是真的价格很高

网友D:
我試過了只有相同品牌型號的模塊 PPS 才會彼此同步,不同型號的硬體與韌體延遲都是不同的。

話說應該採用授時應用的專用模塊才能做到更好的同步,國產的是很少見,
我用過 Trimble Resolution SMT 這方面是相當優秀 15n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試過了只有相同品牌型號的模塊 PPS 才會彼此同步,不同型號的硬體與韌體延遲都是不同的。

話說應該採用 ...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不同的GPS模块,输出PPS时间不一致,但是我发现至少三种不同型号GPS模块(有的封装非常小)核心器件是一样的,可以烧写同一个GPS程序,运行结果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