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一体接受头可以代替普通红外接受管做循迹模块吗?

楼主(2012-07-06):
最近也在做循迹模块,就是调不出硬件部分,今天突发奇想,想用一体接受头代替接受管。省掉比较器。不知可行否?还有UA741可否用作比较器,它和LM3**用法有区别吗?本人硬件不过关,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A:
你说的红外一体头值得是38K载波接头头是吗。这个东西对接收能灵敏。灵敏到你把发射头挡住都能接收到信号。因为光还会漫反射。你还是老老实实结合示波器把比较电路调出来。另外接收头的偏置电阻不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红外一体头值得是38K载波接头头是吗。这个东西对接收能灵敏。灵敏到你把发射头挡住都能接收到信号。 ...

谢谢您的回答,我用的10K的电阻与接收头串联,连通后用发射管照,测电流为0,是不是接收管怀了,有没有法判断接收管是否坏掉?

网友:
最好上图,这样能说的清楚。另外主要器件的型号,规格一定要标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