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用P0口、P1 口分别显示加法和减法运算结果

楼主(2012-07-06):
#include<reg51.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n;
  m=43;     //即十进制数2x16+11=43
  n=60;     //即十进制数3x16+12=60
  P1=m+n;  //P1=103=0110 0111B,结果P1.3、P1.4、P1.7 口的灯被点亮
  P0=n-m;  //P0=17=0001 0001B,结果P0.0、P0.4的灯被熄灭

为什么结果P1.3、P1.4、P1.7 口的灯被点亮,结果P0.0、P0.4的灯被熄灭

网友A:
路过  表示对楼主这样写程序表示    蛋疼

网友:
0亮 1灭

楼主:
2楼,这是加减法运算,OK?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P1.3、P1.4、P1.7 口的,而不是P1.2 P1.1这些。这里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  表示对楼主这样写程序表示    蛋疼

这是加减法运算,do you know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加减法运算,do you know

我只能对你笑而不语

连发光二极管都没搞懂的人,也好意思问“do you kn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对你笑而不语

专家,求解!

网友:
P1=103=0110 0111B
P0=17=0001 0001B

答案已经很明确了!亮灯的原理三楼也已经说了,还有什么疑问呢?

网友:
看结果程序是算对了!
就是你一直把 1 想成必然的 亮; 把0 想成 暗;

为什么你不把你这些“灯”反接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