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产生的窄脉冲不理想,40ns的就明显不像方波了

楼主(2012-07-06):
如题,我是在FPGA引脚串联的一个220欧姆的电阻,40ns的如下图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网友:
电阻换33欧姆试试

网友A:
换个高频的探头。。。。或者加图腾输出

网友:
FPGA端口的驱动能力不足,还有就是换一个高频的示波器探头。

网友:
你的示波器不行.

网友:
找个300MHZ以上的示波器和探头重测看看。

网友B:
示波器应该是泰克60M那种

网友:
串电阻会改变波形的,会滤掉高频部分,上升沿时间会变长,把电阻去掉.
你的示波器好像也差了点

网友C:
探头达到X10档,你的是X1档的,电容太大所以波形边沿差很多。

网友:
40nS很给力啊

网友:
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
如六楼,测量数字信号,示波器模拟带宽最好是被测方波频率的10倍,如果占空比极小,或接近于1还想更好的看到边沿,则示波器带宽继续提高(说这么大一串,实际就是采样定理和方波傅里叶展开的N多奇次高频谐波相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应该是泰克60M那种

是的  是的  是泰克TDS1002

网友D:
如果要看波形的细节,你需要用1G以上带宽的示波器测量40ns的方波

网友:
看波形,你这个明显是FPFA以外的分布电容造成的

网友E:
一看就是你的示波器第一被调到交流测量了,第二是示波器探头是最垃圾的那一类。

网友F:
你就算把1hz的脉冲打到这个扫描时间看,也会这个样子,只不过现在上升的时间和脉冲的宽度相比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你的示波器第一被调到交流测量了,第二是示波器探头是最垃圾的那一类。 ...

图上清楚的写着直流测量呢,你这第一条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高频的探头。。。。或者加图腾输出

什么是图腾啊?我怎么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介绍呢?麻烦您介绍一下啊!偶真是个笨笨,初学什么都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头达到X10档,你的是X1档的,电容太大所以波形边沿差很多。

您好!对不起,我现在还没有尝试用电容呢!现在只是接了一个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看波形的细节,你需要用1G以上带宽的示波器测量40ns的方波

您好!我要产生的信号是100KHz以下的,脉宽是40ns也要用1G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你的示波器第一被调到交流测量了,第二是示波器探头是最垃圾的那一类。 ...

您的意思是用直流测量吗?不过,我的确实是直流测量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就算把1hz的脉冲打到这个扫描时间看,也会这个样子,只不过现在上升的时间和脉冲的宽度相比拟了 ...

不好意思,不太懂您的后半句的意思,可以帮忙详细讲述一下吗?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肠的人,确实是我的探头的问题,换了一个安捷伦的,出来波形马上很好了。

网友:
我指的电容是探头的等效电容。用探头测的时候相当与在信号和地之间并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要产生的信号是100KHz以下的,脉宽是40ns也要用1G的吗?

对不起,计算有误,我看成4ns的脉宽了。
你可以看看下面方波FFT的频谱图,谱线的间隔由方波的频率决定,是100KHz,但是包络的形状由脉宽决定,如果脉宽为40ns,那么包络的第一个零点为25Mhz,如果要看到方波细节,你的示波器的前端带宽必需大于25Mhz×4=1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不起,计算有误,我看成4ns的脉宽了。
你可以看看下面方波FFT的频谱图,谱线的间隔由方波的频率决定, ...

请问,为何要乘以4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何要乘以4呢?

*4这个貌似与波波的带宽有关系~~

网友:
乘以1:你看到的是正弦波形状的波形
乘以2:你看到的是馒头形状的波形
乘以4:你看到的是比较接近方波的形状
乘以10:你看到的是方波的形状

网友:
Nuker很热心,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