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电源后电调连响不断

楼主(2012-07-06):
今天我接上四轴的电源之后,四个电调一直响个不停,机架是X模式,除了左下方的电调是慢速连续发声外,其他三个都是快速的连响,而电机是在接电源那一瞬间有一个逆时针的微笑转动反应,我把遥控器功能开关的油门在正反向间切换都没有用,而调试软件显示油门通道的确已经反向了,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如果是商品电调,因该是报警信息,根据声音模式去查点调说明书

比如电压过低、过高、占空比超限等原因

有些电调为了安全期间,启动时输入控制的占空比必须最小,否则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商品电调,因该是报警信息,根据声音模式去查点调说明书

比如电压过低、过高、占空比超限等原因

刚才我又测试了,前三个轴的电调都是接电源后快速连响,并且电机有微弱反应;第四个轴是先连响三声然后长响一声之后就不响了(不管我是否调遥控的THR REV与否),电机无反应.说明书上说接电后发出急促响声是过压保护(电压值超过15V),但是我的锂电池是11V的,而接电后正常应该是连响B B 表示LIPO自动保护 , BB BB 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 ,BBB BBB表示刹车选择,没有操作时所有响声会循环,如果只循环一次然后长响一声表示油门通道接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我又测试了,前三个轴的电调都是接电源后快速连响,并且电机有微弱反应;第四个轴是先连响三声然后长 ...

拔掉PWM信号线,直接电源线,再试验下,看看响声有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PWM信号线,直接电源线,再试验下,看看响声有啥变化

刚才又做了些测试,和电机无关,和分电板焊接无关,和飞控板无关,另外不过我怎么用遥控器设置油门行程或者解锁上锁,都没有任何反应,但是遥控器的信号接收器灯是亮的,软件显示飞控板也能接受遥控信号,拔掉PWM信号线只会有第一声电机通电的声音,这个四个电调都是,没有差别,上边说第几个轴的响声不准确,我给电调编号1到4,也就是第2个电调和其他三个不同,但是4个都有问题,现在问题确定了,但是不知道原因,为什么有一个电调会与其他不同,而他们发出的响声有代表什么意义,是否如说明书是电压的问题,如果是又是怎样造成的,也不知道解决的思路,因为目前只有一个电源,而USB线是无法测试的。

网友:
从配电板上拆下来,单个电调连接电源和接收机,用控进行重新设置和确认......
你讲了半天,电调什么型号,什么电池,飞控是什么,一个都没有讲到!!!!!!!晕

楼主:
问题出在程序,刚用的是MWC,换成KK试就好了,电池用的是2200MA11V左右的锂电池,电调用的是好盈程序的电调,不过已经足够了,我想知道的都差不多知道了,谢谢你们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