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代码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7-06):
代码的一部分:
  cIRData[0]=0x05 ;
   cIRData[1]=0xfa ;
  while (1)
  {
//        cIRData[1] = ~cIRData[1] ;
        if(cIRData[0] != ~cIRData[1])//判断接收到指令是不是正确,协议里规定
        {
                                           DelayMs(1000);
                        PinGroupData_A (cIRData[0]);
                        DelayMs(1000);
                        PinGroupData_A (cIRData[1]);
        }
  }
上述代码中if 条件判断不能够正确执行,但是如果加上//屏蔽的那一条之后if代码判断就正确执行,stm32cpu,不知道为什么。。。。?

---------------------
路过的各位请看看吧。。

网友A:
注释的那一句影响的判断条件的结果,执行起来当然不一样了。
把你说的”不能够正确执行“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的那一句影响的判断条件的结果,执行起来当然不一样了。
把你说的”不能够正确执行“说清楚 ...

怪我没有事说清楚,是这样的 :
  cIRData[0]=0x05 ;
   cIRData[1]=0xfa ;
  while (1)
  {
        if(cIRData[0] != ~cIRData[1])//        {
                                           DelayMs(1000);
                        PinGroupData_A (cIRData[0]);
                        DelayMs(1000);
                        PinGroupData_A (cIRData[1]);
        }
  }
这种情况下就会执行到if里面的程序,
但是如果
  cIRData[0]=0x05 ;
   cIRData[1]=0xfa ;
  while (1)
  {
        cIRData[1] = ~cIRData[1] ;
        if(cIRData[0] != cIRData[1])//
        {
                                           DelayMs(1000);
                        PinGroupData_A (cIRData[0]);
                        DelayMs(1000);
                        PinGroupData_A (cIRData[1]);
        }
  }
这样的就不会执行if里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的那一句影响的判断条件的结果,执行起来当然不一样了。
把你说的”不能够正确执行“说清楚 ...

也就是说,一个
    cIRData[1] = ~cIRData[1] ;
语句放在if(条件)中判断,和在之前先做判断结果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我没有事说清楚,是这样的 :
  cIRData[0]=0x05 ;
   cIRData[1]=0xfa ;

说反了吧

网友:
cIRData 要先说清楚吧,半拉子的说就不要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