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接受信号就接到51中断口,信号发生失真。。求指导

楼主(2012-07-06):
433M收到的信号是最高电压为3.38V最低电压0v的方波,接到51的中断口上,电压立即下降到最高电压2.2V最低电压1v的方波,
我本来想通过配置中断为下降沿触发但是这样子就无法进入中断,
求指导

网友:
哪种模块都没说,让人怎么分析?
哪种51也没说
51要是可以设置IO口模式的话,设置为高阻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