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大哥,增量式PID的初始值该怎么定呢?

楼主(2012-07-06):
请教傻孩子大哥,做位置的增量式PID的初始值该怎么定呢?

即图中的Un-1

谢谢傻孩子大哥。

网友:
你先看下百度文库的这篇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ae1d4326ccbff121dd3683bb.html
然后我们再讨论

网友:
有耐心的话看下面的帖子,绝对有收获。。。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520-1-1.html

网友:
最开始的输出一般可以定成0,当然如果能够自己估计一个大致的输出也可以,那样会提高响应速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A:
傻孩子,你好,最近也在调PID,以前没接触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你。
我的系统目的是控制气缸里面的压力稳定在我的设定值。
系统的结构是:气泵通过电磁阀连接到气缸,压力传感器也连接在气缸上,我通过压力传感器反馈的压力值,通过DA输出控制TIP122(三极管放大)控制电磁阀通断,(注:电磁阀有一个特性,通过控制通过电磁阀的电流,可以使电磁阀微打开)。请问,如果我用PID进行调节的话,反馈量与控制量怎么选择呢?

我现在反馈量是当前压力值-设定压力值(压力传感器的输入值,其经过AD转换,在通过变算到压力值),控制量是DA值(12位 3.3V),不知这样是否可以?
我在调试的过程中,I D不管,不管怎么调节P,都不能调整到目标设定压力值。

网友B:
U(k) = U(k-1) + DeltaU(k);
U(1) = U(0) + DeltaU(1);

DeltaU(k)就是增量PID的输出量。可以看到整个增量公式的起点应该是U(0)。
在初始时刻,积分为0,微分也没有,所以带入位置PID公式后后就是:
U(0) = Kp * Error(0);

如果用5L输出设定为零的话,因为积分环节的原因都可以实现控制,不过控制速度会那么慢一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傻孩子,你好,最近也在调PID,以前没接触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你。
我的系统目的是控制气缸里面的压力稳 ...

考虑如何控制之前先要搞清楚一个量,被动对象和控制量之间的关系。
简单说,就是你这个气阀的微打开和电流的函数关系是什么样的?线性还是非线性的?此外,这个关系稳定么?从开到关和从关到开两个过程的函数关系一致么?
先解决这个问题,再考虑后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U(k) = U(k-1) + DeltaU(k);
U(1) = U(0) + DeltaU(1);

谢谢兄弟的回答。专业、准确、精干。我不是控制专业科班出身,很多控制理论上的
东西无法精确描述出来,还是很头疼的。再次感谢你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如何控制之前先要搞清楚一个量,被动对象和控制量之间的关系。
简单说,就是你这个气阀的微打开和电 ...

这个函数关系不稳定,没有一个特定的公式,我现在调节P = 5.85,可以使系统振荡,但静态误差比价大,于是我去p = 3.51,调节I,当I = 1左右时,可以消除静态误差,但是系统达到稳定的时间比较长,一直是正弦波,而且振幅比较大,而后不管我怎么调整P,都得不到改善,如果将I 降低的话可以得到改善,但是静态误差比较大,请问我现在如何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如何控制之前先要搞清楚一个量,被动对象和控制量之间的关系。
简单说,就是你这个气阀的微打开和电 ...

傻孩子,你好,我为我的问题开了一个帖子,期待你的解答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5936-1-1.html,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