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奇怪的反电动势波形。

楼主(2012-07-06):
本人刚开始搞电机,也想通过测量反电动势来换向,我采用的是电阻分压的方式,可是实际测得波形跟理想波形不一样,如下图所示:

求指点,理想波形是由零然后缓慢上升到最高电压,然后由最高电压缓慢下降到零。可是我这个怎么有上升时的状态,却没有下降时的状态,完全不对称呀 ,这样我每相只能检测到一个过零点,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用的占空比为50%,如果用占空比25%,出来的有理想波形,但大多数是残缺的,不是上升过零点没有,就是下降过零点没有 ,而且没有规律,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
没做过电机,帮顶一下,我决定应该和电机是感性负载由关系

网友:
你这波形是用什么仪器测的?逻辑分析仪吗?

网友:
换相不对

楼主:
我是用示波器测得,我这是固定的5ms换向一次,想寻找规律呢,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标准的反电动势波形?

网友:
楼主示波器不错
上电路图吧 看这种波形没意思
原理没问题的话 就是你图纸的问题了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看看什么地方有问题,波形图是我用示波器从A、B、c三点测得的,程序我用的是强制5ms换向一次,采用的是H_pwm-L_ON模式,PWM的周期为500uS,请指教.

网友:
换向策略是个大问题,进行了2个多月了,依然卡在这里

楼主:
搞过的高手来指点下呀

楼主:
怎么没人气了啊 高手来看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看看什么地方有问题,波形图是我用示波器从A、B、c三点测得的,程序我用的是强制5ms换向一 ...

你有测过闭环的波形吗?

网友:
去掉强制换向看看

网友(2023-09-28):
你这个换相点滞后了提高换相频率或者减小占空比,你波形控制的也可能不对。换相完怎么会有一个百分百占空比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