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 builder6.0的mscomm串口控件无法进入方法函数,求教!

楼主(2012-07-06):
下面是小弟制作的串口上位机软件

双击左下角的mscomm控件,不是进入和其他控件一样进入其方法函数
void __fastcall TForm1::MSComm1Comm(TObject *Sender)
{

}
的函数,即使我把上面那段函数复制进主cpp文件,也提示编译失败,双击mscomm控件进入的是

怎么设置 使其进入对应控件的事件函数呢

楼主:
没人回吗?自己顶个

网友(2012-08-09):
你双击一下"打开",就进入串口的设定程序了

网友:
右键单击。有选项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

楼主:
已经过去一个月...............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2-12-10):
c++ buidler有专用的串口控件呀,你干嘛用这个呢?换个串口控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