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跑ucosii+emwin5.14,欢迎大家围观~工程代码提供~只求.....

楼主(2012-07-06):
考完试了,没有去实习,比较遗憾~天天在实验室,很是无聊,当然肯定不是打游戏看电影白混日子过那种,事情还是比较多的。
无聊玩玩M4,在F407上移植了ucOSII和emwin5.14,因为最近在做实验室的项目,在LPC1788上使用了emwin,那个界面绝对不是盖的,相当的漂亮啊~所以就想移植到STM32F407上面来了~呵呵,不说那么多了,上图,上工程源码,这才是大家关心的~
开发板用的是SY-STM32F407开发板,是山岩科技送的,这里感谢一下洋哥,给了我一个玩M4的机会,呵呵~板子做得还是很不错的,很漂亮~
下面是工程源码,需要的下载吧,觉得还可以的记得帮顶一下,呵呵~

网友:
顶,还是做出实物来有震撼力呀!回头我也做个跑系统的板子出来,向LZ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emwin确实漂亮~~

楼上比你快了一点点啊~只能做板凳了~呵呵,改天叫老大开设两个沙发算了~

网友B:
EMwin 有个换肤的demo  楼主给个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 有个换肤的demo  楼主给个图看看啊

还有个图片翻滚放大的demo,非常酷,就是内存装不下了,你自己下载工程编译下载看效果吧~我就不上传了,现在的校园网很坑爹,1GB的流量7块钱。在guidemo.h里面可以配置演示哪些demo,自己选择就好了~注意的是不是每个都支持哦,屏幕不够大有些是不演示的,在1788上面那就爽多了~特别喜欢那个有只海豚在游动的~

网友C:
楼主写的程序结构十分清晰,一个学生,真佩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写的程序结构十分清晰,一个学生,真佩服你

多谢兄台夸奖~呵呵,可能是因为我以前是搞软件开发的~有那么一点点习惯~

网友D:
顶!多谢小农!

论坛的兄弟如果对407开发板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套件,如果有十人报名我就提供套件,套件价格为218元,相信淘宝没有这么低的价格了(套件包含:主板一块+2.4寸TFT模块一块带触摸屏),让大家跟着小农学习407,学习UCOS,学习EMWIN....!

另外如果套件达到50片,我开源PCB!

网友:
界面是要好看很多

网友E:
非常不错!记得楼主就是原来发1788开发板子资料的那位。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不错!记得楼主就是原来发1788开发板子资料的那位。好人啊

呵呵,我写的1788例程也准备共享,风格和我现在写的差不多,注释蛮多的~到时候欢迎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多谢小农!

论坛的兄弟如果对407开发板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套件,如果有十人报名我就提供套件,套 ...

呵呵,还是我感谢你比较好啊,给了我这么个机会~板子确实做得不错,该有的接口都有,还很小巧~

网友E:
楼主本科快毕业了吧、? 还是在上研究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本科快毕业了吧、? 还是在上研究生了

本科,准备奔四~呵呵,距离研究生还有很大的距离啊~

网友:
非常不错。比当年我在学校那会儿厉害多了。

网友F:
emwin没有源代码的吧,好像只提供库。

网友G:
407的我订一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407的我订一套。。

好的!多谢支持!

我把板资源贴出来吧!

一、开发板资源描述
SY-STM32F407开发板板载资源如下:
◆    CPU:STM32F407VGT6,ARM Cortex-M4内核,1Mbyte Flash和128+4Kbyte SRAM,最高工作时钟168MHz,100脚
◆    标准ARM 20PINJTAG/SWD调试下载口
◆    1个电源指示灯(红色)
◆    2个用户指示灯(绿色)
◆    1个红外接收头(HS1838)预留接口
◆    1个IIC接口的EEPROM芯片,24C02,容量256字节
◆    1个SPI FLASH芯片,W25Q16,容量为2M字节
◆    1个DS18B20/DS1820温度传感器预留接口
◆    1个标准的2.4/2.8寸TFT模块接口,支持触摸屏
◆    1个扩张模块接口,支持MP3模块、收音机模块、以太网模块
◆    USB Host/Device/OTG接口
◆    1个Micro SD卡(TF卡)接口,自弹出式卡座
◆    2路RS232接口
◆    1路CAN接口预留接口
◆    1路RS485接口
◆   IIS音频LineIn/Out
◆   1个摄像头模块接口
◆   1个五向开关
◆    1路10K可调ADC
◆    1个2.4G(RF24L01)无线通信接口
◆    1个复位按钮,可用于整个系统复位
◆    2个功能按钮
◆    可选外接5V电源或USB或JTAG三种供电模式
◆    所有IO口全部引出

二、开发板特点
SY-STM32F407开发板的特点:
◆  小巧。整个板子尺寸为10cm*10cm
◆  灵活。板上所有的IO口全部引出
◆  资源丰富,板载二十多种外设及接口
◆  并且兼容STM32F107VCT6

楼主:
引用 网友F:
emwin没有源代码的吧,好像只提供库。

是只有库啊,我说的是工程源码了,没说是emwin的~

网友H:
这个库能更改GUI占用的内存,以及修改屏幕分辨率和更改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库能更改GUI占用的内存,以及修改屏幕分辨率和更改驱动吗?

可以的啊,还是很人性化的,可以自己配置也可以直接调用库里自带的驱动~

网友:
不错,写的很好,支持下~~

网友I:
订一块山岩的STM32F407开发板套件。。

另:谢谢楼主。
LPC1788刷图片比407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订一块山岩的STM32F407开发板套件。。

另:谢谢楼主。

兄弟啊,这个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不能相比的,LPC1788是内带驱动器的,驱动的是RGB屏,最大支持1024*768分辨率,当然要外扩SDRAM,407是没有驱动器的,都是使用带有驱动器的屏。如果说1788驱动320*240的RGB屏,那绝对是比407用FSMC驱动带控制器的320*240的TFT要快,但是LPC1788驱动800*480的7寸屏RGB屏就略显有些慢了~两个是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J:
楼主这个相当不错啊,,,我用野火的板子移植这个emwin一直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顶!多谢小农!

论坛的兄弟如果对407开发板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套件,如果有十人报名我就提供套件,套 ...

直接比你店里的价格低了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比你店里的价格低了100元

多谢鹏哥帮顶!

是啊,坛友嘛,人多玩玩,不赚钱,挣人气嘛,呵呵!

网友L:
刚看到  很漂亮哦  我订一套

网友M:
能跑视频么?,前几天见到一个日本人做的跑视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相当不错啊,,,我用野火的板子移植这个emwin一直有问题,,,

要不要我帮你移植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刚看到  很漂亮哦  我订一套

那你联系洋哥吧~呵呵,谢谢帮顶~准备开个M4学习帖了~到时欢迎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跑视频么?,前几天见到一个日本人做的跑视频的帖子。

坛里有高手做了F407的avi播放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联系洋哥吧~呵呵,谢谢帮顶~准备开个M4学习帖了~到时欢迎捧场~

呵呵!需要套件的人直接在本贴预订就可以!

网友N:
楼主图片里面的波形图片是静态照片,还是你采样的动态显示图?最近想学习搞个示波器玩玩,不知道这个GUI是否已经有这部分的例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图片里面的波形图片是静态照片,还是你采样的动态显示图?最近想学习搞个示波器玩玩,不知道这个GUI是 ...

波形显示是动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图片里面的波形图片是静态照片,还是你采样的动态显示图?最近想学习搞个示波器玩玩,不知道这个GUI是 ...

那个波形是动态滚动的,应该是可用做的~具体看demo里面的代码吧~实际效果比这个好看很多,我手机拍的,手机也是比较次那种,320w像素的手机,效果不是一般差~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我帮你移植一个呢?

当然好啦!!~~论坛里面用野火版子人不在少数啊,,这可造福很多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当然好啦!!~~论坛里面用野火版子人不在少数啊,,这可造福很多人啊 ...

那好吧~我有空就帮移植一个,但不保证能跑起啊,没有板子测试,到时候谁想测试的可以帮忙测试吧

网友O:
报名定一个M4开发板,现在还能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报名定一个M4开发板,现在还能定吗?

可以的!人越多越好!

网友:
看来大家都走在了人前列了!!!我刚拿到407核心板,最近搞搞,还有一块F0的板子已经在搞了!!!看到关于F0的还是很少的啊!!!

楼主:
刚刚移植到了野火的开发板上面了~谁愿意帮忙测试的联系我吧~我自己没有野火的板子,不保证能运行~

楼主:
再来一张设置代码优化等级为3后F407表现出来的惊人速度~~

网友P:
引用 网友D:
顶!多谢小农!

论坛的兄弟如果对407开发板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套件,如果有十人报名我就提供套件,套 ...

非常的棒,我也预订一个套件;感谢楼主和洋哥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P:
非常的棒,我也预订一个套件;感谢楼主和洋哥的无私奉献。

多谢兄弟支持!

网友Q:
emWIN   跑在STM32的芯片上就有版权问题    既然有版权问题  那干脆就用MDK自带的“C:\Keil\ARM\Boards\Keil\MCBSTM32F400\emWin”       我跑过了支持ILI9320

网友:
引用 网友Q:
emWIN   跑在STM32的芯片上就有版权问题    既然有版权问题  那干脆就用MDK自带的“C:\Keil\ARM\Boards\Kei ...

小农移植的是完整的,估计比KEIL带的要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Q:
emWIN   跑在STM32的芯片上就有版权问题    既然有版权问题  那干脆就用MDK自带的“C:\Keil\ARM\Boards\Kei ...

谢谢帮顶~这是学习啦~直接跑别人官方例程肯定成功啊,问题是没有注释对初学者来说很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好吧~我有空就帮移植一个,但不保证能跑起啊,没有板子测试,到时候谁想测试的可以帮忙测试吧

恩,,,到时候我第一个帮你测试

网友:
呵呵,第一次见407移植的UCOS,感谢

网友R:
不知道满人没有。最近也想弄块stm32的板子玩玩,可以定的话也要一块

网友S:
预定一块。
是带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知道满人没有。最近也想弄块stm32的板子玩玩,可以定的话也要一块

还有名额!

网友D:
引用 网友S:
预定一块。
是带屏的吧?

带TFT模块,支持触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TFT模块,支持触摸屏!

编辑。。。。

网友Q:
我给大家提供一份emWIN的中文文档   我相信很多人手头都已经有了     很多刚接触的就很难说了
这个中文文档是NXP提供的 5.12版的     我相信大家很容易弄到英文版的    因此就不上传了

网友:
可以的话我也想订一套

网友:
更新太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这是学习啦~直接跑别人官方例程肯定成功啊,问题是没有注释对初学者来说很痛苦~ ...

个人觉得   你的中文注释确实很好   是个很不错的参考   uc-os ii 的使用挺棒的
不过相比而言  MDK自带的例程整体清晰度还是挺好的    简洁  直观   修改也挺方便    初学GUI的人会很快进入到状态    而不必了解os以及其他的细节

网友S:
有8人订了,楼主标题更新下吧。。。。。
有点等不及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8人订了,楼主标题更新下吧。。。。。
有点等不及的感觉。。。。。

更新订购的人数吗?洋哥昨天和我说他已经开工了的,估计不到10个他也会给你们一样的优惠的~我现在写教程,准备出个学习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S:
有8人订了,楼主标题更新下吧。。。。。
有点等不及的感觉。。。。。

兄弟,明天10套统一发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新订购的人数吗?洋哥昨天和我说他已经开工了的,估计不到10个他也会给你们一样的优惠的~我现在写教程 ...

是的,马上就好了,等待测试!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是的,马上就好了,等待测试!

速度啊 ,想玩下新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S:
速度啊 ,想玩下新功能

那是当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速度啊 ,想玩下新功能

呵呵,现在一些基本的功能,如文件系统,ucGUI,TI的图形库等都已经写好代码了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正在看emwin

网友:
顶起 严重支持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的,马上就好了,等待测试!

板子这么快就搞好了。。明天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板子这么快就搞好了。。明天发货?

是的,我昨天外发,今天就好了,等下测试!

网友G:
搞好了,搞个淘宝链接,还有其他一些原件一块在你那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好了,搞个淘宝链接,还有其他一些原件一块在你那买

好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兄弟,明天10套统一发货!

有福啦,这种办事效率,大赞一个,值得公务员们学习。要是小农楼主能移植到群创的七寸屏上那就更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福啦,这种办事效率,大赞一个,值得公务员们学习。要是小农楼主能移植到群创的七寸屏上那就更棒了。 ...

7寸屏的SSD1963驱动方案已经在做当中,到时大家在洋哥那里应该可以买到实惠的驱动屏,当然肯定会有一个emwin的配套例程~敬请期待~

网友P:
引用 楼主:
7寸屏的SSD1963驱动方案已经在做当中,到时大家在洋哥那里应该可以买到实惠的驱动屏,当然肯定会有一个em ...

RA8875的驱动方案会不会更强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P:
RA8875的驱动方案会不会更强大些?

听说有那么一点,但是芯片价格较贵,而且市场供货不是很多~tb那里比较少人卖~~学习使用的SSD1963还是很适合的~性价比高些~而且这方面的资料也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P:
RA8875的驱动方案会不会更强大些?

确实强大,但是目前RA8875采购不是很方便(买不到)。

网友T:
RA8875买是能买到的,就是只有一两家在买
RA8875应该速度能快很多

网友U:
引用 网友D:
呵呵!需要套件的人直接在本贴预订就可以!

能不能加上网络? 要是能的话我也要一个哈哈

网友V:
引用 网友D:
顶!多谢小农!

论坛的兄弟如果对407开发板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套件,如果有十人报名我就提供套件,套 ...

请问这个提供例程吗?小弟新手,刚开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RA8875买是能买到的,就是只有一两家在买
RA8875应该速度能快很多

恩,这个方案我们会考虑的,多谢!

网友U:
我也画了个7寸1963的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U:
能不能加上网络? 要是能的话我也要一个哈哈

网络的话,可以直接插上一个(ENC28J60模块,店里面有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V:
请问这个提供例程吗?小弟新手,刚开始学习。

当然提供资料和例程,更加高级的例程我们会慢慢升级。

如果可能我希大家一起玩,互相交流,我提供这个硬件平台,目地就是让大家更加方便学习,开发!

网友U:
引用 网友D:
网络的话,可以直接插上一个(ENC28J60模块,店里面有卖的)。

那个片子我用过,发热量让人接受不了。。。。
407自身带MAC,听说还不错。没考虑加PHY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D:
当然提供资料和例程,更加高级的例程我们会慢慢升级。

如果可能我希大家一起玩,互相交流,我提供这个硬 ...

Cortex-M4与之前M3内核的,在库函数上是否兼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U:
那个片子我用过,发热量让人接受不了。。。。
407自身带MAC,听说还不错。没考虑加PHY吗? ...

目前没有,以后可能会考虑的,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V:
Cortex-M4与之前M3内核的,在库函数上是否兼容呢?

库是兼容的,M4速度快带DS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库是兼容的,M4速度快带DSP

那我也预定一个,现在还可以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这个提供例程吗?小弟新手,刚开始学习。

教程在编写当中哦,到时候会在论坛一个一个讲解,和大家一起学习哦,我也是刚刚接触M4,请大家多多指教,M4和M3很像,很多相似的,库有些改动~

网友D:
可以预订,在10PCS之内的明天可以发货(发货顺序按预定时间),超过10PCS的就要下一批了!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也画了个7寸1963的板

板子做得很漂亮~请问SSD1963布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预订,在10PCS之内的明天可以发货(发货顺序按预定时间),超过10PCS的就要下一批了!多谢支持!{:hand ...

咱是第十个,哈哈 ,怎么购买呢?

网友:
明天给链接!

网友W:
EMwin的资料。lz可否提供点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EMwin的资料。lz可否提供点啊,谢谢了,

需要的下载吧~

网友:
楼主 真是给力 这个 真是好东西  想弄个玩玩  可惜没米米  只能仰望了

网友S:
坐等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S:
坐等链接

好吧!放连接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204032422&

拍好注明论坛ID,不注明的不修改价格!注明修改价格为218.

邮费省内10元,外省1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放连接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204032422&

拍好注明论坛ID,不注明的不修改价 ...

已经抢到了

网友:
我要一套

网友:
坐等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个库有没有功能限制呢,也想买一套玩

emwin是学习使用的,学习使用不会有任何的限制,商业使用就需要授权了,每次开机都会先出来一个提示说一个产品需要一个系列号之类的英文提示~然后才开始运行~我在板子上跑了差不多一个月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NXP提供一个库是可用免费使用再NXP的芯片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单了。呵呵。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10套全部出完!
如果有兄弟还需要,请预订下次再统一做,时间可能要久一点!

网友S:
快递啥时候能到泥?程序都做好了,只等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快递啥时候能到泥?程序都做好了,只等验证了。。

兄弟还真是速度啊~~呵呵~应该很快就到的~

网友O:
定到了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定到了定到了,

网友Y:
这个gui确实漂亮,了解一下。 对了这个gui是免费的吗?还是商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个gui确实漂亮,了解一下。 对了这个gui是免费的吗?还是商业的?

商业的,学习使用~

楼主:
有谁拿到板子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拿到板子了吗?

估计明天就有兄弟能拿到!

网友:
对不起,刚才才发现搞活动,来晚了没抢到…

网友Z:
下一轮什么时候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下一轮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报名,够十个就可以发货了~~

网友AA:
我定一块,还可以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定一块,还可以定吧?

可以的,现在订是第二批了,够十个统一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给大家提供一份emWIN的中文文档   我相信很多人手头都已经有了     很多刚接触的就很难说了
这个中文文档 ...

正想了解emWIN,这就来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的下载吧~

了解emWIN 就从这里开始。

网友AB:
上次是一哥们说是什么朋友还是小孩之类的搞活动,大家去投票,然后送屏的那个是山岩吗?我看到你店里有不少屏是否能长期稳定供货?你是个人行业还是公司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上次是一哥们说是什么朋友还是小孩之类的搞活动,大家去投票,然后送屏的那个是山岩吗?我看到你店里有不少 ...

呵呵,就是洋哥啦~这个你自己联系他问他才清楚,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看来我要等下一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上次是一哥们说是什么朋友还是小孩之类的搞活动,大家去投票,然后送屏的那个是山岩吗?我看到你店里有不少 ...

兄弟还记得我呀!
1.8寸  2.4寸  3.0寸可以长期供货!公司那的货,自己卖!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报名,够十个就可以发货了~~

有个坏消息就是,STM32F407VGT6现在缺货呀,我华强北问了十多家,淘宝问了十多家,都卖完了,需要过几天才到货!

网友:
不错,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坏消息就是,STM32F407VGT6现在缺货呀,我华强北问了十多家,淘宝问了十多家,都卖完了,需要过几天 ...

缺货了啊~这个片子很贵,还能缺货,证明还是好多人在使用啊~~

网友AC:
我前几天也自己移植了ucos-ii到stm32f4上,早看见此帖就直接拿楼主的用得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货了啊~这个片子很贵,还能缺货,证明还是好多人在使用啊~~

是啊,这个货太热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前几天也自己移植了ucos-ii到stm32f4上,早看见此帖就直接拿楼主的用得了,呵呵 ...

好东西,要顶啊

网友AD:
不错 如果再去实现一些功能 达到一定目的,就很完美了

网友D:
先上原理图吧:

程序还是小农上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前几天也自己移植了ucos-ii到stm32f4上,早看见此帖就直接拿楼主的用得了,呵呵 ...

我这里还有个ucOSII和ucGUI的例程,但是鉴于ucGUI论坛太多了,而且没有那么漂亮,所以就没有上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不错 如果再去实现一些功能 达到一定目的,就很完美了

嗯,会去实现些功能的,后面会给大家提供相应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上原理图吧:

呵呵,洋哥发话了,那我只能硬着头皮来了~

网友P:
开发板收到了,做工相当的精良, 不知开发资料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开发板收到了,做工相当的精良, 不知开发资料在哪里下载?

拿到资料了吗?没拿到的话联系我吧~

楼主:
建立了M4交流群和FTP资料共享服务器~

网友:
GOOD 打算用M4来做啥功能呀? 楼主  我也在用M4 现在还在搭平台中 用在35K-60K振镜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P:
开发板收到了,做工相当的精良, 不知开发资料在哪里下载?

多谢兄弟提供服务器!

网友I:
不知道用的啥快递?我还没收到。希望明天能拿到,下周要出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用的啥快递?我还没收到。希望明天能拿到,下周要出差。

韵达快递!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韵达快递!

哈哈。韵达?我同城快递,居然一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用的啥快递?我还没收到。希望明天能拿到,下周要出差。

刚刚看了下,就是2位北京的兄弟还木有到,其他兄弟都收到了!看来下次发北京得换快递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哈哈。韵达?我同城快递,居然一周。。。。。

下次北京就换快递!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下次北京就换快递!

没什么。急到不急,就是想在出差前拿到。
只能安顿同事收了。
辛苦。

韵达确实不行。。。。太慢,服务也差。

有时候得自己到一个地方去取,
他们为了方便,到一个中心地方,通知大家过去取货。

网友R:
拿到了  板子不错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洗板没洗干净  板子背面 有点沾手   另外 开发资料在哪能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什么。急到不急,就是想在出差前拿到。
只能安顿同事收了。
辛苦。

我这边STO也烂!

网友:
引用 网友R:
拿到了  板子不错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洗板没洗干净  板子背面 有点沾手   另外 开发资料在哪能下到 ...

,板子洗干净了,沾手是因为洗板水的原因!

网友R:
引用 楼主:
建立了M4交流群和FTP资料共享服务器~

ftp的 用户名密码是多少啊   想找点资料  现在 板子上跳线的功能都还得去查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ftp的 用户名密码是多少啊   想找点资料  现在 板子上跳线的功能都还得去查图啊

加入交流群,在群公告那里~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还有个ucOSII和ucGUI的例程,但是鉴于ucGUI论坛太多了,而且没有那么漂亮,所以就没有上传上来~ ...

LZ请教一下你的emWin的库是哪里找的啊,我用NXP的在IAR下,其库都没有包含GUIDRV_FlexColor_Config等函数,试了5.12、5.14和5.16都不行……

网友AC:
玄机是不是那个GUIv5_7m_tl___trial.lib,是的话能否给给IA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玄机是不是那个GUIv5_7m_tl___trial.lib,是的话能否给给IAR的

在官方有下载~~~NXP的是被简化的~

网友AE:
楼主好样的!能讲讲ucgui和emwin的特点和应用场合方面的东东吗?很想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好样的!能讲讲ucgui和emwin的特点和应用场合方面的东东吗?很想学!

ucGUI就是emwin的前身,emwin和ucGUI其实很大的相同之处,很多的函数名是相同的~emwin是多了一些东西,界面和控件更加漂亮了而已,而且emwin做了很多的优化,比ucGUI跑得要快些,应用场合还是很多的,不然一些便携手持设备,一些小型的图形终端都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很好,学习中!

谢谢兄弟帮顶

网友D:
引用 网友AA:
我定一块,还可以定吧?

你好!芯片到了,可以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芯片到了,可以拍了!

呵呵,终于买到芯片了~M4现在开始普及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终于买到芯片了~M4现在开始普及了啊~

是啊,前几天芯片供不应求!

网友AG:
引用 网友D:
好的!多谢支持!

218的话我也来一套,如果成都话记得PM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G:
218的话我也来一套,如果成都话记得PM我啊

呵呵,明天你就可以和洋哥下单了~

网友AG:
引用 楼主:
呵呵,明天你就可以和洋哥下单了~

这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这么快啊

呵呵,洋哥自己说明天会出来几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么快啊

是啊,出来了,今天可以发货!
呵呵,国天就要出差了!
需要的快呀!论坛统一价218元!

网友AH:
引用 楼主:
再来一张设置代码优化等级为3后F407表现出来的惊人速度~~

你的屏是多大的??为什么我的跑起来只能达到20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你的屏是多大的??为什么我的跑起来只能达到20万左右???

我的屏是320*240的啊,不大,7寸屏应该就低一些了,也要看控制器吧,你看一下代码3级优化,会快不少的~

网友:
马认可,学习之

网友AI:
囊中羞涩~~先顶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囊中羞涩~~先顶一个吧~

谢谢帮顶~~

网友AJ:
LZ一个人做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J:
LZ一个人做出来的吗

难道这个还要几个人来搞?只是移植啊~

网友AK:
这玩意有版权问题不,提供源码还是只有库文件?不知道STM32F103Z能不能用。。。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这玩意有版权问题不,提供源码还是只有库文件?不知道STM32F103Z能不能用。。。关注中。。。 ...

这么好的东西,肯定有版权啦~提供的是库~STM32F10X系列也是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
请问能传个IAR环境下的吗?不习惯用mdk

网友AL:
mark!!!!!!!!!!!!!!!!
ftp://210.34.14.33 资料站的用户名和密码多少啊? 能发个给我吗? aitchouyz@163.com

网友AM:
引用 楼主:
这么好的东西,肯定有版权啦~提供的是库~STM32F10X系列也是都可以使用的~

GUIv5_7m_tl___trial.lib和emWin_514_Keil4_M3_LE_d5.lib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L:
mark!!!!!!!!!!!!!!!!
ftp://210.34.14.33 资料站的用户名和密码多少啊? 能发个给我吗?  ...

进群交流吧,密码在群公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M:
GUIv5_7m_tl___trial.lib和emWin_514_Keil4_M3_LE_d5.lib有什么区别吗?

前者是官方提供的库,后者是NXP阉割后的库~

网友AN:
新东西,顶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新东西,顶个

谢谢帮顶~

网友AO:
mark,好东西,继续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O:
mark,好东西,继续顶一下

哈哈,兄弟真好~

网友AK:
这个库文件是试用版的,看它的名字GUIv5_7m_tl___trial.lib,不知道这个有什么限制?现在有没有破解的或者是源码啊?uCGUI的界面太老土了,想找一个现代一点的界面。

网友:
这个真无敌了

网友AP:
我将EMWIN514移植到STM32F103Z上面,使用800*480的液晶,UCOS2,IAR6.1。运行正常。单发现一个问题。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Check_Menu_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菜单",80,120, 80 ,450, 270,0,0},

{ TEXT_CreateIndirect,     "1:设置",  GUI_ID_TEXT0,  160, 50, 100,  16, TEXT_CF_LEFT },
{ TEXT_CreateIndirect,     "2:查看",    GUI_ID_TEXT1,  160, 110, 100,  16, TEXT_CF_LEFT },

};

void _cbCheck_Menu(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hWin=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break;
  case        WM_PAINT:
          break;
  case WM_KEY: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break;
        default: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void Check_Menu(WM_HWIN hWin)
{
  GUI_ExecDialogBox(_Check_Menu_Create, GUI_COUNTOF(_Check_Menu_Create), &_cbCheck_Menu, WM_HBKWIN, 0, 0);
}
如上程序,我在一个主菜单里打开这个阻塞式对话框,按道理这个对话框应该自动获得输入焦点,单现象就是这个对话框没有获得焦点,焦点还在他的父窗口上。
以前的版本3.90,3.98就没有这个问题。可以自动获得焦点。
要是在资源表中加上月一个编辑工具就可以自动获得输入焦点。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0,  60, 20,  70,  36, 0, 2 },
请楼主试试在你那KEIL系统是否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这个库文件是试用版的,看它的名字GUIv5_7m_tl___trial.lib,不知道这个有什么限制?现在有没有破解的或者 ...

暂时没有发现限制,就是每次开机会有一小行小字提示每个产品需要一个系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我将EMWIN514移植到STM32F103Z上面,使用800*480的液晶,UCOS2,IAR6.1。运行正常。单发现一个问题。
stati ...

还没试过这个,有空试试看……

网友AQ:
   相当不错,此贴一定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Q:
相当不错,此贴一定火。

已经升级5.16版本了哦,最新的,还是免费授权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升级5.16版本了哦,最新的,还是免费授权的~~

强!回去试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回去试用,呵呵!

哈哈,授权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授权的哦~~

免费授权的?

网友AR:
楼主很强啊。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很强啊。向你学习

呵呵,学生来到,还在学习当中,希望多多关照~

网友AS:
套件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S:
套件还有吗?

有套件的,但洋哥出差去了,回来才能发货哦~

网友AT:
能做原理图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T:
能做原理图设计吗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多谢,还没玩过EMWin呢!

网友AU:
引用 网友AC:
LZ请教一下你的emWin的库是哪里找的啊,我用NXP的在IAR下,其库都没有包含GUIDRV_FlexColor_Config等函数 ...

NXP 的库是可以用在STM32 的,已经移植成功了, STM32F103ZET6, ILI9481TFT,用微软雅黑字体,生成字库的时候用4PP开抗锯齿,那效果不是一般的棒啊。不过字库也不是一般的大,有7M。幸好有外部 NOR FLASH

网友(2012-09-12):
引用 网友AU:
NXP 的库是可以用在STM32 的,已经移植成功了, STM32F103ZET6, ILI9481TFT,用微软雅黑字体,生成字库的 ...

能不能需要哪几个字就只取哪几个字的字模?  emwin新手……

网友:
emwin的库文件有没有什么限制?例如运行时间?或者分辨率大小?

网友AV:
不错,不知道这个和ucGUI比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V:
不错,不知道这个和ucGUI比如何呢?

前身就是ucGUI~

网友:
呵呵,好啊,等把手头的事完了,再好好研究下,就不用ucgui了。

网友(2012-10-12):
楼主,以前移植过CUGUI,就是添加了几个接口函数。但是最近移植EWMIN,发现有很大区别,能不能给指点下,谢谢啊

网友:
stm32f407  168M主频速度真不是盖的

网友(2012-11-27):
楼主是个才子这是没有说的. 上次下载了你上传的sk-1788的代码, 我买了开发板后也参考了一些. 可惜没有用上.
我是7寸屏屏. 楼主的代码就是cold 2中的那个'uCOSII_ucGui_lpc1788'使用7寸屏后, 用的是2点校准, 没法使用.

我的板子还可以的. 但是emWIN5.12的gui参考ucgui3.90的方法移植后, 只显示光标跟随触摸点移动. 但是其它
的读取光标的位置等函数就不起作用了. 比如:
                GUI_PID_STATE  State; //定义结构体, 包括x,y的AD值

               GUI_TOUCH_Exec(); //点击触摸屏
               GUI_TOUCH_GetState(&State)//读取xy的值填充State结构体.
               但是读取State中的x和y值是0.  但是TFT液晶上的光标和触摸是同步的.

不知道楼主碰到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刚进阿莫发现此贴,楼主很厉害,让俺汗颜啊

网友AW(2013-01-06):
请问楼主,这个F4的片子您有没有超频呢?跑emWin的画不卡么?是否有刷屏的现象?
现在在用F1的做一些东西,驱动320*240的屏幕,跑ucos ii & uc/GUI的话,有些大型的窗体移动貌似有点卡。用uc/GUI的DEMO自带的测量一下速,每秒显示320万,像素点,加上触摸屏的画是290万,感觉不是很好。我超过一次频率,F103跑在了8MHz*16==128MHz,当然FSMC工作所依赖的HCLK也就是128MHz。测出的结果是490万(不加触摸的结果),几乎没有刷屏现象了。但是对于超频还不是很放心,只是做测试用,所以以后可能会接触到F4的片子。emWin既然比uc/GUI华丽的话,那就应该费CPU的啊,不知道您移植之后,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W:
请问楼主,这个F4的片子您有没有超频呢?跑emWin的画不卡么?是否有刷屏的现象?
现在在用F1的做一些东西, ...

不超频啊,F407运行在168Mhz,跑两个任务,刷屏可以刷到920W,这个还是很顺畅的,103的也不差吧,我搞了一个,好像不超频也可以到400多W

网友AW:
引用 楼主:
不超频啊,F407运行在168Mhz,跑两个任务,刷屏可以刷到920W,这个还是很顺畅的,103的也不差吧,我搞了 ...

不会吧?楼主用的是什么lcd控制器啊?我用的是ili9325的,,觉得已经优化到极限了啊,都用的是寄存器,应该不会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W:
不会吧?楼主用的是什么lcd控制器啊?我用的是ili9325的,,觉得已经优化到极限了啊,都用的是寄存器,应 ...

我用是R61505啊,这个是瑞萨的,性能好点,但是我用F407+ILI9320的时候也可以跑到850W啊,极限了,我FSMC调高一点立马出异常,R61505性能要比ILI9320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是R61505啊,这个是瑞萨的,性能好点,但是我用F407+ILI9320的时候也可以跑到850W啊,极限了,我FSMC ...

那用103的来控制9325的话,应该不会考虑9325的极限问题啊,可是我的速度为何没有楼主的那么快呢?

网友:
楼主作为本科生,能够做到这样,比好多研究生都强多了。。最近在学习407,资料先下载下来看看。谢谢楼主

网友AW:
引用 楼主:
我的屏是320*240的啊,不大,7寸屏应该就低一些了,也要看控制器吧,你看一下代码3级优化,会快不少的~ ...

看到了您的回复有点恍然大悟的样子,现在只想弱弱的问一句,你用的Keil的开发环境么?代码的3级优化应该怎么弄呢?
总不能人为的删除不要的代码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W:
看到了您的回复有点恍然大悟的样子,现在只想弱弱的问一句,你用的Keil的开发环境么?代码的3级优化应该 ...

MDK的配置菜单中,在C/C++那个栏目上有选择优化的啊,基本每个编译器都提供优化选择的啊,只是有时候优化可能带来程序跑不起来,所以一般开发调试都是选择不优化的,只有发布的时候优化一下,测试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的配置菜单中,在C/C++那个栏目上有选择优化的啊,基本每个编译器都提供优化选择的啊,只是 ...

谢了……

网友(2013-06-16):
真心的好,敢问楼主这个板子应该外扩了SRAM和FLASH吧,多大?我想自己搞个板子,但是不知道外扩多大的SRAM和FLASH,请指教。。

网友:
我预定一套,这很久之前就想学了!

网友:
楼主在移植emwin的时候有遇到过颜色错乱的现象吗 字符可以正常显示 但颜色除了蓝色 别的颜色都不正常 比如红色有可能显示为蓝色 贴图的时候也可能是绿色

网友AX:
arm用的lpc3250 片内控制器 液晶是三星7寸24位LMS700KF23

楼主:
引用 网友AX:
arm用的lpc3250 片内控制器 液晶是三星7寸24位LMS700KF23

检查你的板子是不是用24bit模式需要跳线之类的?还有看一下你的GUI配置是不是使用了32bit 888模式???LPC的控制器内置,驱动还是比较好写的,你可以看我另一个帖子,那里提供一个1788的工程,但是16bit的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楼主这个 ucos 开了 FPU 么?

网友(2013-10-10):
啊  楼主人太好了   爱死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多谢小农!

论坛的兄弟如果对407开发板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套件,如果有十人报名我就提供套件,套 ...

您好,请问407的还有套件卖吗?

网友(2013-11-11):
跑的流畅不?

网友:
顶 顶 又来参考了一下

网友(2014-05-13):
漂亮,请教个问题,F407+外部SRAM+TFT跑EMWIN时,跑两下就死掉了,这个该是什么情况呢,单独读写SRAM数据是正常的,是不是还有哪里没整好导致的?

网友(2014-10-10):
都是是TFT屏的demo
有没有单色屏跑的朋友

网友:
界面很漂亮啊!

网友(2015-02-10):
原来是小农在这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