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热水器水位检测

楼主(2012-07-06):
请教各位,太阳能热水器是怎么利用正负脉冲来检测 四档电阻式水位传感器的,比如20% ; 50% ; 80% ; 100% ,谢谢!

网友(2020-02-12):
好像是测水阻 计算RC时间  R是传感器

网友A:
没有正负脉冲,就是直流电,所以传感器两年就要换,里面4个电阻代表4个水位,阻值比较大,所以水侵过相当于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正负脉冲,就是直流电,所以传感器两年就要换,里面4个电阻代表4个水位,阻值比较大,所以水侵过相当于 ...

脉冲来的,示波器测一下就能看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脉冲来的,示波器测一下就能看到了。

就算是脉冲也是单向的,或者是我的热水器太老了,没有双向功能,否则不会两三年就要换一个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脉冲也是单向的,或者是我的热水器太老了,没有双向功能,否则不会两三年就要换一个传感器。 ...

如果是两线制传感器,是需要交换电流方向的,才能测完温度然后再测水位。温度回路跟水位回路并联,但是各自串了方向相反的二极管。
2,3年坏掉很正常了,我家2个太阳能热水器的探头都换过,家里备了几个,以防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两线制传感器,是需要交换电流方向的,才能测完温度然后再测水位。温度回路跟水位回路并联,但是各 ...

我的是4线的,两根水位两根水温

网友:
一般都是四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