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MSP430需要哪些应用软件?

楼主(2012-07-06):
请教:学MSP430需要哪些应用软件?急 谢谢

网友A:
学MSP430需要静下来心看看资料
特别是TI官方的一些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MSP430需要静下来心看看资料
特别是TI官方的一些文档。

谢了  ,我想问:  学MSP430需要安装哪些应用软件 ?比如学51,要keil 下载程序等。。。。。

网友A:
是指软件的IDE吧?
官方有用CCS5,
IAR也有,论坛有连接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软件的IDE吧?
官方有用CCS5,
IAR也有,论坛有连接可以下载。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软件的IDE吧?
官方有用CCS5,
IAR也有,论坛有连接可以下载。

论坛的连接是???可以提供下吗?

网友:
楼主想学MSP430?我有板子和仿真器,可以便宜出给楼主~软件我一般都是用IAR的,CCS没习惯,听说有个图形工具,可以很快配置的,但没用过,对初学者来说还是写代码好,我学JAVA的时候练习就是用记事本写的~对比用Eclipse、JBuilder或是NetBeans等JAVA开发工具不用,那是相当的……但是这样可以很好的提高初学者的水平哦~

网友B:
IAR,CCS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CCS都行

意思就是两种只需要一种就可以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两种只需要一种就可以啊 谢谢

恩,貌似CCS要4.2以上的版本

网友:
先用IAR就行了,上手之后再考虑换其他软件,其实都差不多。。。
提供一个IAR_V5.3下载地址dl.dbank.com/c0mbnfaa0l?signin=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