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用PCF8591做的AD采集电压,电压只变化4个值?

楼主(2012-07-06):
用的HOT51增强型板子做的,AD芯片PCF8591T。
无论用电位器调电阻,热敏电阻,光敏电阻,电压只能变化  000  125   250   375  498   几个值?
求大神 指导!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bai,shi,ge;

float V1;
int V;
uchar code num[]={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

sbit sda=P3^6;              //AD定义 I2c总线

sbit scl=P1^5;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k=0;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
                k=k|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delay2()
{
        uint a;
        for(a=1000;a>0;a--);
}

unsigned char AD_trans()
{
     unsigned char dat;
     start();
     write_byte(0x90);
     respons();
     write_byte(0x01);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91);
     respons();
     dat=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1=AD_trans()*(5.0/256.0);
        stop();
        V1=V1*100;
        V=(int)V1;

        P2=0x00;
        P0=num[V/100];
        delay2();
        P0=0x00;

        P2=0x01;
        P0=num[V%100/10];
        delay2();
        P0=0x00;

        P2=0x02;
        P0=num[V%100%10];
        delay2();
        P0=0x00;

        }

}

楼主:
已经解决
reabbyte()函数中
                scl=1;
                delay();
                k=k<<1;
                k=k|sda;
                scl=0;
                delay();
没有=数据稳定就让scl置0  要加一定的延迟4us左右
就可以了

网友(2013-02-0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reabbyte()函数中
                scl=1;

你好,我想用52单片机通过PCF8591采集线性霍尔元件的电压,并在串口助手上显示出来,我想请教一下程序怎么写,我写的程序在串口上总是显示0.谢谢。

网友:
我的板子上也是pcf8591,说明书都不清楚,快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