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遇到的各种问题总结

楼主(2012-07-06):
调试了2周ov7670现在总算成功了,期间遇到了各种问题,现在此总结一下希望对后人有帮助
我的OV7670是不带FIFO,需要自己外接时钟源
下面是我遇到过的问题:
1.SCCB无法读写
SIC和SID电压不正常,根本无法变高,问老师,接上拉电阻
我在模块的的SIC和SID与VCC之间接上了两个上拉电阻,SCCB读写成功了
后面又出现过SCCB读写失败,原因是我给OV7670接了1MHZ的时钟
2.由于我的不带FIFO,原本打算把图像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的想法几经折腾还是放弃了。
就打算直接把图像传到液晶屏上显示。先测试彩色条。我抄的是一个配置320*240 RGB565
结果发现图像像是被三等分了。
原因我把LCD的扫描设置为水平扫描了(LCD是240*320),换成垂直扫描就有彩色条了
3.可以。。。彩色条还是不太正确,在中下方被分割开了,后来发现配置0x70和0x71寄存器不好使
直接配置0x42位0x80就能看到正常的彩色条了。
期间还有OV7670太快导致LCD显示混乱,通过修改0x11寄存器分下频就好了
4.彩色条正常了就显示实际图像发,现图像根本那个模糊啊,视乎只对光源敏感,而且根本看不清东西。
像了一两天,做了各种尝试无效果。几度怀疑是不是摄像头坏了。
偶然突然奇想把摄像头的镜头扭开试试。结果奇迹的是就在不断扭开的过程中。。。图像清晰了,哈哈
后来才知道应该是焦距的问题吧。

我用的是cotex-M0做OV7670和LCD的初始化,FPGA做一些逻辑联合:

网友A:
你的大概能到多少帧??我的刷的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大概能到多少帧??我的刷的太慢了

有多少针我没测,但是在液晶屏上显示画面很流畅的
你是不是分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多少针我没测,但是在液晶屏上显示画面很流畅的
你是不是分频了

OV7670手册中关于分频是11寄存器,描述为:
内部时钟
位[7]:保留
位[6]:直接使用外部时钟(没有预分频)
位[5:0]:内部时钟分频
F(内部时钟)=F(输入时钟)/(位[5:0]+1)
范围:[0000]~[1111]

我设置为   {0x11, 0x00} 没有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