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7-06):
78k0怎么设置内置晶振和外部晶振的啊?默认的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还有就是想内存设置是必须设置的吗?

楼主:
高手莫笑,新手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莫笑,新手入道。

我是笑你标题,其实瑞萨我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莫笑,新手入道。

标题应该把问题简略地写清楚。

网友:
参考手册时钟发生器章节,设置相关寄存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应该把问题简略地写清楚。

呵呵,记住了。

网友:
手册中写的,去查一下时钟那一章节!